发动机故障灯亮

楼主(2017-06-10):
09款1.3雨燕起动两次打不着,第三次打着了发动机故障灯也亮起该怎么处理?

楼主:
麻烦版主删一下手机操作不当发多了。

网友A:
检查火花塞和高压包回路  估计是火花塞漏电导致的点火异常, 前两次点火不成功喷油无法燃烧排入排气管,点火后造成混合气过浓假象,电脑判定故障呗。

网友:
直接修车店了

楼主:
火花塞用了半年不到,当时换了火花塞到现在怠速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火花塞和高压包回路  估计是火花塞漏电导致的点火异常, 前两次点火不成功喷油无法燃烧排入排气管,点 ...

请问怎样查看火花塞有无漏电?

网友:
直接修理厂上电脑查故障码

网友:
还是要先查看故障代码才好判断,否则范围太大了,有条件直接修理厂,或者自己用手机连个OBD接口的检测器,常见的故障还是能检测到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怎样查看火花塞有无漏电?

最方便的就是先读取 故障码的 意义, 然后在分析,

   火花塞使用2万公里后就会容易出现漏电,  有内部漏电 也有外部漏电,  内部漏电在陶瓷体上可以看到陶瓷体内部有隐约黑色的 纹路,   外部漏电是陶瓷体绝缘槽表面有头发丝细的 黑色电弧烧结痕迹,用指甲刮能感觉到明显沟槽,还有一些是积炭导致的漏电,这个只能观察火花塞中心电极情况分析, 这类问题 火花塞- 高压线-高压包  逐步更换 就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方便的就是先读取 故障码的 意义, 然后在分析,

   火花塞使用2万公里后就会容易出现漏电,  ...

赞一个先,字数补足

楼主:
今天拆了一个火花塞看到

楼主:
不知道这样是不是漏电

楼主:
BKR6EGP这个火花塞是不是修理店配错了,我的是1.3

网友B:
引用 楼主:
火花塞用了半年不到,当时换了火花塞到现在怠速不稳。

火花塞用了半年不到,当时换了火花塞到现在怠速不稳。

很怀疑,你换的火花塞配套不配套??

网友C:
不看不知道,单就目测这个NGK的火花塞字体,个人感觉真货的可能性极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看不知道,单就目测这个NGK的火花塞字体,个人感觉真货的可能性极小。

我去修理店更换的,真假我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火花塞用了半年不到,当时换了火花塞到现在怠速不稳。

很怀疑,你换的火花塞配套不配套??

我查过雨燕1.3L配的是NGK的2272

网友:
马上车子就3万公里了。还没有大保,到3万公里再去大保养一下吧。

楼主:
各位帮忙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方便的就是先读取 故障码的 意义, 然后在分析,

   火花塞使用2万公里后就会容易出现漏电,  ...

版主忙帮忙看下上面故障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忙帮忙看下上面故障码

   就是我前面预想的情况了,火花塞和高压线一起换了  问题自然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查过雨燕1.3L配的是NGK的2272

  不用纠结 NGK  假货多,真货少, 直接 国产火炬 好用不贵,  你想买假的都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纠结 NGK  假货多,真货少, 直接 国产火炬 好用不贵,  你想买假的都难。

单换缸线,高压包要不要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换缸线,高压包要不要换?

本着 先易后难原则,当然 土豪也可以一次换完 ,不成问题,一个花火花塞 五元一个火炬,3万公里没问题,  缸线 也不是啥高科技, 汽配城找个有商标有厂名的 换上去不比原厂差,  至于高压包嘛!原厂的质量都可靠,一般的日常用车不会有太大伤害, 所以先换便宜的, 如果还有问题再换高压包也不怕,  一个高包 正品的都百十来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