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化玻璃灶面板的更换

楼主(2017-06-10):
gavc用了一年多的钢化玻璃燃气灶,在维修吊柜时,不小心锤子跌落砸在灶面上(见下图红线标记处),只听得吱啦吱啦的声音,不一会儿,整个面板全部碎裂,幸好钢化玻璃反而衬了一块保护层,面板虽有塌陷,但尚未散架。用透明脐带将四边粘贴防止伤手。

拖了几个月,面板塌陷越来越严重,以致搞清洁时都得小心翼翼,生怕割到手。

端午节放假回家,准备更换台面,拿来铲刀、毛刷等工具,开始清理破碎的台面板。

破碎的钢化玻璃台面基本清理完毕。

原来准备找块铝塑板来做台面,但没有找到合适的,只好拿块装饰板凑合。

开始下料,加工:

有工具就是方便,不一会儿,面板加工完成,开始安装:

看上去还行,正在得意之中,夫人开火炒菜,只烧了两个菜,装饰板受热变形,四角全部翘起,下图是冷却后拍摄的照片,四角仍不平贴。

实践证明,装饰板无法用来做灶面的,只得另寻材料。本想找人加工一块不锈钢台面,但考虑到时间上来不及。又想网购一个燃气灶,但找不到合适的安装尺寸。忽然想起原来用了多年淘汰的旧燃气灶尚未扔掉,一量开孔尺寸,竟然正好。于是动用切割片将锈死的螺丝切掉,拆下不锈钢面板,见下图:

安装好之后,虽然旧了些,但不妨碍使用。

网友A:
可以用瓷砖加工一块,四个边磨成弧形,好搞卫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瓷砖加工一块,四个边磨成弧形,好搞卫生。

是可选项之一,只不过瓷砖加工开孔比较麻烦,日后受热容易开裂,如果没有现成的,要去买一块花费也不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可选项之一,只不过瓷砖加工开孔比较麻烦,日后受热容易开裂,如果没有现成的,要去买一块花费也不低。

瓷砖受热开裂?你的这个知识是从哪里来的?瓷砖本来就是高温烧制的,怎么可能被这点火弄开裂

网友:
引用 网友B:
瓷砖受热开裂?你的这个知识是从哪里来的?瓷砖本来就是高温烧制的,怎么可能被这点火弄开裂

应该说瓷砖受热容易开裂,毕竟灶台上火啊水啊来回动,炒着菜做着饭呢万一冷水洒了就坏事啦

网友:
      父亲的房子前几年因拆迁新居装了个这种灶台,被他们用鏊子烙馍烧坏了,好在还在保用期,店家免费换了个台面,从此父母再也没用过鏊子烙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瓷砖受热开裂?你的这个知识是从哪里来的?瓷砖本来就是高温烧制的,怎么可能被这点火弄开裂

也许我买的瓷砖价廉质次,我这红米手机成像质量欠佳,实际观看裂纹更明显。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许我买的瓷砖价廉质次,我这红米手机成像质量欠佳,实际观看裂纹更明显。

你说的这个瓷砖叫釉面砖,是指的基材是用的陶土烧制的,表面上是上了一层釉,还有一种瓷砖,有时也叫均质砖,是全部都是用的瓷质材料烧制的,里外都是一样的,所以叫均质砖,那种是比较好的,不会开裂的。
不过最好的台面可能要用那种微晶玻璃吧,不过钢化玻璃实际上也是很好的,从图上看,楼主的这个钢化玻璃台面,钢化得并不是太好的,如果是钢化得较好的话,一碎就会碎得很彻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这个瓷砖叫釉面砖,是指的基材是用的陶土烧制的,表面上是上了一层釉,还有一种瓷砖,有时也叫均质 ...

楼主这玻璃是保护层功劳才不粹成一堆玉米粒。就像汽车玻璃有类似的保护层。

网友D:
我最近换了一台不锈钢面板的燃气灶,499,带熄火保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最近换了一台不锈钢面板的燃气灶,499,带熄火保护的

    熄火保护并不是什么高科技。你现在就是买100出头的一样有熄火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许我买的瓷砖价廉质次,我这红米手机成像质量欠佳,实际观看裂纹更明显。

    我觉得这个是你瓷砖的质量问题,我家里这面也跟你一样是瓷砖,但是没有出现裂的情况,你(ˇ?ˇ) 想看,就算是釉面瓷,其背部是陶,但是烧制的温度也远远比这个火烧到它所达到的温度要高。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