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驱动求助维修指导

楼主(2017-06-10):
小弟的几个国产led摄影灯,使用中都把驱动给烧掉了。目前更换了肖特基二极管,mos管,驱动ic。短路故障排除,但是工作还是不正常,接电后灯微亮,无法调光,一个小的mos管发出哒哒哒哒的声音。求助坛内大师帮我。

楼主:
有偿帮忙,助我维修的必有回报。

网友:
换个驱动电源直接了事,没有必要修理这种复杂的贴片驱动,误工误时

网友A:
驱动电源很好买的,各种型号都有,只是自己要具备一定的改造动手能力了。

楼主:
我也知道,我买贴片元件的费用已超过直接买驱动的价格了。但如果改用驱动就没办法调光了。或者实现调光需要改的地方更加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电源很好买的,各种型号都有,只是自己要具备一定的改造动手能力了。

谢谢你的回复。多出点钱无所谓了。只要能修好。

网友B:
说明输出有短路,楼主检测得也不仔细。看到升压部分电解电容和整流二极管,mos管有拆吧?看看是不是装反极性了!led等是不是有坏的?

网友C:
拿一块好的,拿一块坏的,对着修,我就不相信修不好了,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知道,我买贴片元件的费用已超过直接买驱动的价格了。但如果改用驱动就没办法调光了。或者实现调光需要 ...

   这个恒流源调光还是不难的,我建议你从新买个功率大点的恒流板子,加个多圈可调进行电流调整

网友D:
   如果一定要修你这个东西,由于你描述不清楚,我只能提醒你,注意一下阻值小功率大的电阻,比如图2的MOS管右下的那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输出有短路,楼主检测得也不仔细。看到升压部分电解电容和整流二极管,mos管有拆吧?看看是不是装反极 ...

是输入短路了,因为我把电池接上,把我的电池保护板也烧掉了。这个问题是中间的SS36二极管跟MOS管坏掉了,我更换后短路问题解决了。但现在的问题是还是输出不正常。不知道要怎么一步步查了。后面我更换了,电源IC,驱动IC。没没弄好。主要是水平太低了,就看坛内有没有高人指点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一定要修你这个东西,由于你描述不清楚,我只能提醒你,注意一下阻值小功率大的电阻,比如图2的MOS ...

谢谢,我试试。我把大件都换了一次了。问题也没搞定。也估计是贴片电阻电容问题。就是贴片好多,我没能力全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拿一块好的,拿一块坏的,对着修,我就不相信修不好了,哈!

就是因为手上也没有好的电路啊。有4个灯都坏掉了。我是没办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因为手上也没有好的电路啊。有4个灯都坏掉了。我是没办法了。

   随便一个恒流驱动板都可以改可调的,买的时候买功率大的耐用,你这个就是功率余量不足才导致的高故障率,你就是修好了也不耐用,这种东西还是好改,只要改取样电阻就可以了,取样电阻在恒流板里特点也明显,阻值小,功率(体积)大,很多情况是由2个电阻并联构成。由于其阻值小,买电位器的时候也要买阻值小的,最好买多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因为手上也没有好的电路啊。有4个灯都坏掉了。我是没办法了。

粗略看去,这板子上面没几个元件,感觉不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