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德生9700dx收音机电路图

楼主(2017-06-11):
刚入手一台德生9700dx收音机,音量只有最大,用酒精清洗电位器,不起作用,请电路图。

网友:
不要跪求,论坛里说这样的话,寒毛竖起来。一般这样的电路,能开到最响,要调低是另一头接地。

网友:
不要跪求,论坛里大家都是平等的坛友。
这个收音机资料很好找的。
https://pan.baidu.com/s/1kVvAXjp

网友:
9700DX是一台好机,但这个电位器真的是煞风景。用酒精清洗只能用一时,解决不了问题的,只能换件了。

网友A:
德生的机器,如能把可变电容器,电位器,波段开关,电源开关,耳机插座,电源插座做好,其可靠性更上一层楼。这是修了德生机的一点体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德生的机器,如能把可变电容器,电位器,波段开关,电源开关,耳机插座,电源插座做好,其可靠性更上一层楼 ...

确实,我买了几台德生机,可变电容都不行。

网友:
我有几台德生机,9700DX也是其中一台,确实9700DX无论灵敏度,选择性都不错,就是电位器,波段开关是9700DX的一大设计败笔,电位器,波段开关经常出现接触不良毛病。

楼主:
谢谢楼上大侠指点,是地线断了,修好了!6楼说的德生也没什么可取之处了啊

网友:
9700DX我用了多年没发现问题,就是拉杆不慎折断了。现在用PL-880很不错,经常听SSB。

网友:
机无完机,厂家也许就这策略吧,一直用下去你们还换不换机了

楼主:
10楼大侠,PL-880有什么特点啊?,啥是SSB啊?还有个问题,我的一个爱华机子上有个osc选择开关,有2个档干什么用的啊?

网友A:
为啥大家追捧德国和日本的收音机呢,主要它们产的机器质量好而己,德生的线路设计设有问题,恰恰就是使用中经常旋转或用力挤压的部件质量欠佳,造成故障,对使用者来说,影响收听,就是质量问题,那怕一点点小问题。使用一架收音机十余年不出故障,看起来生产商少销了收音机,可是当那人再购收音机时,肯定要买以前用过的品牌,这才是品牌效应。中国消费者己经从满足需要的低端消费层进入到追求品牌的中端消费层了,那些以低价取胜的观念己经落后,抱着廉价战略不放的生产商终将尝到失败滋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德生的机器,如能把可变电容器,电位器,波段开关,电源开关,耳机插座,电源插座做好,其可靠性更上一层楼 ...

我有四台9700dx,两台无声,一台声音小电容鼓起一个换了还是声音小,一台音量大小动时,吃啦声音帮分析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四台9700dx,两台无声,一台声音小电容鼓起一个换了还是声音小,一台音量大小动时,吃啦声音帮分析下 ...

您是9700DX迷啊!描述得太简单了。吃啦声的就是9700DX老毛病,换电位器。无声的先从电源部分开始着手检查。无声的和声音小的,可以有一万种理由。没法一两句话说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大家追捧德国和日本的收音机呢,主要它们产的机器质量好而己,德生的线路设计设有问题,恰恰就是使用中 ...

不太赞同您的观点。您写了那么多,乍看仿佛是蛮有道理的,但您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一个成功的产品,一是要产品质量过硬,二是要定位恰当,就是要受市场欢迎。这点上讲德生们的产品基本上没有问题,也符合基本国情。您指出大家所谓的“追捧”德国和日本的收音机,这个情况是有的。但需要指出的是,任何国家的厂商都有一个产品定位的问题,实际上欧美、日本也有较低档次的产品,其产品设计和质量可能还远不及国货。拿这种档次的东西,看看国人是否还会追捧? 国人都是很有眼光的,所谓"追捧"的也都是些国外的经典机型。所以拿几百块的国货和上千、几千甚至上万的东西比,显然是不公平的。您最后说的基本认可,国人的消费水平也在提升,但收音机作为一个和我们渐行渐远的产品,过多地投入显然已经没有多少必要了。偶然生产几款坚货供发烧友们玩玩就很好了。国外也不外乎如此....供探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我买了几台德生机,可变电容都不行。

我买的一台是数字式的型号是PL 398MP 就不存在这类问题了。电脑价下降得很快。不知何果。就是德生这个收音机价格就是不降。

网友:
零件品质与收音机挡次何干,这是制造理念的问题,提高易损件的品质,补上故障率高这块短板

网友:
亮点是二次变频,但音质比不上收音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四台9700dx,两台无声,一台声音小电容鼓起一个换了还是声音小,一台音量大小动时,吃啦声音帮分析下 ...

费那力气干啥,打电话或发邮件联系德生返修,服务好的很,包内尤其简单,保外可能需要花点维修费。如果知道是哪个零件坏了,甚至会直接给你发一个配件过来。

网友:
我有两台R9700DX一黑一白,感觉它还是很不错的!
接收性能比五六百的机子毫不逊色,什么德生PL660,德劲DE1106能收到的它也不在话下!

听说最新版的R9700dx换了主芯片为TA2111,,,
据说效果更好,,,

网友(2017-07-19):
音量控制部分推拉电位器拆卸很麻烦,主板扣得也紧,后部的支撑铁架刚刚顶住。

楼主:
不是音量电位器的事,是电路板腐蚀有断线的地方,接上修好了

网友D(2018-01-26):
我没有9700,只有一台熊猫B802-1,一台牡丹941C和一台海燕B331。你们说这个机器好,很想以后入一台过过瘾。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没有9700,只有一台熊猫B802-1,一台牡丹941C和一台海燕B331。你们说这个机器好,很想以后入一台过过瘾。

德生9700短波王比9700DX好,个人感觉

网友:
9700dx的调频灵敏度确实不错,但是中波主观感觉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德生9700短波王比9700DX好,个人感觉

知道了,谢谢!我有一只德生的R304,它的调频还可以,但中波、短波不行。说是这个机器短波有不调高放的,但不知怎的,中波、短波还不如四、五十年前没有高放的老机春雷805等。

网友(2018-09-22):
这是老版,新版有没有

网友:
换一个也没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