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饭锅坏了

楼主(2017-06-11):
电饭锅坏了,吃不了饭了,请教各位师傅

楼主:
我该从什么地方入手,查找原因

网友A:
1  测量保险丝、发热器断没断,发热器断了就不用修了。

2  限稳器开关是否接触良好。

3  检查整体回路在那儿不通。

网友B:
保温灯和加热灯亮不亮

网友:
检查保险好的没?可能是那地方接触不良了!

网友:
我最近修过一台,保险电阻开路了

网友:
现在什么问题?如果是不通电 ,一般都是温度保险烧断了

网友C:
楼主什么原因也没有说,叫大伙如何回答?

网友D:
电路图不对你的电饭锅,没动手能力还是叫别人修吧,

网友E:
  电饭煲出了什么故障?断电用万用表测量法热器的组值(电阻档打在200档处在750K左右,不同大小容量的电饭煲有不同的组值),按下煮饭键,测量磁钢杠杆处的接触开关查看通断情况,接通电源加热指示灯(红)会亮,表笔测量加热器的两个接电桩(注意安全),有无交流220伏,否则电路不通电。磁钢(限温器)退磁会吸不住内锅,就是煮饭按键按下去后会自己弹起。别忘了检查那个融断器(FU)烧断了没有。

网友:
其实,电饭锅是小家电中最容易修的。

网友:
电路故障,机械故障,磁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温灯和加热灯亮不亮

指示灯都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什么原因也没有说,叫大伙如何回答?

交代的不详细,还可以问我的。吃不了饭是大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饭煲出了什么故障?断电用万用表测量法热器的组值(电阻档打在200档处在750K左右,不同大小容量的电饭煲 ...

手上还没有万用表,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饭煲出了什么故障?断电用万用表测量法热器的组值(电阻档打在200档处在750K左右,不同大小容量的电饭煲 ...

手上没有万用表,哈哈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图不对你的电饭锅,没动手能力还是叫别人修吧,

我在网上搜的,看了半天就是和这个一样的

网友:
找个电笔就能维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网上搜的,看了半天就是和这个一样的

我一看就知道是不一样了,你这个保温是另外加一个发热器来保温的,而电路图是用发热盘来保温的。

网友:
看看温度保险管

网友:
拆开锅底保护板,电源插座和温控器之间有一个温度保险丝,应该是烧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测量保险丝、发热器断没断,发热器断了就不用修了。

2  限稳器开关是否接触良好。

思路精准,指导明确!!!

楼主:
师傅们,就是保险坏了,我直接用导线短接了,以后就烧发热丝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交代的不详细,还可以问我的。吃不了饭是大事啊

买一只新的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一只新的就是了。

我爸不是马云啊

网友:
两根红线串联的温度保险管最容易坏,用万用表测量是不是断路了。

网友:
保险丝磁钢发热丝,感觉是猜谜

网友:
保险丝,磁钢,发热丝。感觉猜谜

网友:
没工具怎么修啊!

网友:
什么都没有怎么检测啊

网友:
估计发热盘坏的机率大!

网友:
不通电换温度保险,没保险用直接连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饭煲出了什么故障?断电用万用表测量法热器的组值(电阻档打在200档处在750K左右,不同大小容量的电饭煲 ...

大师,我家的电饭锅还能做饭,但是不说话了,看看该修哪?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师,我家的电饭锅还能做饭,但是不说话了,看看该修哪?谢谢!

  大湿还真不知道电饭锅还能说话

网友G:
一般都是弹簧开关触点不良或者接触不良的比较多,我家里两个都是这样,磨一磨触点,弯一弯簧片就好。当然啦,楼主这个是例外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都是弹簧开关触点不良或者接触不良的比较多,我家里两个都是这样,磨一磨触点,弯一弯簧片就好。当然啦 ...

金闪闪都出来了,好亮眼

网友:
引用 楼主:
金闪闪都出来了,好亮眼

实际是土灰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