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夏普777不同版本音色问题

楼主(2017-06-11):
近日淘到夏普7773台  回来后打开发现其中一台是大磁钢   同样打理后  同样换800喇叭  同样换功放板电容  但是后来试听发现   大磁钢的音色  低音特别饱满 有音响的感觉  其他2台  无论如何也没有这个效果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电路不一样  但从外表看不出有什么区别  绝对不是喇叭问题    有没有高手告诉我这个问题   谢谢

网友A:
听说777有大磁钢版本,但是我没见过。
一般来说,喇叭不可能只加大磁钢而其他不变的,大磁钢所配用的夹板也是加厚的,喇叭冲程会增加,控制力也会变好。相应的电路部分也会多少不一样,比如低频输出能力。

网友B:
大磁钢的音质就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磁钢的音质就是好

但是喇叭都换了夏普800喇叭了   应该和喇叭没有关系   我认为的电路设计的不一样  但是又不知道哪里不一样  有人知道吗  谢谢  我们探讨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777有大磁钢版本,但是我没见过。
一般来说,喇叭不可能只加大磁钢而其他不变的,大磁钢所配用的夹板 ...

电路一定有那里不一样

网友C:
我有一台夏普777。该机在面板靠右边有一个loudness键,是等响度开关。当该开关氧化而接触不良后,就会失去等响度效果,体现出低音会淡很多。你那三台,是不是有一台这个开关失效了。

另外面板左边还有一键,function键,是一组功能键,共三个位置,这个键的位置也决定了放出的音质特色,当该键接触不良后,也会明显影响低音的走向。

建议,用WD-40喷进所有开关里去清洗一下,注意别让喷剂污染到机内其他地方。放音效果会改善很多。夏普777的音质是很迷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台夏普777。该机在面板靠右边有一个loudness键,是等响度开关。当该开关氧化而接触不良后,就会失去 ...

不是这个地方问题   是电路设计问题  大磁钢电路可能不一样

网友:
不懂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D:
夏普777的音质听说很空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用WD-40喷进所有开关里去清洗一下,注意别让喷剂污染到机内其他地方。放音效果会改善很多。夏普777的音质是很迷人的 ...

我也愿意用WD-40,特别是对付复杂难拆的多脚开关,包括电位器,非常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夏普777的音质听说很空洞。

老卡坛确实有人说GF-777的声音 -  假、大、空,
要知道去卡坛的好多都是玩三头卡座的,不说别的,仅三头卡座的一个组合磁头就与一台低档收录机价格相当了,三头卡没有采用坡莫合金磁头的,最次的都是铁硅铝SA磁头,好一些的甚至用”石英头“,这样的卡座加上现代发烧级音箱,自然不是收录机能比的,也不是同类的音色。777相当于半开放式音箱,类似分布孔音箱,与后期独立音箱的分箱式收录机也不是相同的音色风格,都不能拿到一起比

网友E:
你感觉音质不同,是在放卡带的时候还是在放收音的时候,如果是放卡带时的感觉,个人觉得可以考虑是磁头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感觉音质不同,是在放卡带的时候还是在放收音的时候,如果是放卡带时的感觉,个人觉得可以考虑是磁头问题 ...

任何信号源都一样   电路设计一定不一样

网友:
大磁钢777的图片能不能发一张

网友F:
现在还有用收录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还有用收录机的?

当然   这个机器音质很好

网友F:
磁带放了这么多年还能用吗?

网友:
我也有一台777

网友(2017-08-02):
引用 网友F:
磁带放了这么多年还能用吗?

这得看情况,有些可以,有些就不行。我在当地旧货市里的地摊上收了不少磁带,有的音质很好,有的却不行。不行的顺手丢了,反正也不贵。1元一盘还不够买个冰棍呢,哈哈

网友:
夏普777的欧洲版本采用的就是大磁钢喇叭,喇叭上还加了金属加强压条。

网友:
既然信号源和喇叭一样,你就查放大电路呗,或许功放都不是一个型号的呢,大磁钢扬声器可以发挥更好的低音,所以功放电路肯定也会做响应优化。这种收录机一般只在日本销售,不好的东西才出口了,你当小日本傻啊,所以玩什么高端的收录机还是去日本淘吧!他们自用的收录机连小型收录机都用小口径大磁钢扬声器,

网友:
以我的记忆,夏普普通版777用的功放芯片是HA1392,你的大磁钢版本我没见过,但是仔细对比电路肯定有区别,说不定功放芯片用的其他型号呢

网友:
刚入了一台国内组装的777,调频收音很是灵敏,音质好啊,小磁钢的

网友G:
777低放部分电路图,单独的低音放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777低放部分电路图,单独的低音放大!

低音放大功放的输入直接从左右声道的功率输出端取的信号,经56k电阻衰减送入放大电路,竟然用阻容元件处理低音。

网友:
我也是不懂,进来学习的。

网友:
学习学习欣赏欣赏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低音放大功放的输入直接从左右声道的功率输出端取的信号,经56k电阻衰减送入放大电路,竟然用阻容元件处 ...

它这个设计就很失败了,从功率输出那里取低频信号,效果能好?
从前级用低通取出来岂不更好?

网友:
夏普777那个可是一代神器啊

网友:
我有777,也有日本本土版的999.
999音质明显好于777.

网友:
引用 网友G:
它这个设计就很失败了,从功率输出那里取低频信号,效果能好?
从前级用低通取出来岂不更好?

当年的技术限制呗,好好做个2.2声道音箱也许声音都会比它好,左右声道单独高低音控制,在每个声道上各加一路低通,然后后面加单独的低音功放电路。没这样做过,瞎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