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一下刚刚收的1970年的遵义500

楼主(2017-06-11):
如图所示,刚刚收了一台500表。后螺丝孔带罩哦,开后盖的时候很费劲,最后用银行卡一点点拨开橡胶条,估计距离上次开盖已经很久了,电池仓一点点铜锈,几乎可以忽略。外壳没有一点破损,就提手烫伤一点。经测试精度OK,平衡稍差(其实也就右偏两格),经过一番调整,基本满意。
另外请教几个问题:1.怎样把文字插到图片中间?
2.这个表表面有点黄黄的灰,粘在表面,不好清理,有什么好方法?
3.马上黄霉天来了,南方的朋友们怎么保存老指针表啊?
4.这表大概值多少啊?

1970遵义

1970遵义

刚刚调好平衡

刚刚调好平衡

可以立着使用了

可以立着使用了

电阻档维修过,精度不错

电阻档维修过,精度不错

网友:
恭喜楼主得宝了,该表价值大概在120—160之间吧。

网友A:
外观成色不是很好,但估计此表的使用率不高,用料地道,做工精细,值得收藏,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观成色不是很好,但估计此表的使用率不高,用料地道,做工精细,值得收藏,赞一个。

外观只是有点脏,其实表面完好,没怎么花。你那边的表配件发给我看看吧

网友B:
视线范围中,电流档有几枚小电阻,还有一枚二极管要换掉,换成当年的。这表价值一半是保存原由风格,一半是把玩使用

网友:
俺有一块同样型号同厂家的,不同的是提手是牛皮的,年代是1968.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线范围中,电流档有几枚小电阻,还有一枚二极管要换掉,换成当年的。这表价值一半是保存原由风格,一半是 ...

老师傅眼睛毒的,就是那个地方维修过的,就是绕线电阻难找,想找康铜丝自己绕,就是不知道用多粗的,1k一下用多粗的,100欧以下用多粗,10欧以下又是多粗,绕的时候阻值怎么控制,烦请老师傅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线范围中,电流档有几枚小电阻,还有一枚二极管要换掉,换成当年的。这表价值一半是保存原由风格,一半是 ...

请教一下老师傅,这个表1k档电阻是32.8k,有好多图是33k,是否版本不同?有没有70遵义500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过时

什么意思?

网友:
电阻档有校正的,这个年代的表有好几个图,而且互相对应不上,关键是表头参数.

网友:
是个好表,除了略显笨重一些外,还是不错的,不太容易损坏。收藏也不错。实用也有用。

网友(2018-01-10):
好表一块了

楼主:
谢谢,主要是表头特性很好

网友D(2018-04-13):
找一个配件表,把电流、电阻档的线绕电阻换上

网友E:
将来有机会交流交流,我有个72年遵义电压部分不准,电阻部分算是修好了将来请你指教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将来有机会交流交流,我有个72年遵义电压部分不准,电阻部分算是修好了将来请你指教一二

不敢当,有什么大家讨论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将来有机会交流交流,我有个72年遵义电压部分不准,电阻部分算是修好了将来请你指教一二

要先看看表头灵敏度怎么样?
是不是39.5-40微安之间,再看50微安档是否准确,再是直流电流档,从小到大查,然后是直流电压,再交流电压,电阻档可以最后查。

网友:
赞!羡慕!内部制作真好!那年代讲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一个配件表,把电流、电阻档的线绕电阻换上

已经恢复了

网友:
没看见草帽管

楼主:
氧化铜二极管吧,不清楚,看着焊点像没有动过,要么是高手修的

网友:
好表 !现在的500平放调零立着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傅眼睛毒的,就是那个地方维修过的,就是绕线电阻难找,想找康铜丝自己绕,就是不知道用多粗的,1k ...

我这儿有500表的全套绕线电阻

网友:
好好打理一下,把电阻脚线规范下,里外的卫生好好打理下,50微安档调整到位,好表一块。

网友:
匠的心、精的艺!楼上提醒的不错,此表还是恢复原貌“修旧如旧”才值得把玩收藏!

网友(2020-12-02):
如果我是你,我就把外壳全部拆下,完全清洗干净再装回去

网友:
        70年也是一块老表了,绿袍电阻有年代感,恭喜得好表。

网友(2024-06-15):
为了精准最好处理一下 换挡开关用无水乙醇清洁 然后喷电子清洁剂 把氧化物给处理一下
用竹签或者筷子 沾上乙醇 捅表笔插座 然后加地址清洁剂继续捅几下即可

网友:
恭喜楼主得宝。

俺的。。。。。。

网友(2024-10-20):
都是高手啊我就来学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