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老师解难

楼主(2017-06-11):
老师们好!我的一款烽火262收音机调频好着哩,调幅收不到台,喇叭有嗡嗡声,调台时,从700到540一片嗞嗞声,从700到1600声音很小,均无电台声。请老师们指点!谢谢!

网友:
用电池,到远离市电的空旷地试听,你会发觉什么原应。

网友:
检查一下变频和中放各级工作电流是否正常?中周是不是调乱或者有问题了?接线是否正确?元件有没有虚焊?

网友A:
记得以往我在本版块的某个回帖上说过以后的中波要靠自己建发射了。当时是句玩笑话。现在越想还越觉得靠谱,全国各省市都会慢慢取消中波广播的,到时信号源是个难题,不自己建哪来的信号源啊?自己建个微功率短距离的,不会干扰任何公共通讯,相关部门连探测到你的发射台都没有可能。何乐而不为。还可以自建宽频响、立体声等,又一个新玩法。

楼主:
谢谢以上几位老师的关注和指点。我们这里的中波信号还好,用其它的收音机收听很好。

网友:
中波信号不是没有,是城市干扰太多了,信号被淹没了。在自己房间只能收1,2个电台,拿到26楼楼顶电台就已经很热闹了。深圳这边香港的都能收好几个。

网友:
是不是调幅双联漏电,清洗一下。

楼主:
谢谢以上俩位老师的关注和指点。

楼主:
发个图供老师看看指点。

网友:
既然别的收音机能收到台,4楼正解,参照解决问题。

网友:
查查波段开关接触情况,天线线圈是否断线,中周是否调乱

网友:
用信号发生器测试一下也能测出来。

楼主:
谢谢俩位老师的关注和指点!

楼主:
问老师可变电容器上的四个微调哪两个是调频,哪两个是调幅,谢谢!

网友B:
图上标 1 的可能是 FM 本振, 2 可能是中波本振,它们的左边相邻的应该是各自的天线输入回路。你可以验证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上标 1 的可能是 FM 本振, 2 可能是中波本振,它们的左边相邻的应该是各自的天线输入回路。你可以验证一 ...

谢谢老师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上标 1 的可能是 FM 本振, 2 可能是中波本振,它们的左边相邻的应该是各自的天线输入回路。你可以验证一 ...

谢谢老师说一下验证的方法好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说一下验证的方法好吗?

虽然回复了,但我可不是什么老师。

你应该从其电路原理来分析。一个基本的超外差接收机都有一个天线(调谐)回路和一个本振回路,调幅有一对,调频有一对,这个你应该已经知道了。从位置上,从周围零件的布置看,我们可以估计出右上角的是调频的本振,因为它旁边是调频本振线圈,而右下的应该是调幅本振,因为旁边是中振。对不对可以在各自波段收到一个电台时用镊子碰触那个角上的螺丝,如果是本振,因为你的人体感应,收到的电台就会‘跑了’,因为本振的频率改变了,只有本振的有此变化,天线谐振回路的没有,它们只会有声音大小变化,但台不‘跑’。磁棒上的天线线圈初级有一个头接到一个脚上的螺丝,它就是调幅的,另一个,就是调频的调谐线圈,在你的照片上应该是左上的,相连的微调就是调频统调时调跟踪的。

楼主:
谢谢老师的详细说明。我对无线电知识没有基础,又年老无记醒可爱捯腾的一个人,这回用筆记下来,以便查阅。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的详细说明。我对无线电知识没有基础,又年老无记醒可爱捯腾的一个人,这回用筆记下来,以便查阅。

哈哈,人老不学艺了,不知您今年贵庚?还是找本很基本的 ‘超外差式收音机原理’ 或 ‘晶体管超外差收音机原理’之类的书看看,咱们得知道什么,怎么,和为什么。不然就是流水线的焊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回复了,但我可不是什么老师。

你应该从其电路原理来分析。一个基本的超外差接收机都有一个天线( ...

老师好!我照你的方法操作了一下,结果是:在调频波段上,收到一个台,用镊子碰触四个锣絲,左上角变台,右上角声小。左下角和右下角声音无变化。在调幅波段收一个台,用镊子碰触四个锣絲,左上角和左下角声音无变化,右上角和右下角噪音大,难以分辩,后来用手指去碰触,发现右下角变台,右上角声音变小同时也有噪音。哪么右上角关联调频和调幅?谢谢老师分析指点!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好!我照你的方法操作了一下,结果是:在调频波段上,收到一个台,用镊子碰触四个锣絲,左上角变台, ...

别折腾了,没有电路基础不小心会越搞越乱,如果把调频弄乱了,不借助仪器仪表很难恢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人老不学艺了,不知您今年贵庚?还是找本很基本的 ‘超外差式收音机原理’ 或 ‘晶体管超外差收 ...

谢谢老师!七十四岁的小学生,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七十四岁的小学生,哈哈哈!

哇嗷! 那真的比我大点儿。老哥还能保持如此雅兴太难得了。确实年纪大了不容易记事儿,只有多用才能记住,但能从原理层理解,应该是我们这个年纪的强项。

您的中波问题搞定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好!我照你的方法操作了一下,结果是:在调频波段上,收到一个台,用镊子碰触四个锣絲,左上角变台, ...

刚刚看到此回帖。

先不管调频吧,因为它工作。在调幅,另外找一台工作正常的中波收音机,频率拨到 1000千赫以上(1000多一点即可),将此问题机拨至调幅,调谐钮旋到最低端(535?),两台收音机靠近到一起,慢慢转动问题机的调谐钮,在好的机器上应该能听到 ‘啾啾’的声音。这是问题机本振泄漏出的频率: 535+455=990,你来回慢慢转动旋钮,能听到说明本振工作,就再在别的方向查找,如果听不到,就是本振不工作,这是很可能的。本振不工作就收不到台了。先试试吧。然后告诉我结果及那个集成电路的型号,如果能看到。

楼主:
谢谢老师的鼓励。中波只能在中间有台,低端无台,比如540、603。603是个强台都收不到。高端也没有台。

网友:
等一下,你的收音机没有调幅吧?我刚刚看了你的第二张照片,就是有刻度盘的那张,那上面可没有调幅波段,有的只是TV电视波段。您仔细看看。

网友B:
可又能看到中波的零件,我糊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的鼓励。中波只能在中间有台,低端无台,比如540、603。603是个强台都收不到。高端也没有台。

我是想知道它的本振(本机振荡)是否工作,鉴别的方法就是用另一台好的中波机,调到 1000KHz ,看看能否收到问题机在 535 (540)处的本振信号。

楼主:
老人都是这样的。这也是个乐,哈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人都是这样的。这也是个乐,哈哈哈!

哈哈,乐乐吧。它的集成片是 CXA1691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又能看到中波的零件,我糊涂了。

老人都这样,这也是个乐,哈哈哈!我在第二張图片中,用镊子碰触長芯片左下第二个点时,603强信号高低端都是它。供老师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乐乐吧。它的集成片是 CXA1691 吗?

回老师,芯片是索尼CXA1019M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老师,芯片是索尼CXA1019M

嗯,1019 和  1691 在针脚上完全一样。我慢慢琢磨琢磨怎么给你条容易的路。不过您还没有告诉我是否试过我说的辨别本振是否工作。这个很重要,不要管什么在某一段能收到台。工作正常的前提就是本振要工作,然后才有混频,才有中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1019 和  1691 在针脚上完全一样。我慢慢琢磨琢磨怎么给你条容易的路。不过您还没有告诉我是否试过我 ...

回老师!试了一下没有反应,我用了个搖控器对着问题机按了几下除过可变和磁棒上的线圈以外都有嘀嘀声。供老师参考!

网友C:
你这收音机是中波调频收音机调频正常,中波无台,我遇到过,你把中波陶瓷滤波器换了看看,465KHZ左右的,大多都能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老师!试了一下没有反应,我用了个搖控器对着问题机按了几下除过可变和磁棒上的线圈以外都有嘀嘀声。供 ...

如果你是按我说的试验的,那估计本振没有工作。请再试一遍,以确定。注意,好的收音机调到1000多一点儿,因为刻度盘都有偏差,最好找一个 1000附近的台,然后偏调一点儿,或就留在那儿。然后打开问题机,在调幅的最低端来回动动旋钮,仔细听正常机有无 ‘啾啾’ 的叫声。如果没有,请把印刷板翻过来,参见我的照片上的白圈里的红箭头所指的点,那是本振的去集成片 5 脚的点,用数字电压表量电压,应该是 1.25伏,量完后把结果告诉我。如果你的手不够稳定,就不要做了。呵呵,应该没事儿吧。

网友D:
年逾七旬仍在“折腾”收音机,精神着实可佳,令人钦佩。不过从第二幅照片上看,似乎只有调频(FM)及电视(TV)两个波段,没有看到调幅(中波)的刻度啊,难道是照片不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年逾七旬仍在“折腾”收音机,精神着实可佳,令人钦佩。不过从第二幅照片上看,似乎只有调频(FM)及电视( ...

谢谢老师的关注!有调幅的,照片不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是按我说的试验的,那估计本振没有工作。请再试一遍,以确定。注意,好的收音机调到1000多一点儿, ...

老师好!按您的说的作了一下,结果是:一是没有“啾啾”声;二是电压为零(我是用红表筆接白点,黒表筆接芯片五角)。供老师参考!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师好!按您的说的作了一下,结果是:一是没有“啾啾”声;二是电压为零(我是用红表筆接白点,黒表筆接 ...

哦哦,首先,看来本振没有工作,这是问题点。第二,很抱歉我没有说清楚,是测量箭头所指的点(本振)对地(负极)的电压。那个点与集成片5脚是直连的,电压应该为零。请再次量一下,就是红笔接箭头指处(也就是 5脚),黑笔接电池负极。看看电压是不是 1.25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哦,首先,看来本振没有工作,这是问题点。第二,很抱歉我没有说清楚,是测量箭头所指的点(本振)对地 ...

回老师!量了一下电压为1.5V。万用表不是很准确。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哦,首先,看来本振没有工作,这是问题点。第二,很抱歉我没有说清楚,是测量箭头所指的点(本振)对地 ...

老师辛苦了!该休息了,明天再说吧,祝您晚安!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师辛苦了!该休息了,明天再说吧,祝您晚安!

谢谢你的关心,现在睡得晚了。先把建议给你写出来,你明早趁着天气凉快照着试试。

现在你的集成片的中波本振直流是通了,怀疑对象是四联了。请把四联上的拉线盘卸下来,露出四联的轴来,用一根电线把轴和四联的动片接点,就是四联中间的两个焊点之一(最好是靠近印刷板边缘的那个)连起来。不必焊接就是用一段短线连接一下,看看会不会有咔咔的声音,会不会有电台。如果有了,就是四联的动片(轴)与引出线接触不良,你试试吧。晚安(或者早安)。

或者就先卸下刻度盘,露出拉线盘,用拇指和食指按压四联的轴的两端,看看会不会有什么变化。这也是在排除接触不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关心,现在睡得晚了。先把建议给你写出来,你明早趁着天气凉快照着试试。

现在你的集成片的 ...

老师早晨可好!我偷了个懒,只是把刻度盘取下,用镊子連接了一下中心轴上的锣絲和中间的金属片,没有咔咔声。没有用手按,因为可变上面的中心轴没有露出来,不知我这样作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收音机是中波调频收音机调频正常,中波无台,我遇到过,你把中波陶瓷滤波器换了看看,465KHZ左右的,大 ...

谢谢老师的关注和指点!哪个是陶瓷滤波器能说说吗?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的关注和指点!哪个是陶瓷滤波器能说说吗?谢谢!

图片上画圈的元件应该是陶瓷滤波器,一般不会坏,需要注意的是该中波滤波器不是465KHz而是455的,(器件侧面有标记)
佩服你的毅力,70多了还乐此不疲,不过电子基础知识欠缺会走许多冤枉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哦,首先,看来本振没有工作,这是问题点。第二,很抱歉我没有说清楚,是测量箭头所指的点(本振)对地 ...

老师好!刚才又试了一下问题机和正常机时,正常机岀现像啾啾啾的声音了。供老师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的关注和指点!哪个是陶瓷滤波器能说说吗?谢谢!

一般是两个滤波器,一个是调频10.7MHZ,另一个是中波465或455KHZ,这两个滤波器故障率较高,哪个波段故障就换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哦,首先,看来本振没有工作,这是问题点。第二,很抱歉我没有说清楚,是测量箭头所指的点(本振)对地 ...

再回老师,啾啾声有时有有时可没有,是不是本振不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片上画圈的元件应该是陶瓷滤波器,一般不会坏,需要注意的是该中波滤波器不是465KHz而是455的,(器件 ...

谢谢老师的关注和指点,老来无事,找点乐趣,消磨时间。哈哈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再回老师,啾啾声有时有有时可没有,是不是本振不良?谢谢!

估计原始故障是密封四联动片接触不良(我有两台类似机器都是这个问题),看照片本振线圈已经被调整过了。所以现在是四联接触不良加失调。
建议你引入中频信号以确定中波中放级正常否。再重点解决本振部分故障,如四联问题则清洗或更换,再把中波同步跟踪调整好,调跟踪最好有信号发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的关注和指点,老来无事,找点乐趣,消磨时间。哈哈哈!

我也已经65岁了,解决收音机故障对我来说已经没了兴趣,不过半个世纪来积累的基础知识和经验还没有忘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原始故障是密封四联动片接触不良(我有两台类似机器都是这个问题),看照片本振线圈已经被调整过了。 ...

问老师如何引入中频信号?谢谢!

网友F:
有会修收音头的吗?留个电话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会修收音头的吗?留个电话

说说是什么样的收音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回老师,啾啾声有时有有时可没有,是不是本振不良?谢谢!

您好!我刚刚看到您的回复。有啾啾声收到就说明本振在工作了,但如果是时有时无,就应该来回试几次,看看是什么引起了变化。

本振需要有供电,这就是要测到的 1.25伏,这个 1.25伏实际是集成片本身电路提供的,来自于第8脚。然后通过本振线圈的一个绕组进入5脚。因为是集成电路,本振级的电流,发射极电压都无法测量,也不必劳神。本振工作正常需要有谐振回路,线圈就在那个 10x10 (或 7x7?)的铁壳子里,电容就是四联中的一个。正如上面有个朋友(55楼)所说,四联接触不良是怀疑点,所以要您卸掉刻度盘,用食指和拇指捏在轴的两边,就是你说的螺丝和四联的另一面,目的是加一点儿压力看看能否改变接触。如果啾啾声是在用手指加压后收到的,就说明很有可能是四联接触不良,导致本振停振了。您可以用一只手捏四联,另一只手转旋钮,看看有无电台收到。

到目前为止我都没有要您调任何电容或电感(中周,中振),因为不想把故障扩大。首先就是要确定有本振,本振的低端为: 535+455=990. 因为刻度盘都不可能很精确,所以要您找一个1000左右的电台,以此电台为参考点,如果能收到本振信号,就再往高端调一点儿,转动旋钮,看看是否还有信号,这样,您可以一直验证到 1605-455=1150,就是把好的收音机调到最高端,问题机调到中间1100左右,来回转转旋钮,应该能收到‘啾啾’。

如果始终都有了啾啾,应该就能收到电台,如果还是收不到电台,我们再去别的地方找寻。说到中频信号发生器,您的那台好的收音机就是一个好的信号发生器。到时候如果想要用,请发两张‘裸照’给我。

已经在您的帖子里看见三个老头子了。  天太热,可别太投入。顺便问问,您的电表是指针的还是数字的?您府上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刚刚看到您的回复。有啾啾声收到就说明本振在工作了,但如果是时有时无,就应该来回试几次,看看 ...

谢谢老师辛苦了!我在试试看。谢谢你的关心!我是陕西渭南人。冒昧问一下老师哪里人也!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辛苦了!我在试试看。谢谢你的关心!我是陕西渭南人。冒昧问一下老师哪里人也!

希望您好运,故障早日排除。渭南我去过,不错的地方,吃过你们的 BIANG BIANG 面。我在北京。我是说如果实在搞不好,您可以考虑把它寄给我,我修好后寄回。不过享受修理的过程是您的目标,对吧?日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希望您好运,故障早日排除。渭南我去过,不错的地方,吃过你们的 BIANG BIANG 面。我在北京。我是说如 ...

谢谢老师的好心人!我是从地摊1元买的回来胡拾翻里,用不着费神哩,我还有几十个收音机哩,大都能正常收听。北京是藏龙卧虎之地。大国首都,必定繁华。您们也很幸福哎!

楼主:
用两个手指按住有了一下再就没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两个手指按住有了一下再就没有了。

很好,那就比较肯定是四联的问题。有两个解决方法,一是将四联拆下来,用酒精清洗,方法比较麻烦,结果不保证;二是在四联转轴的螺丝处,也就是拉线盘轴孔处接一条短的多股软线,就用那个固定螺丝压紧即可,另一端焊在附图的箭头所指处。如果这样做后啾啾声可以稳定持续收到,我们就可以认为四联修好了。再往下走。三是换一个新的,也许您能在网上淘到一个。

如有不明,请尽管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那就比较肯定是四联的问题。有两个解决方法,一是将四联拆下来,用酒精清洗,方法比较麻烦,结果不 ...

谢谢老师!也让你费心了!

网友G:
不排除线圈(或者跳线)管脚氧化造成的 ‘虚焊’ 故障,特别是用焊锡膏处理过的元器件管脚,更容易造成此类故障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排除线圈(或者跳线)管脚氧化造成的 ‘虚焊’ 故障,特别是用焊锡膏处理过的元器件管脚,更容易造成此类 ...

谢谢版主老师的关注和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那就比较肯定是四联的问题。有两个解决方法,一是将四联拆下来,用酒精清洗,方法比较麻烦,结果不 ...

老师好!我按照第二步去作,没有反应且难以转动调谐轮。后来用一个针从四連上面中间扎透至金属部分,滴了点油,活动了转盘,到昨天晚上突然能收到603强台故事广播,693的陕西新闻,747戏曲广播,900的农村广播, 1008的陕广新闻,唯有540的中国之声收不到不知道是啥原因?这个收音机是軍工厂生产的,机壳很结实,就是天线不好固定,面板窗口玻璃容易掉,两个部位我粘了好几次都没有成功,老师有啥妙招?另外,四連转动不灵活,是不是四連上面的四个锣絲上的太紧?您们哪里的天气很热吧,好好的防署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师好!我按照第二步去作,没有反应且难以转动调谐轮。后来用一个针从四連上面中间扎透至金属部分,滴了 ...

首先恭喜你找到了毛病,如此契而不舍的精神实在可敬。恭喜。

现在回到你的问题机,四联的动片组与轴相连,轴通过一个有弹性的铜片与引出脚连接。时间一长,氧化加灰尘加油污使得接触不良,甚至干脆断路,这就是您碰到的问题。我都不敢建议您去清洗四联,因为没准反而把调频都搞坏了。其实就是轴心的那个小小一个点,现在好了,在一定时间内如故障再次发生,就再点一点除垢。

540收不到有可能是频率覆盖不对,最低端高于 540. 您可以看看能够收到的电台的位置是否都偏低?看到你那里有1008,那么还用我建议的方法,用好机调到 1008,然后用问题机最低端试试,看看好机有无啾啾,1008-455=553,在540之上,所以如果您是在旋钮旋到底时有啾啾,就说明频率覆盖偏高了,把中振的磁帽稍稍旋进一点儿,加大电感,降低本振频率,应该是在调谐旋钮稍稍离开最低点好机能收到啾啾(就是对应550到560)。

四联转动不灵活应该不是那四个螺母的问题,除非您动过了。那四个螺母下面有很多垫片,保持间隙,绝缘,不建议动它,如果是最近的新问题,请回想一下您都动了什么?然后试试恢复一下。排除故障时有一个要点,就是每次只动一个,看看结果,再动其他的,这对任何修理都一样。粘玻璃窗应该用有柔性的胶,软的,如SBS,粘鞋的,两边都涂点儿,晾干,然后捏到一起。

总之,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没有 540,中振磁帽顺时针转进一点儿,一次90度,一共不要超过两圈,以免损坏磁帽或里面的磁芯

天线是指那个磁棒吗?发个照片来吧。

夏安。

网友E:
引用 楼主:
老师好!我按照第二步去作,没有反应且难以转动调谐轮。后来用一个针从四連上面中间扎透至金属部分,滴了 ...

四联问题暂时解决了,下面应该解决同步跟踪,可搜寻矿坛内有关调整同步跟踪的帖子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四联问题暂时解决了,下面应该解决同步跟踪,可搜寻矿坛内有关调整同步跟踪的帖子参考。

谢谢老师的关注和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恭喜你找到了毛病,如此契而不舍的精神实在可敬。恭喜。

现在回到你的问题机,四联的动片组与轴 ...

回老师!我把中振顺时针转了90度,结果603强信号跑到700处,后来往后退到600处有了强台,反正没有中国之声,我想就这样吧。和正常机试了一下,在540左右有啾啾后转为呜呜的长音声,供参考。关于磁棒线圈固定问题,请老师给个良方!下面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恭喜你找到了毛病,如此契而不舍的精神实在可敬。恭喜。

现在回到你的问题机,四联的动片组与轴 ...

再问老师,正常机在桌面上能收听,问题机还要拿到墙角去才能收听,是啥原因?谢谢!您还说到收音机也是很好的信号发生器,这对收音机的大小、型号等还有什么要求,对此我很感兴趣,望老师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老师!我把中振顺时针转了90度,结果603强信号跑到700处,后来往后退到600处有了强台,反正没有中国之 ...

关于 540, 您用好机收到问题机 540 的本振信号(啾啾)时那台好机的频率是多少?应该是在 1000下面一点儿,540+455=995. 就是说在收到 1009 下面。如果是在 1009 收到的,就是偏高了,需要旋进一点儿。我们用好机是当作一个频率计使用。要注意接收的频率(刻度盘位置)。如果频率正确,就是说在 995 能收到啾啾,那可以试试把磁棒上的线圈稍稍往中间移动一点儿试试,603能收到 540 也应该能的。移动天线线圈就是在做低端的跟踪,如果没有收到,就调到 603,然后左右移动,使 603声音最大就行了。540 就先别管他,没准他以后又冒出来了。

想跟您说的是你现在需要做的不是什么调同步跟踪,而是调(拉)频率覆盖(也有称之为拉刻度,对刻度的)。就是说现在本振工作了,但还要调整本振的工作频率范围使其至少能覆盖 535+455=990 到 1605+455=2060 这一段,一般都还要再宽一点儿,如低端为 530.需要能振出 995了, 这样您就能收到 540 了。这一步做好了,再做(才做)同步跟踪,同步(或叫跟踪)影响的是灵敏度(声音大小),但不至于无声。这就是调整超外差机的基本步骤和顺序,不能颠倒。其实前面还有一个中频调整,但是因为此机有 455 陶瓷滤波器,所以调整可以简化。

天线的固定是指将磁棒与灰色的支架固定吗?如果是,可以用 502胶加小苏打,具体做法是用一些小苏打粉堆在箭头所指的磁棒与灰色支架相接的地方,堆成一条小埂子(也就1-2毫米),然后将502溜到小苏打上,502 会很快形成一条白色的胶接缝,它比单用 502 结实,而且粘接面大。如果您能找到一般固定磁棒的塑料圈,可以把它套在磁棒左边(靠近中部),然后再用 502加小苏打。

周末愉快。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问老师,正常机在桌面上能收听,问题机还要拿到墙角去才能收听,是啥原因?谢谢!您还说到收音机也是很 ...

请先参考我刚刚回复的关于调整的步骤。如果好机能收到而问题机不能,有可能是灵敏度的差异。现在首先要确认一下频率覆盖是否已经做好了,就是要确认最低能至少收到 535 . 具体就是要能让好机在 990 收到啾啾。如果能找到一台有数字显示的收音机最好,因为可以相当精确的调到 990. 如果高端接收得到应该有的电台,可以认为高端覆盖没问题。现在调到 603,移动磁棒上的线圈,使得声音最大,然后调到一个1400-1600之间的电台,用您那里能收到的最高的那个台,调整四联上与天线线圈连接的那个半可变微调电容,使得声音最大,再回过头来,再调到603,看看声音是否变小,可以再移动一下天线线圈,然后再回到高频端检查一次,来回两遍,跟踪(同步)也就完成了。

说收音机也是一个很好的信号发生器是可以说是任何一台能工作的收音机,而一台调整好的收音机就好像一台标定了的信号发生器。从其上能得到中频信号 455 或 465 KHz,高频信号(差不多 1000 - 2000),还有音频信号。当然,没有量化,没有衰减控制,但给收音机调整或修理用还可以。型号大小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数显的更好,因为读数精确(然后才好让它准确)。

再祝夏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先参考我刚刚回复的关于调整的步骤。如果好机能收到而问题机不能,有可能是灵敏度的差异。现在首先 ...

回老师:我有个德生PL737,我再按照您说的试一下,这就是边玩边学习了一。老师也辛苦了!祝老师周末愉快,夏安!晚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先参考我刚刚回复的关于调整的步骤。如果好机能收到而问题机不能,有可能是灵敏度的差异。现在首先 ...

再补充一点:该机滤波器是465B,供参考。晚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补充一点:该机滤波器是465B,供参考。晚安!

如果陶瓷滤波器是 465 的,则接收到 啾啾 的最低频点应该是 535+465=1000,和 455 差 10KHz.  在调覆盖时要做相应的变动。尤其是在使用数显机做接收时。

用 737 来调机很好,它有数字显示。

晚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陶瓷滤波器是 465 的,则接收到 啾啾 的最低频点应该是 535+465=1000,和 455 差 10KHz.  在调覆盖 ...

老师早晨好!我按你说的把天线线圈往中间偏移了一点儿,哈哈哈,收到了540的节目了,就是声音小。只于啾啾声,只能在1008处有,999和990处没有。高端正常机有时有台,有时无台。供老师参考。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师早晨好!我按你说的把天线线圈往中间偏移了一点儿,哈哈哈,收到了540的节目了,就是声音小。只于啾 ...

早上好!恭喜你收到了540. 此机问题不大。

因为您说了,此机陶瓷滤波器是 465,因此,低端的本振频率应该是 535+465=1000. 加大一点儿覆盖应该是 530+465=995. 要用您的 737 来接收,因为它能读准确。具体就是将 737 调到 995,无台没关系,稍稍旋进中振的磁帽一点点,调谐旋钮在最低端,737 应该能收到 啾啾。

540 的声音小可以适当移动天线线圈看看能否找到最大点。您所说的 “高端正常机有时有台,有时无台”,是说那台正常的收音机也不太正常吗?还是指的这台烽火?这台机器它的四联仍然有可能在某些点接触不良。滴一点儿酒精试试,要勤转动,户枢不蠹。

您的机器上的另一个小方铁壳中周是真的中周(中频变压器),就是那个在两个波段开关的延长线的交点的那个。适当的左右转转它的磁帽,每个方向不大于90度,看看有什么变化没有。90度没有明显变化可以加大到180度(半圈),先往外旋,这是为了使中频上的两个选频元件频率一致。如果不管向哪个方向转,不管是旋入还是旋出,声音都变小,则说明已经是最佳点了。就不必再调了。

慢慢玩儿吧。

日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上好!恭喜你收到了540. 此机问题不大。

因为您说了,此机陶瓷滤波器是 465,因此,低端的本振频 ...

回老师:我的737调不到995,它是9进位。高端电台时有时无指的是正常机(几个正常机都是的),可能是信号的事吧。慢慢的玩吧。让老师辛苦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老师:我的737调不到995,它是9进位。高端电台时有时无指的是正常机(几个正常机都是的),可能是信号 ...

没关系,在 990 到 1000 之间找一个点就行。应该有 990 吧?990 是一个‘整点’。990-465=525,很多收音机的频率覆盖都是下到 525  的。不然用 999 也行, 999-465=534,正好呀。用 999 好了。

众机机在高端表现相同,说明问题可能是外界的。

日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关系,在 990 到 1000 之间找一个点就行。应该有 990 吧?990 是一个‘整点’。990-465=525,很多收 ...

回老师:德生PL737调频是5进位,调幅是9进位。如果放在999没有啾啾声,怎样才能叫有啾啾声?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老师:德生PL737调频是5进位,调幅是9进位。如果放在999没有啾啾声,怎样才能叫有啾啾声?谢谢!

如果您确实在 999 处没有收到 啾啾,那麽烽火的最低频率就没有低至 999-465=534. 但是,既然已经收到了540, 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必要去加大覆盖了。540下面没有电台了吧?其实,就在现在的点上,将中振(四联下面的那个)磁帽略微旋进去一点儿,就应该会让 737 在 999 听到 啾啾,就差一点儿。

晚安!

网友B:
我看了一下,在 540 下面还有一个是 浙江台的 531,位于浙江的金华。如果想收到她,就需要下至 531+465=996,这是 737 调不出来的一个点。但是,其实就是在 999 有了 啾啾 后再旋进去一点点。。如果您在渭南能收到浙江的 531 ,那就太厉害了,因为那个台的功率很小。就是说很可能根本收不到任何 531 的台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您确实在 999 处没有收到 啾啾,那麽烽火的最低频率就没有低至 999-465=534. 但是,既然已经收到了54 ...

老师好!试了几下咋还是不行,我怀疑四連有问题。收台时有时收不到,来回转动才能收到。我看就是这样了,低级收音机,不费心了,要是高级别的就另当别论了!通过这一次的交流,使我感受很深,老师的热情和技术的高超,使我难忘。还有其他的老师们的积极关注,也使我非常的感激,也在此表示感谢!以后再有疑难再向老师请教!多谢了!夏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一下,在 540 下面还有一个是 浙江台的 531,位于浙江的金华。如果想收到她,就需要下至 531+465=996 ...

老师好!刚才发了贴子,现在再来麻烦一下,刚才可不知咋的,又岀现了个问题,就是在选台时岀现摩托车发动的嗒嗒嗒和尖叫的声音,您看讨厌不,就想把它抡了。一想全当学习里。尖叫声不极少,主要是嗡嗡声,按一下电池或电位器嗒嗒声失,供老师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一下,在 540 下面还有一个是 浙江台的 531,位于浙江的金华。如果想收到她,就需要下至 531+465=996 ...

老师好!哎呀呀,虚惊一场,没有安装好的缘故。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师好!哎呀呀,虚惊一场,没有安装好的缘故。

这台收音机有可能有些接触不良的地方,四联的故障就是接触不良,要不断转动,勤用有些问题会消失,而电池的触点,弹簧是很可能生锈或腐蚀的,要轻轻刮一下。再换上新的电池看看。

据我的估计,您已经将它修好了。恭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台收音机有可能有些接触不良的地方,四联的故障就是接触不良,要不断转动,勤用有些问题会消失,而电池 ...

多谢老师的帮助!另外给你发一个BIANG字:

楼主:
引用 楼主:
多谢老师的帮助!另外给你发一个BIANG字:

马字下面有个心字。心字被矿机论坛盖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老师的帮助!另外给你发一个BIANG字:

谢谢老哥给我那个‘BIANG’子。那还有一段长长的文字说明怎么写呢,什么‘,,,宝盖在上方,,,,’ 呵呵,那家店子里还有一块大牌子,讲了某某某书生吃面又没钱,造了个字,抵面钱,,,,我是在那家面馆吃了一根儿面,老板娘问我吃几根,我不敢乱叫,就叫了一根,好家伙,老多了,上了一盆汤,还有青菜!

日安,老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老哥给我那个‘BIANG’子。那还有一段长长的文字说明怎么写呢,什么‘,,,宝盖在上方,,,,’  ...

老师好!书生吃面的故事我还不清楚,望谅解。哪个字的一連串说法是:一点撩上天,黄河两道弯,八字大开囗,言字往进走,东一扭,西一扭,左一長,右一長,中间加个马代王,心字底,月字旁,挂个勾搭挂麻糖,座个車車逛咸阳。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师好!书生吃面的故事我还不清楚,望谅解。哪个字的一連串说法是:一点撩上天,黄河两道弯,八字大开囗 ...

你们是真正的中华文化的发祥地,真正有底蕴的地方。那个字的写法我把它存起来,并且每天写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是真正的中华文化的发祥地,真正有底蕴的地方。那个字的写法我把它存起来,并且每天写一次!

给你点个赞

楼主:
老师好!借你雅兴时,能否说说如何用收音机做信号发生器,就以这台收音机为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好!借你雅兴时,能否说说如何用收音机做信号发生器,就以这台收音机为例。谢谢!

好吧,我就献献丑啦。

如果是以这台收音机做为信号源,可以取出 465千周的中频信号,用一根多股细电线(为的是柔软),长约25厘米即可,一头焊在那个标着 465B 的陶瓷滤波器上与集成片相连接的那个脚上。再用同样粗细的另一条电线将其与第一条电线并起来大约 10厘米,这就形成了一个电容,第二条线的一头剥出几毫米,用锡挂一下,形成一个结实的接点,你就可以用它点到您要调整的收音机的中放部分,可以从后往前,从最后的那个中周的初级,也就是末级中放的集电极开始一点一点的检查,用小螺丝刀慢慢调磁帽,找到声音的峰点,(无感的最好,不然螺丝刀离开后会有变化)。这可以一直调到变频级,您需要对电路有足够的了解,或有电路图。

从此收音机的音量电位器的中点引一条电线加一个1-5微法的电容,电容的另一头就可以输出音频信号了。

注意:需要将两台收音机的地线连起来。现在一般都是负极接地,这没关系,因为上面所说的都没有直流通道。

如果是用别的收音机做信号源,那就要提供我曾经要过的‘裸照’(收音机的)。一般如果是分立元件,可以从检波二极管处取出中频信号,如果是集成电路的,我就要看照片和集成片的型号了。

另外就是每台工作正常的超外差机的本振都可以辐射出本振信号,把它靠近待测试的机器,就可以知道它能否收到这个信号,也可以用来做统调中的跟踪。

先说这些,不明之处请讲。

网友:
重了,删了。

网友:
这个是 CXA 1019 的数据表,仅供参考。

网友B:
看来我说的 10厘米有些太 ‘激进’了,不过 1米 也有些太保守,您不妨把线取长一些,各 50 厘米,然后绞在一起(并起来)。这是一个比较通用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我说的 10厘米有些太 ‘激进’了,不过 1米 也有些太保守,您不妨把线取长一些,各 50 厘米,然后 ...

谢谢老师!调中周时频率变不变?清华同方电脑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我说的 10厘米有些太 ‘激进’了,不过 1米 也有些太保守,您不妨把线取长一些,各 50 厘米,然后 ...

老师好!我还想换该机的四連,因为太死了,要用指甲抠着调,应该需要什么型号的四連?请给个参考,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师好!我还想换该机的四連,因为太死了,要用指甲抠着调,应该需要什么型号的四連?请给个参考,谢谢!

两个问题一起作答:

如果是要调整中频,做信号源的标准机需要将调谐旋钮转到最低处。还有一点就是要记住,有很多收音机的中频是 455 ,尤其是近些年的机器。要先搞清楚。目前您似乎没有再调中频的必要。

第二,如果想换四联,请先量一下它的外尺寸,可能是 20x20 毫米? 要量仔细。然后可以上 X宝,输入 ‘四联可变电容器’,您能看到若干,挺便宜(比运费便宜),不过要和卖家咨询,说您要的是 AM是差容的,不要买错,不然可就又来麻烦了。先好好量量尺寸,如果你有可以量电容的数字表,或能借到一块,量一下各联的最大电容量。确认是否是差容的。(130左右/60左右)。

或者就把它焊下来,用酒精泡泡,洗洗,然后甩干,吹干,看看有无变化,还紧不?不行再买不迟。

祝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问题一起作答:

如果是要调整中频,做信号源的标准机需要将调谐旋钮转到最低处。还有一点就是要 ...

谢谢老师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好!我还想换该机的四連,因为太死了,要用指甲抠着调,应该需要什么型号的四連?请给个参考,谢谢!

四联上面一般都标有型号,一目了然,只要型号相同,无需担心参数。

网友E:
估计你要的就是此类四联。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估计你要的就是此类四联。

这个显然不是他要的。这种四联没有看见引脚。这种是 17x17 的吧?它是直接焊固定螺丝的延长焊点。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你要的就是此类四联。

谢谢老师的关注,待我以后查一下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显然不是他要的。这种四联没有看见引脚。这种是 17x17 的吧?它是直接焊固定螺丝的延长焊点。不一样 ...

回老师!学习了!

网友B:
区别有:

1)固定方法不同,您的在轴突一侧有两个固定螺孔,

2)每个定片有一个引脚,

3)当四联固定在印刷板上时四个微调电容向外,可以调整,而此照片上的四联上焊在印刷板上的,电气连接同时是机械连接,四个微调电容面向印刷板,必须在印刷板上开四个洞,以便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区别有:

1)固定方法不同,您的在轴突一侧有两个固定螺孔,

谢老师!说的更详细了!明白了!晚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区别有:

1)固定方法不同,您的在轴突一侧有两个固定螺孔,

老师好!不知咋的,昨天还好着哩,今天早上一个中波台都收不到,一片刺啦声,用镊子碰触四連等处无反应,可得麻烦老师指点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师好!不知咋的,昨天还好着哩,今天早上一个中波台都收不到,一片刺啦声,用镊子碰触四連等处无反应, ...

下午好!

对不起,刚刚看到,您也明白,我不是在坛子里值岗的。呵呵,玩笑。

还是从头来: 1)调频有吗?

2)拿一台正常机,如您的 737 开到 995,此机四联全旋入,微微转动选台旋钮,正常机能 啾啾吗?

这两步是确定:1)整机系统是否工作, 2)中波本振工作不。

如果没有 啾啾,对四联做点儿工作,让它干活儿。如果有啾啾,让我再给你新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午好!

对不起,刚刚看到,您也明白,我不是在坛子里值岗的。呵呵,玩笑。

回老师:全部旋入是指调到最低端?如果是哪就对,没有啾啾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午好!

对不起,刚刚看到,您也明白,我不是在坛子里值岗的。呵呵,玩笑。

岂敢嫌迟!嫌迟不来了咋办?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午好!

对不起,刚刚看到,您也明白,我不是在坛子里值岗的。呵呵,玩笑。

对不起!有调频。忘了这一条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老师:全部旋入是指调到最低端?如果是哪就对,没有啾啾声。

早上好!昨天天气凉快睡得多了些,一直没有上网,抱歉。

言归正传,调到最低端,没有啾啾,说明又没有本振了,请再次检查本振线圈(那个铁壳)去集成片 5脚 那个点对地的电压,应该是 1.25伏,上次您说有 1.5伏的那个点,请参见第40楼的照片。我估计有电,估计还是四联有问题。您是否清洗了,还是做了什麽?请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上好!昨天天气凉快睡得多了些,一直没有上网,抱歉。

言归正传,调到最低端,没有啾啾,说明又没有 ...

老师早上好!我就是给可变点了些缝纫机油,点油时再把眼扎了一下,是不是扎伤哪个地方?老师还是个乐观人!好好好!今天是个星期天,还想去旧货市场转转。我再按您说的检查一下。谢谢老师辛苦了!我还没有清洗可变哩。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师早上好!我就是给可变点了些缝纫机油,点油时再把眼扎了一下,是不是扎伤哪个地方?老师还是个乐观 ...

早上好!

我上次曾说过,要慎用缝纫机机油,它可能会招土,不过您的问题应该还不会那么快吧。希望扎的孔没有伤及电容,但是如果伤到了就恐怕麻烦些了。旧货市场还能再找到同样的四联吗?那你们那儿可真太厉害了。现在四联能转动吗?如能,就用一根细软地线,一端焊在四联中间的焊片上,另一端用手指压在四联的轴上,如果能收台了,就可以肯定问题还是出在四联动片与轴的连接上,不然,就找一个换上试试。

网友H:
集成块的,手头备好资料,弄清楚各引脚功能。这种情况最有可能是本机振荡级的问题

网友:
初学者还真别小看收音机,修起来不比修电视电脑简单。
别拿村长不当干部

楼主:
引用 网友H:
集成块的,手头备好资料,弄清楚各引脚功能。这种情况最有可能是本机振荡级的问题

谢谢老师的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上好!

我上次曾说过,要慎用缝纫机机油,它可能会招土,不过您的问题应该还不会那么快吧。希望扎的 ...

老师好!回老师:去了一下旧货市场,一无所获;市场上没有收音机配件;量了一下电压是1.4V;四連转动自如;我把振荡线圈慢慢的由浅到深试了一下,没有啾啾声;用软线連接可变所指定的地方,也没有收到电台;怎么回事?奇怪了!情况暂就这些。供老师参考!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师好!回老师:去了一下旧货市场,一无所获;市场上没有收音机配件;量了一下电压是1.4V;四連转动自 ...

四联原先说很紧,转动费力,现在转动自如,就是因为加了缝纫机机油吗?加了多少?如果加的过多,流到动片定片间的塑料薄膜上,介电系数就可能改变,电容量也会变,如果变得太多,频率也会变得太多,可能就出了中波应有的范围,这是一个可能;

另一个可能是那个中振的初级线圈可能短路了,如果磁帽旋入得太多,有可能磁帽的下延会切断引线。这需要断开四联中振连到中振的连接铜箔,然后用万用表的电阻档量中振的初级线圈两端通不通,如果不通,谐振线圈就不工作了,也就没有本振了。您需要一把刻刀,一把电烙铁,和万用表。

请回想一下您都做了什么,哪件动作后机器就不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联原先说很紧,转动费力,现在转动自如,就是因为加了缝纫机机油吗?加了多少?如果加的过多,流到动片 ...

回老师!我说的加油的过程,是当天的事,当天晚上还好好的,第二天早上就岀现了此问题。就按您估计油加多的情况来处理好了。转动自如还是在我加油以前的事。有时好像还能听到很微弱的语音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老师!我说的加油的过程,是当天的事,当天晚上还好好的,第二天早上就岀现了此问题。就按您估计油加 ...

换四联吧,用其他办法希望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联原先说很紧,转动费力,现在转动自如,就是因为加了缝纫机机油吗?加了多少?如果加的过多,流到动片 ...

能说说切断的具体位置吗?我怕闹不准。

网友:
四联不贵,运费不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说说切断的具体位置吗?我怕闹不准。

请参看 66楼的照片,上面有一个粗线的红色箭头,它所指的是四联的动片引脚。在它的右边,靠近中振的那个引脚是连接中振初级的,用小剪刀在它的中部剪断它,然后用万用表量靠近印刷板一侧的引脚与箭头指的中央引脚之间的电阻,应该几乎为零(很小)。如果量的阻值为无穷大,就应该认为中振坏了。如果是通的,就考虑换四联吧,这个四联也该换了,不过换了四联还要重新做调频/调幅的频率覆盖和同步,就是重新做一次统调,对于目前工作尚正常的调频可能会给您增加难度,所以建议前检查中振线圈的通断。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老师!我说的加油的过程,是当天的事,当天晚上还好好的,第二天早上就岀现了此问题。就按您估计油加 ...

给四联加完油不一定马上就影响到电容变化,等机油慢慢流开后才会出现问题的。如果四联一时找不到,不妨用无水乙醇(无水酒精)注入清洗,可以用较大量(一次注满),同时慢慢转动四联轴,不要用汽油!等清洗完后晾干,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四联加完油不一定马上就影响到电容变化,等机油慢慢流开后才会出现问题的。如果四联一时找不到,不妨用 ...

老师好!这一步和我想到一块儿去了!还是老师您想的全面周到!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师好!这一步和我想到一块儿去了!还是老师您想的全面周到!谢谢了

故障诊断修理永远是由简至繁,由易到难,先做好做的。要是换四联,我就只用敲几个字‘换四联’,可要是您头一大,我得码多少字呀?是不?呵呵,玩笑。

洗洗四联再洗洗睡吧。晚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故障诊断修理永远是由简至繁,由易到难,先做好做的。要是换四联,我就只用敲几个字‘换四联’,可要是您 ...

老师早上好!我不明白靠近印刷板一側的哪个引角是指哪个?我太笨了,哈哈哈!我想着量中振初级线圈是否断路,就直接量左右两边好了,,为什么还要这样作?另外,假设,可变中间引角为1,向右的两个点分别为2和3,如果断开2和3,量1和几?笨人的提法,别笑我。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早上好!我不明白靠近印刷板的哪个引角是指哪个?我太笨了,哈哈哈!我想着量中振初级线圈是否断路, ...

早上好!

请参看 66楼的图,箭头所指的是中间引脚,那是动片,往右,应该只有一个引脚,它是靠近中振的。在引脚的中部(就是离开印刷板不到10毫米处)剪断,测量剪开后的从印刷板出来的那个金属片与箭头指的那个中间的引脚的电阻,因为它们分别连接着中振初级线圈的两端。如果正常,应该为通的。请参看我曾经给您的 CXA1091 的资料的第 8 页上的电路图上的 L4. 之所以要您切断电容是因为如果四联短路了就可能误判,当然,您也可以不剪断它,先直接就测量四联上箭头指的那个中间引脚和它右边的引脚,看看通不通。先不剪断吧,就直接测量吧,然后再说。

网友B:
请看图,用电阻档测量两个箭头间的通断,

再测量左边箭头对地的电压,应该是 1.25伏,或者也是 1.4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看图,用电阻档测量两个箭头间的通断,

再测量左边箭头对地的电压,应该是 1.25伏,或者也是 1.4 ...

回老师:所量电压1.4V;用电阻挡X1K挡,指针指在2上。供老师参考。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老师:所量电压1.4V;用电阻挡X1K挡,指针指在2上。供老师参考。谢谢!

您是说万用表电阻档 X1K ,读数是 2 ,那就是说电阻为 2K ,这就不太对了,初级线圈是仅仅 107 圈,电阻应该很小的,几个欧姆都到不了。可以怀疑中振线圈可能在您调整时被磁帽的下沿切断了。

现在,我要知道您有什么电烙铁,您用得可顺手?现在需要将中振拆下来,但是在做这一步前我还是想确认一下,你测量的结果是上 K (就是上千欧姆)的。如果您能肯定,请把中振外壳的两个脚及中振五个脚用烙铁烫开,把中振拔下来。这个我有些担心您做不好。如果您就是想玩儿,想动动手,就自己拆吧,不然,如果您不想毁掉它,就寄给我,我给你看看。您决定。

如果要拆中振,也没什么可怕的,就是要记住中振里面有塑料件,不要烫的时间太长,拆时用烙铁一边一边的烫,同时用个薄口的螺丝刀或小刀片插在中振与印刷板之间的缝隙里轻轻撬,同时还要先把中振外壳的两个脚搬直。

情况基本就是这样了,先确认一下线圈的阻值。

网友B:
如果自己修理中振,就需要找到同规格的漆包线,重新绕制,这个难度不是我能靠码几百字就能解决的,要是能在哪儿找到同型号的中振,烫下中振的操作就略微简单,只要不把印刷板的铜箔烫坏就行。如果这样,换上新的中振后只要再做一次频率覆盖就可以了,您已经做过了。

网友:
中振引脚位置。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如果自己修理中振,就需要找到同规格的漆包线,重新绕制,这个难度不是我能靠码几百字就能解决的,要是能在 ...

拆中振有点为难他了,还不如拆了中振的罩壳,这样可以用放大镜观察中振引线是否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拆中振有点为难他了,还不如拆了中振的罩壳,这样可以用放大镜观察中振引线是否有问题。

您说得没错,我原先就是想要他先只把中振外壳拆下,可是又一想,如果看见了,就算看见了,又能怎样?那可不好焊的,所以才写了那么多。确实这不是件容易活儿。

日安。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拆中振有点为难他了,还不如拆了中振的罩壳,这样可以用放大镜观察中振引线是否有问题。

还是让他整个儿拆吧,只要不把印刷板搞坏就还有‘青山’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拆千周板拨盘,拆一步拍一张照,用笔再记一下,找到中振,用表测中周脚之间电阻再说。检修工作要,先易后难 ...

谢谢老师的关注!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让他整个儿拆吧,只要不把印刷板搞坏就还有‘青山’在。

老师好!我刚才用另外一个表量了一下,电阻挡在X10上,读数在2处,哪就是20欧姆,供老师参考!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师好!我刚才用另外一个表量了一下,电阻挡在X10上,读数在2处,哪就是20欧姆,供老师参考!

您再量一次,这次交换两个表笔各量一次,就是量两次,但是交换表笔,看看阻值一样不,是否一样大,是多少。其实有 2 欧姆更靠谱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再量一次,这次交换两个表笔各量一次,就是量两次,但是交换表笔,看看阻值一样不,是否一样大,是多少 ...

回老师:红中黒右,X1挡,指针0;黒中红右,X1挡,指针0。供老师参考。我还有个发现:从可变缝隙看,在转动调谐盘时,看见里面的塑料介质坏了,有的还随着动片在转动。会不会是由原来的紧变松岀而形成的。供参考!老师不用急,不能误您的事,这都是闲着闹闹!您热心要亲自给我修,我太感谢了,不过这样的机子太不值得了。您的心意我领了!谢谢!

网友:
学习了,留着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以往我在本版块的某个回帖上说过以后的中波要靠自己建发射了。当时是句玩笑话。现在越想还越觉得靠 ...

   同感! 砖混结构的房子还行,全钢筋混凝土建筑基本收不到几个台!现在是网络信息高速公路时代,手机的功能已经涵盖多种需求。这也是时代进步中的阵痛,现在小学生都要求会上网,不然连家庭作业都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老师:红中黒右,X1挡,指针0;黒中红右,X1挡,指针0。供老师参考。我还有个发现:从可变缝隙看,在转 ...

好啦,既然您看到了四联里的塑料片会动,那就得换四联了。这次量的靠谱儿,都为零就对了,之前的有些别的原因,其中一个是可能有焊点脱焊,如果四联是好的,我会再下一步建议您把几个点都重焊一遍,现在您反正要换四联,就省啦。

要找在轴突一侧有两个固定螺孔的,就像前面那位坛友附的照片那种,但是要确保是差容的,因为在网上有些说是等容的,那个(种)您用不了。不贵,比运费便宜许多。然后换好后就要做调频调幅的拉频率覆盖,同步,您可有事儿干啦。我还得码字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啦,既然您看到了四联里的塑料片会动,那就得换四联了。这次量的靠谱儿,都为零就对了,之前的有些别的 ...

回老师:不过还能听调频,想缓一步。天凉再说。再问老师,有的袖珍机上的四连能用不?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老师:不过还能听调频,想缓一步。天凉再说。再问老师,有的袖珍机上的四连能用不?谢谢!

外形尺寸一样基本上可以用,拆下来对比一下就明白了,没有把握拍照片上来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老师:不过还能听调频,想缓一步。天凉再说。再问老师,有的袖珍机上的四连能用不?谢谢!

如果是那种没有引脚,通过四个角加中间两个焊片固定的,就不能用,而大多数袖珍机用的是那种。您需要好好看看,并且量一下尺寸。不然是装不上的,那种的微调电容也是反的,没法用。

其实有调频就足够了,我从来不听调幅广播。别折腾了,天凉了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那种没有引脚,通过四个角加中间两个焊片固定的,就不能用,而大多数袖珍机用的是那种。您需要好好 ...

谢谢老师!天凉了再说。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天凉了再说。

总结一下,该机主要故障点在四联问题,其次是统调需要调整。
由于不恰当的给四联注油,使得四联基本报废,以楼主的功底,更换四联没有意义。还是再找个机器玩玩为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总结一下,该机主要故障点在四联问题,其次是统调需要调整。
由于不恰当的给四联注油,使得四联基本报废 ...

楼主很可能是初学,您这样判断问题感觉有些武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很可能是初学,您这样判断问题感觉有些武断啊。

谢谢老师的关注!才学着折腾哩,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