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7-06-12):
联想台式电脑显示器,开机几秒钟显示节电模式然后黑屏。按显示器的开机键,能正常工作几秒钟。换其它的显示器试过,电脑主机正常。

网友A:
显示器的灯管或者LED烧了,开机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的灯管或者LED烧了,开机保护了

谢谢了 一会打开看看

网友:
大概是不兼容;有的显示器的DVI口是所谓单通道12+5口,有很多显卡不能兼容,可以用VGA+转换插头试试,没准可以。

网友:
显示器坏了。该拆开看看。

网友:
灯管 或高压板坏了

网友:
先检查电源滤波电容

网友:
如果是 lcd的准确点说就是灯管坏了 淘宝搜索大把 换上就好了  这个状况一般不是滤波出现的问题

网友:
显示器线换个试试

网友:
我有个显示器也是一样的故障好久也打开看看

网友:
显示器电路自动保护了,
肯定是里面哪里短路或者烧掉了,
具体要打开才能知道。

网友(2017-08-10):
LCD的话,可能是灯管坏了

网友:
显示节电模式然后黑屏,找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