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录音机放磁带有嗡嗡的电流声

楼主(2017-06-12):
请教大侠,飞利浦录音机放磁带有嗡嗡的电流声,是什么原因?

网友:
用电池试试,如果没有嗡嗡声了可能是电源滤波部分有问题

楼主:
回来我试一下!

网友:
着重检查磁头的接地线是不是开焊或者固定螺丝松动了,最好把机芯金属部分也接地,另外屏蔽线不要作为地线用,一端悬空,切换开关接触不好也有可能会引入交流声。如果找不到可以先把磁头线从电路板上脱焊,然后试试还有没有交流声,如果还有很可能是波段开关(当然也可能是退耦或者滤波电容失效开路),如果没有就是来自屏蔽线磁头,如果实在不行更换磁头试试

楼主:
谢谢楼上大侠指点,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