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模式由AHCI模式改为IDE模式后,进系统蓝屏

楼主(2017-06-12):
系统是在AHCI模式下安装的, 平时正常使用,但若再BIOS里把硬盘模式改为IDE,进不了系统就蓝屏。
请教诸位大神有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
这不是没事找事吗?

别人都是想尽办法把ide换成achi的

网友A:
楼主是来这里搞笑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来这里搞笑的吗?

哦。见笑了。。。

网友:
进系统修改注册表就可以了,这样可以在ide和ahci之间切换。

网友:
硬盘模式改变,系统肯定出错

网友:
再改回去就好了。

网友:
重新安装系统;

网友:
电脑没事不要折腾。公司我用的电脑5年没重装系统了,速度还可以。

网友:
还能正常的事情了,有什么不正常吗?

网友:
支持樓上的說法!

网友:
驱动问题,先装好驱动再回bios改

网友:
这个没办法,windows为了系统安全,禁止在运行过程中重新加载系统磁盘。

网友:
两种模式是风马牛不相及,不出现蓝屏才不正常。

网友:
由IDE改回AHCI即可进入系统!

IDE效率低,不建议再使用。
如果一定要用,则需要安装相应驱动。或直接IDE模式下重装系统。

网友:
引导方式不一样,修改硬盘模式之后必须重新做系统 !!没办法

网友:
为什么要改IDE,如果是装系统,改后能进PE

网友:
有些硬盘工具只能在ide模式下使用

网友:
在有系统的情况下,改硬盘模式IDE,AHCI,RAID,妥妥的蓝屏7B。

1.不用重装也可以的,找个U盘,做个PE。
2.下个SkyIAR v2.75工具,放U盘里。
3.进PE后,运行SkyIAR v2.75,注入磁盘驱动,重启一下,重新加载磁盘驱动就行了。

end

网友:
换另外版本的系统装

网友:
为何AHCI模式下要改回IDE模式呢

网友:
23楼正解,亲测可用。

网友:
第一就是把模式改回去,
第二就是重装操作系统。

网友:
出现蓝屏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