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金川MF47万用表

楼主(2017-06-12):
      近日好友送我一块南京金川MF47万用表,外观保护良好,整体无缺陷,可惜没有表笔。准备打理一下自用,拆开后盖发现整体做工不错,所有色环电阻都是原装的,焊点光滑,应该没有维修过。看表盘编号是95年的产品,还有2颗线绕电阻。
     由于习惯使用指针表,想看看这块47万用表精度怎么样。简单找了颗电阻来测试一下,电阻用普通数字万用表测量阻值是2.66K,在这快47型表上分别用X1K、X100测量阻值,测量结果如图所示,接近原值,表头整体线性也还不错,看来早期的指针表质量真的很好。在此,谢谢好友了。

网友(2017-07-23):
这表真的不如杭州的U-101和U-201表好!炒作的成分大!

网友(2017-06-12):
这块47表真不错。

网友A:
实际是用色环电阻。精度提高了。这是我的看法。他的表头应该很不错

网友:
老产品的质量用料还是好的

网友:
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买了一个,只有一个绕线电阻。

网友B:
外磁,开关板,值得拥有。老款47表笔 我这里有。@我 免费送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磁,开关板,值得拥有。老款47表笔 我这里有。@我 免费送你

谢谢,我在本地购了一副。

网友:
不错的开关板47表。

网友:
值得拥有的好表

网友:
漂亮的表,同事那里也见到过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是用色环电阻。精度提高了。这是我的看法。他的表头应该很不错

但现在我在宝上淘的色环金属膜质量真次,精度超过1%,脚也很细

网友:
可在当地电子市场亲眼见到。以辨别好坏。网购也不便宜

网友C:
88年用这个表,可惜现在已经坏了(表头),88年的线绕比这个多,电阻要大些,且多是精密电阻,当时工资50多,这个表110,花去了我两个月的工资,按现在的话,可以买1万多的台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88年用这个表,可惜现在已经坏了(表头),88年的线绕比这个多,电阻要大些,且多是精密电阻,当时工资50多 ...

在网上淘个表头换上,调校好,比新表好用。

网友:
以前有过一块金川,质量相当好。

网友:
有过两块后期的表,没有一个线绕电阻。

网友:
我那块是95年8月份的一模一样,也是两个绕线电阻,是师傅改行一落下的,当时没拿回事,扔在箱子底了,最近打扫发现了,才经心试了试确实还挺准,也灵敏,拨盘声音清脆,连表笔芯都是黄铜的,外磁块不小,有分量,玻璃擦干净透亮,各个部件实在,质量确实不错。

网友:
47型万用表,万用表的AK47,皮实耐用,普及力高,贡献巨大。500型,相当于笨重的步枪,好是好,不方便携带,还是AK47万表表好。

网友:
有块96年的南京金川AM47,现在还在用很准!

网友:
我也有这个表,金川的,不知道哪里来的,没有表棒的,用个铜线插在里面用的,

网友:
金川47质量相当好

网友:
好表,这么新,我也有一个比你这个老一点,里面有大红袍电阻,有空拍照

网友:
这个一样的表我也有一块。这种表,现在越来越难淘到了。

网友:
我自从买了MF47系列的表,就没踏实过,之前测量电流,电流将保险烧毁,然后有了块数字表,测量电池电流,也没出现过该现象,上班了班之后,买了大约6,7块MF47型号的表,坏掉原因依旧是这几类:1:指针莫名其妙只能偏转到中间位置后就卡住,失灵。2:测量误差很大,尤其是放大倍数测量,很多时候和国产的数字表三极管放大倍数的测量简直就是数量级上的差距!3:内部电路烧毁【比如说近年来的SMT元器件,虽然我有热风枪,但是找DIP原件替代,做到引脚不短路或者不接触到别的元件引脚,有些难度,热缩管我没有各类型号的】4:测量时,突然指针回零,需要用力压住外壳才能接触良好。。总之,上班后,有了工资奖金买了福禄克数字表和辛普森260后,对国产MF47以及数字表几乎就是当做炮灰表,坏了不心疼。

网友(2017-07-20):
数字表我喜欢福禄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用了,指针表我喜欢南京电表厂早期的MF47型外磁表,今天还在用。论准确度指针表不能跟数字表比较,因为工作方式不同,有些低频率模拟量指针表看起来比较舒服,直观。定量测量还是数字表。

网友:
黑金川比红金川做工要好一些

网友:
现在想找一块有线绕电阻的47表,都炒得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要找呢,用来玩吗?

高中时省吃俭用买了一块南京科华的47表,就是不是当年南京电表厂的47表,一直使用到毕业工作,现在也坏了。

网友:
数字表是有的。现在就是想弥补一下当年的遗憾,有些地方也是可以用上指针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什么好遗憾的,过去了,就去了,我也有5-6块指针表,都很少用到了。

玩指针表目的是怀旧,而不是使用。突出的是“玩”,不是“用”。用,一块就足够,玩,多多益善。经典的指针表,玩表的人是不舍得用的

网友:
这个看着真不错

网友:
现在四十七表也不如己前生产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