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损坏硬盘

楼主(2017-06-13):
前段时间在单位仓库角落找到几块320-500G的硬盘。通电之后基本都不认盘或是异响。由于在单位平时也没太多的事就抱着看看是否能修复的心态开始在网上搜索资料。结果还是因为硬盘电路出现了问题导致不认盘的。现在修复电路板以后进系统可以看到盘符但是看不到磁盘、进PE系统分区的时候出现I/O错误或是读扇区错误。硬盘HMDD检测磁盘无坏道。磁盘健康信息全是优。想请问修复过硬盘的朋友该硬盘现在属于什么状况?是否能修复?

网友A:
硬盘的电路板上有硬盘的BIOS芯片,上面记录硬盘的信息和参数,更换电路板要把原硬盘的芯片换过来,不知道你是如何修好电路板的?

网友:
物理损坏什么的还是算了吧,而且这种硬盘命不久矣,无论你修复好拿来卖还是自己用都不是上上之选,到时候数据丢失得不偿失。请三思后行。

网友B:
更换电路板必须是同批次,同编号的才可以

网友C:
有异响的基本就只有拆吸铁了

网友D:
这个不好搞,修复基本靠运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盘的电路板上有硬盘的BIOS芯片,上面记录硬盘的信息和参数,更换电路板要把原硬盘的芯片换过来,不知道你 ...

电路板的电阻和稳压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换电路板必须是同批次,同编号的才可以

不是更换电路板。是更换上面的小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异响的基本就只有拆吸铁了

没有异响。在PE系统下都认。就是不能分区格式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好搞,修复基本靠运气

大概我运气不够好

网友:
我有几块也是拷盘,拆开都没零件

网友:
我手上也有好块块坏盘。听说修盘设备很贵的。一般人玩不起,还要有好技术还是经验

网友:
硬盘还是别搞了,非专业的搞不定的,试过放弃了

网友:
有异响的基本就只有报废了...........

网友:
修复几率很小

网友:
硬盘作为资料的保存之地,从不建议为了省钱或者其它理由用不健康的,二手,由其是修复的来用,当然,实验除外。或者你对硬盘里系统和资料完全不在意也行。要不重要的东西就不会用阵列了。个人意见。

网友E:
硬盘是一个软硬件系统,
首先电路板工作正常,硬盘能转起来这个是它工作的基础条件,板上硬件电路正常和板上ROM数据正确缺一不可。单纯板坏了导致的不转,直接修板或换板后换ROM即可解决问题。
硬盘转了以后,健康信息无警告、失效,软件扫描无坏道,则整个硬盘正常。
再此基础上,再往上就是硬盘之外的软件问题了,包括引导记录,分区,系统等。

网友:
除非你有很宝贵的资料,
不然这种硬盘修复意义不大的。

网友:
我有块硬盘有异响,开始是进系统慢,进PE格式化,结果连系统也装不了了,重新分区也搞不了

网友:
数据丢失得不偿失

网友:
这个我玩过,也弄好过几只,就是自校准,其它不懂了。

网友:
我有好几个坏的硬盘。我只能拆吸铁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硬盘是一个软硬件系统,
首先电路板工作正常,硬盘能转起来这个是它工作的基础条件,板上硬件电路正常和板 ...

    大虾总结的很全面,只有维修过的高手才会了解与进阶! 其实简单的软硬件故障,我们还是处理的,比如硬盘PCB接线接触不良、明显的故障元件代换,用工具软件优化、整理硬盘等。还请多指教,谢谢!

网友(2017-07-18):
前几天 在坛里收了台电脑   带的500G硬盘  慢扫全绿  可是一看基准图  完了 比过山车还要狠

网友:
硬盘便宜了 没有什么维修的价值

网友:
路过看看 一响确实没得修了 磁头坏不说 盘面刮的要不得了

网友:
玩过好多,拆了好多,没有搞好一个,没有技术

网友:
不用修了,我的一个联想320G的移动硬盘电脑不读盘了,拆看玩一玩就扔了!

网友:
修理硬盘我也不会。不过如果你真想学的话也可以拿来炼炼手。只要你有恒心,修好修不好你都会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
努力——真修好了,我拉一车去给你修。…。…。…。……

网友:
这个现在很便宜,不值得一修。

网友:
硬盘还是不折腾了,累

网友:
有物理坏道基本不用折腾了

网友:
硬盘没有专业设备还真不好弄,什么技术层面的先放一边,就问 无尘空间你能满足吗

网友:
没修过,知难而退了。只知道黑心商人会刷硬盘的假数据假检测,把破硬盘当好的二手盘卖,他们怎么做的,网上有教程。硬盘只有逻辑损坏或者电路板烧掉才有维修的希望吧?物理损坏只能抢救出数据来,据说一G好几百,除非冠希哥那样刺激的,否则谁去修啊

网友:
如果你确定只是更换了硬盘电路板上的小零件,硬盘认盘了,而且mhdd没坏道,smart信息健康,可以先用mhdd erase 全盘擦除,然后进windows看好了没有。

网友:
硬盘的价格是越来越便宜了,但是数据是无价的,而数据恢复的技术才是关键,这里牵涉到电子、IT软件等不同的学科,技术要求不低

网友:
你是换电路板还是修电路板?
如果是换电路板,就算型号完全一样,都不行,还要看ROM里的内容,是不是与你的盘体相配。
如果是修好电路板,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电路板根本没修好。二是电路板修好了,可是盘片上存储的部分固件损坏,或者存放固件的负磁道有损坏,或者磁头坏。总之是很麻烦的事情。如果不是专业的只能是卖垃圾了。

网友:
不认盘,怎么用MHDD修复?

网友:
硬盘休不了吧

网友:
报废吧,修好了也不敢用

网友(2017-08-30):
我也有几块,进系统后,里面有异响,放一边当垃圾了

网友F:
硬盘一旦有问题,其数据可靠性就没有了,一般来说硬盘是没有维修价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硬盘一旦有问题,其数据可靠性就没有了,一般来说硬盘是没有维修价值的。

在单位闲的没事做的时候拿出来研究研究,以学习娱乐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