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什么好办法可修复电钢琴的导电橡胶触点

楼主(2017-06-13):
三个月前买的一台Korg  PS-170s电钢琴,小字一、二组就有几个按键不灵光了,拆开看是按键的导电橡胶触点变形坏了,正常情况下,导电橡胶触点电阻不到100欧,现测量高于3000欧。由于买不到原装的这种配件,不知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可以修复它。看来电钢琴用导电橡胶触点是一种不专业的设计,用演奏经典钢琴力度的手来玩这种电钢琴,估计不到一百首曲子准坏!
不知市场上有没有用光电式键盘的电钢琴产品?

网友A:
固化型导电银漆,铜粉末导电漆,应该可以修复,一定要用固化型

网友B:
2b铅笔画画不行吗

网友C:
剪一小块锡纸直接粘在导电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化型导电银漆,铜粉末导电漆,应该可以修复,一定要用固化型

谢谢,请问哪可买这种导电漆?什么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b铅笔画画不行吗

谢谢,这种方法不行,无法粘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剪一小块锡纸直接粘在导电胶上

谢谢,无法粘贴在导电橡胶的触点上,用502胶粘粘不上橡胶,用车胎胶粘不上锡纸。

网友:
导电漆也许行, 网上收一大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无法粘贴在导电橡胶的触点上,用502胶粘粘不上橡胶,用车胎胶粘不上锡纸。

有一种可以粘搪瓷盆的铝胶带(通常用于屏蔽电磁干扰电路,还有铜制的,马云家应该有),一面是铝膜,另一面是不干胶,我曾经粘过计算器的接触点,你可以试试。也可以两面胶带+铝片。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无法粘贴在导电橡胶的触点上,用502胶粘粘不上橡胶,用车胎胶粘不上锡纸。

简单的办法是剥有线电视馈线内的屏蔽膜,该屏蔽膜单面导电,裁成适当大小用百得胶黏上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用俩面胶粘锡纸。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哪可买这种导电漆?什么牌子的?

淘宝网购,,,,

补充内容 (2017-6-13 20:21):
搜索关键字“”维修佬导电银漆笔速干 MCN-DJ002 加热固化型银浆焊接银胶焊剂“”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无法粘贴在导电橡胶的触点上,用502胶粘粘不上橡胶,用车胎胶粘不上锡纸。

用导电烟纸种植......https://www.jdbbs.com/thread-2091794-1-1.html

网友E:
导电银漆笔画一画就可以

网友:
导电银漆笔可以试下 ,应该可以

网友:
  想要管用时间长久的方法要用进口的导电银漆,价格有点小贵,普通的银漆或导电导电树脂液(胶)时间长了会变成一层薄膜,易脱落。以前在修游戏机的手柄,各种遥控器均管不了长久,后来在维修电子产品的按钮时改用的是香烟锡纸,电阻值都在300欧姆左右,但导电按钮一般是乳胶制品不易粘牢,用407胶的效果比较好一点。某宝上可淘电子琴的导电按钮开关成品,完全可以替代。

网友:
如果外观不变形的话,应急用我倒是试过另一种方法,只修理过遥控器,自家的遥控器使用久了就不灵,拆开看似乎橡胶触点上有一层油光,酒精洗洗效果不好,后来裁很窄一条细砂纸,宽度和什锦锉一样宽,两端用胶布固定在什锦锉上,摁出橡胶头轻轻锉去表面老化油光的一层,酒精洗洗装上能经一段不短的时间,您试试吧,我这也就修复过自家遥控器,反正细砂纸每次锉掉的只有很薄很薄一层,即使修不好,也最小程度损伤原装部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导电银漆笔画一画就可以

师傅把你用的导电银漆拍张照片看看什么牌子的。网上一搜一大把,不知道选那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简单的办法是剥有线电视馈线内的屏蔽膜,该屏蔽膜单面导电,裁成适当大小用百得胶黏上就可以了。

网上搜 百得胶 一大把,你用的哪一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师傅把你用的导电银漆拍张照片看看什么牌子的。网上一搜一大把,不知道选那个了。

刚才去淘宝搜了一下电子琴导电胶,有很多种,你不如直接买这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师傅把你用的导电银漆拍张照片看看什么牌子的。网上一搜一大把,不知道选那个了。

随便选一种就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刚才去淘宝搜了一下电子琴导电胶,有很多种,你不如直接买这个

直接买这个。那个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随便选一种就可以

师傅你有没有用过呀,你给个地址或链接

网友:
电钢的导电胶恐怕不是普通的换了就可以的吧,它应该有压感分级的。瞎说说供参考。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直接买这个。那个呀?

你的是什么样子的,别人不知道外形特征又怎么帮你找,你连个图片也不发

居然这么贵 ,看来还得买银漆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什么样子的,别人不知道外形特征又怎么帮你找,你连个图片也不发

辛苦了谢谢!这下明白了。

网友:
感谢所有师傅的回复

网友:
表面轻轻地刮去一层,也许还能使用。

网友:
有个修遥控器不传之秘籍,不知道楼主是否能 用的上
找很细的铜线
用小号缝衣针
把铜线穿到小号缝衣针上,就像缝衣服一样的穿线发
然后,在导电橡胶后边,和导电面平行,扎穿,然后在导电面上绕过,在扎一次,剪掉
注意,扎的方向,要与底板导电电路垂直
也就是说,做完后,会有两根细铜线在导电胶盘的表面上,因为背后是胶质,铜线固定的很好
线也足够的细,任性又很好,
这样以后就不会坏了
二十年前,用此次方法,修复的遥控器非常多了
方法也非常可靠,贴纸,容易掉,短路等,2b铅笔容易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