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开自动挡习惯了就开不回手动挡了

楼主(2017-06-13):
          买车本身就为享受,自动挡比手动挡享受的更加彻底。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手头上资金更加富余,自动挡会买的越来越多,相信不久的将来,手动挡车型在生产厂商生产所占比会很小,手动挡最终只会在低端车型上使用。相信不少朋友,开惯自动挡再开手动挡便很难适应。但也有不少朋友刚刚从手动挡转到开自动挡,都会以为自动挡容易开,其实还真不是那么容易,从手动挡转开自动挡,也需要一个过程来适应。

    从手动挡换开自动挡后,我们需要注意6个问题。

    一、管好自己的左脚

    估计不少朋友从手动挡转为开自动挡,感觉最为不自然的便是自己的左脚了,毕竟踩离合踩惯了。这里小编要提醒的是,一定要将左脚放置于最舒适的地方(有些自动挡车型有专门的左脚放置区),然后就不要动了。这样可以有效减轻驾驶疲劳,千万不要习惯性的把刹车踏板当离合踩了;尤其是有些车型是用脚刹驻车制动,更不要当离合误踩。
   二、不能空挡(N挡)滑行

    有不少车型手动挡车型习惯用空挡滑行,才很早以前化油器时代的小型汽车采用空挡滑行确实能省油,但现在的电喷发动机,即使是手动挡用空挡滑行一样不会省油,自动挡车型更不可用空挡滑行。自动变速箱需要齿轮油来润滑,当行驶中把档位放在空档上时变速箱油泵是无法正常地供油进行润滑的,会使变速箱内相关部件温度升高,增加齿轮磨损,极易损坏变速箱。空挡滑行非但省不了油,而且对汽车没有好处,更会有更多的安全隐患。

    三、停车后先拉手刹再推P挡

    手动挡停车可以随意些,而自动挡车型可以在车停稳后先把挡挂入N挡再拉手刹然后再松脚刹,让手刹系统受力而不是让变速箱承担外力,最后别忘再挂入P挡。如果停车后先挂P挡,会造成停车时所受外力都由变速箱来承担,一但受到外力冲击(如碰撞),有可能会导致变速箱内部损坏或者出现档位卡死无法挂接等问题,变速箱更容易受到损伤。即便没有外力碰撞,如果在坡道停车,直接推入P挡让变速箱受力,很可能会损伤到P档锁齿轮。
  四、不可一“D”到底

    不可一D到底,主要是在遇到一些特殊路段,如上坡、下坡、雪地、泥泞路面、积水路面等,不要只有D挡行驶。如爬坡时,行车电脑会根据汽车行驶状态发出指令进行升档、降档,但是爬坡时一直用D挡,油门把握不合理会使汽车频繁升降档,会让汽车频繁出现“拖档”状态,不但动力输出弱,而且动力也会不平顺,这样的行驶状态下汽车很容易产生积碳。合理的办法,手自一体的可以选择手动1档或2档,使转速稳定在3000转以上的爬坡状态。有爬坡档的(变速档把座上标识为“1”、“2”或L),采用爬坡档上坡;在积雪、泥泞等路段或积水路面,使用低速挡L(有些车型有专门的雪地模式)匀速行驶更为合理。
   五、汽车未停稳前不要挂R挡

    不同于手动挡变速箱,自动变速箱要更加娇贵的多。在汽车未完全停止时由D挡直接挂入R挡,会对变速箱产生冲击而造成变速箱过早出现故障,自动挡车型在前进和后退转换时,必需在汽车停稳后,再由D挡换R挡。
    六、等红灯时间较长时停车挂N挡,拉手刹

    等红灯时,时间短,像只有30秒以下,完会可以踩住刹车在D挡上等红灯,这样也更简便;但时间较长时,可以挂N挡再拉上手刹,但不能挂P挡,因为挂P挡一但被后车追尾,对变速箱的损坏很可能是毁灭性的。

网友:
三、停车后先拉手刹再推P挡

    手动挡停车可以随意些,而自动挡车型可以在车停稳后先把挡挂入N挡再拉手刹然后再松脚刹,让手刹系统受力而不是让变速箱承担外力,最后别忘再挂入P挡。如果停车后先挂P挡,会造成停车时所受外力都由变速箱来承担,一但受到外力冲击(如碰撞),有可能会导致变速箱内部损坏或者出现档位卡死无法挂接等问题,变速箱更容易受到损伤。即便没有外力碰撞,如果在坡道停车,直接推入P挡让变速箱受力,很可能会损伤到P档锁齿轮。

明显在讲理论。有的车或许可以,但有的行不通。
如,自己的车子,挂N档熄火,根本不断电,提示档位不对。必须挂P档,重新通电,再断电。

  五、汽车未停稳前不要挂R挡

有速度,你挂R档试过了??
现在多数车不停稳,根本挂不进去,或者挂进去也不执行。

网友:
自动挡开习惯了,再开手动挡确实费劲。我一直开手动挡,偶尔开一次自动挡,别提那个舒服了。。。

网友:
我和楼上相同的情况。堵车最想要自动挡。但是~~看着自己的5个油的油耗。在看看朋友舒服的suv12个油耗。哎~想开大车,但又不想费油。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俺就是喜欢手动的!可能我是穷人!

网友:
需要普及的“常识”,不过有时也因车而异,譬如一些AT自动挡的,事实上只要是踩刹车 停 住 车 后即可拉手刹、挂P档,最后熄火拔钥匙。

网友:
这一看又是十年以前早就过时了的所谓自动档操作规范了!

别马的大鸡腿,奔驰的电子换挡,林肯的按钮选档,标致4008的电子档,没有固定位置,你还能让人家每个档都先过一边???

网友:
主贴不定从哪搜来的过时文。
不过,我是新司机,开惯了自己的手动档,偶尔开其他不论手动档和自动档都不舒服。
开自动档明锐油门与速度关系太模糊,不如手动档直接。开捷达手动档油门踩法和挂档转速都与自己的车不一样,一时半会儿适应不了总是换档顿挫。

网友:
不要去学了,在过好几十年,汽车都要自动了,你看看现在的特斯拉。

网友:
所以我只开手动档。。。

网友:
第一辆车就是自动档,现在换手动的,没什么问题。

网友:
不会的,我的自动的,家里几个送货的手动的,天天换着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