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伍kT-59能自已增加红外线遥控选台吗?

楼主(2017-06-13):
健伍kT-59背后有两个3.5mmSYSTEMCONTROL孔,请问大神通过这孔,自已能增加红外线遥控选台吗?谢谢

网友A:
肯定告诉你 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告诉你 不能

没其一它方法吗?

网友:
你拆开面板 看看有没有红外接收头 ,如果没有就要手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