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对讲机的型号,有无电路图

楼主(2017-06-13):
请问大虾门:不知这对讲机的具体型号,有无电路图

楼主:
有一这样的对讲机坏了,想修修

网友A:
看吧,这种机器有两种,电路都一样

网友:
这机器图纸有,但是不全。

网友B:
   马兰士的C150,450,168,468,HX260都是贴片电解电容漏液,引起莫名其妙的故障 。
    先记录好中板和底板的贴片电解电容的容量,耐压,极性,用斜口钳剪断这几个贴片电解电容,底板要拆两个屏蔽罩才能拆电解电容,在水龙头冲洗电路板,用牙刷刷洗电路板上的电解电容漏液,自然晾干,焊上同容量,耐压的贴片钽电解电容,焊回屏蔽罩,组装,OK!

网友:
    建伍的TH28,48用有贴片电解电容,也会这样,后期的对讲机都用贴片钽电解电容,不会漏液了。

楼主:
感谢楼上的矿友们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马兰士的C150,450,168,468,HX260都是贴片电解电容漏液,引起莫名其妙的故障 。
    先记录好中板和 ...

谢谢,就是说贴片电解电容漏液引起的故障率较高,有空按此法试试;
          贴片三极管等引起的故障遇到的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吧,这种机器有两种,电路都一样

这不是马兰士 HX260 V段机器吗。

网友:
是白色圆型那几个,黑色方型那几个是贴片钽电容,没事的,黄色和黑色那几个圆型电解电容也没事。

网友:
这机器有通病。电容故障较多,淘宝以前有成套电容卖。

楼主:
   谢谢楼上的矿油们

楼主:
已拆除贴片电容

已拆除贴片电容

楼主:
已开始拆下贴片电容

楼主:
的确像矿友说的,拆下的白色(铝制外壳)电容基本上都漏电严重,无容量(几十PF)。现已拆完,待买新的电容换上,再试试(但愿搞定)

楼主:
板上电池型号、电压……?

楼主:
实测图上黄色电池电压已近为零了

楼主:
是扣式锂离子电池3.7V?  还是普通3V扣式电池?   实物上为看见标记

楼主:
后撕开上薄膜后,得知为CR2032扣式电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后撕开上薄膜后,得知为CR2032扣式电池

刚刚看到,这是记忆设置的频道频率用的,也必须更换电压充足的电池。

楼主:
网购元件明后天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刚看到,这是记忆设置的频道频率用的,也必须更换电压充足的电池。

谢谢             与网购的新元件一并换上试试

网友:
清洗了电路板吗?

楼主:
酒精清洗 、吹干

楼主:
今天焊好新元件,扣式电池,装机通电无任何反应(无声无显示)

楼主:
哪位矿友有电路图

楼主:
外接7.4V电源,随意量了一下 板上有电,说明电源已供到板上,但不知关键点的参考电压值,板上应还有元件损坏了,故想找一份电路图。。。

楼主:
3只100u 16V普通电解电容(两只黄色C231 C255  一只蓝色C251)也拆下量过,正如矿友xuhua所说 是好的,又焊回板上;3V扣式电池也换了;贴片电解电容全换了;目前装好机通电(约7.4V),现象是无光、无声毫无反应,任测一点,有点压......应该还有其他故障。
求电路图 求电路图 求电路图 求电路图

网友:
看看那个软排线,有可能上下边缘有几根线断,可以用细漆包线飞线连通。

网友:
电路图上网搜索“HX260V"这个型号

楼主:
先谢谢xuhua矿友

网友C:
以前有个网站叫阿甘火腿之家好像有这机器的电路图,您可以搜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有个网站叫阿甘火腿之家好像有这机器的电路图,您可以搜下看看!

感谢

楼主:
谢谢 无限情缘,我看到“阿甘火腿之家”了,非常好的网站,有很多有用的资料。。。确有我想要的电路图,可惜文件下载不了(我晕)。。。

楼主:
终于在家电维修论谈找到电原理图    ,但费时的查找修理辛苦工作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