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功能完整的同步检波附加器

楼主(2017-06-13):
高考结束了,终于有时间发表自己的作品了。
这个附加器的电路板在去年10月就完成了,我用了一星期才将其用刀刻了出来。其电路参考《AM同步检波器的制作》(《无线电与电视》2009年第一期)一文中介绍的电路,由于我手上没有能测量电感量的工具,所以电路中所有的可调电感我都用色环电感替代,并用微调电容调整频率。
附加器的输入信号取自S2000的中频输出,但我发现我的S2000中频输出好像不受自动增益控制,收弱台时输出太弱,所以制作时加入了MC1350P来提高输入信号的强度。可制作完成后发现MC1350P的增益不够,只能在其后再加一级由9014组成的放大器(图纸上未画出)。
此附加器的性能令人满意,它能将一些淹没在噪音中的信号分离出来,同时音质也很好。
最后有三个问题请教老师们:
1.为什么IC1处的频率选择电路要预热数分钟后才能稳定?
2.在电台信号极弱时,检波器为何会输出类似自激的信号?
3.振荡器的输出谐波会干扰收音机的工作,有什么方法能减少这种影响吗?

网友A:
高手,看着眼馋,可复杂不敢做,成品机的同步检波电路是这样吗?

网友:
回答问题2,你那是S2000吧,我有HAM2000,专业同步检波,信号太弱时不能同步锁定,同样发出呜呜的叫声,应该是正常现象,凡事有度,信号太弱谁来也是无能为力
下面是HAM2000同步检波部分

回答问题3,HAM2000同步检波部分有屏蔽盒,估计是有怕干扰的电路或是产生干扰的电路,可以效仿将有关部分屏蔽起来
HAM2000主板欣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答问题2,我有HAM2000,专业同步检波,信号太弱时不能同步锁定,同样发出呜呜的叫声,应该是正常现象,凡 ...

谢谢老师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看着眼馋,可复杂不敢做,成品机的同步检波电路是这样吗?

这个电路是美国爱好者设计的。我没见过成品机,需要高手来解答。

网友:
电路图很模糊,楼主能否上传一张清晰一些的。

网友:
这是美国人用于练手的电路,脱胎于一些数字设备的载波恢复电路。实际上那位美国爱好者很可能不再使用这种电路,因为对于调幅波段的载波恢复有更好更简单的方法。

网友:
不错,这个电路是与HAM2000类似的AM同步检波电路,楼主还改造了中放部分。另外此改造下还能接收SSB/C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