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口的正规名称叫什么?

楼主(2017-06-13):
   显卡上这个红色的口,正规名称叫什么?谢谢了

网友A:
DVI(Digital Video Interface),即数字视频接口。

网友:
早期的HDMI

楼主:
这个HDMI口的显示效果是不是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HDMI口的显示效果是不是好?

原来的十五针接口是三基色模拟方式解码,而HDMI以数字方式将分辨率大大提高。似乎现在的HDMI与1394合为一体了?

网友:
dvi 24+4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的十五针接口是三基色模拟方式解码,而HDMI以数字方式将分辨率大大提高。似乎现在的HDMI与1394合为一 ...

     谢谢您的科普

楼主:
  你好   如果在淘宝上买这个线,应该输入什么关键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如果在淘宝上买这个线,应该输入什么关键字?

dvi显示器线 24+4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的十五针接口是三基色模拟方式解码,而HDMI以数字方式将分辨率大大提高。似乎现在的HDMI与1394合为一 ...

没有,1394 行将就木了,HDMI 还是 HDMI,只是版本进化到 2.1,支持 8k 分辨率。

网友:
百度 DVI接口

网友:
DVI接口  你这个DVI可以直接转HDMI,但是没有声音  还可以转模拟VGA信号出来

网友C:
DVI接口包含了模拟的VGA信号和数字信号引脚,但不是每个显卡都有,有些是空脚,早期有些显卡的DVI只有数字信号,叫DVI-D,有些显卡只有模拟信号,叫DVI-A,两种信号都有的叫DIV-H。

楼主:
引用 网友C:
DVI接口包含了模拟的VGA信号和数字信号引脚,但不是每个显卡都有,有些是空脚,早期有些显卡的DVI只有数字 ...

           谢谢科普

网友:
双通道dvi(数字视频输出)口,一种比较老的电脑视频接口,这是24+5的,用转换头可以转接VGA,还有一种24+1的,不可以转接。

网友:
就是个DVI接口,如果显示器没有dvi接口,可以买个dvi转vga转接头。

网友D:
dvi....效果也没多大提升

网友:
DVI-D 接口  DVI 有几个标准  中间少几针的,

这个可以通用少几根针的 数据线,少针的插口不兼容标准DVI  数据线

网友E:
DVI比VGA高一级,你这个是24+4的DVI接口,通过转换头也能转换成VGA接口。再高一级的就是HDMI,可以有音频输出。现在好像又出来一种更高级的,科技是越来越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E:
DVI比VGA高一级,你这个是24+4的DVI接口,通过转换头也能转换成VGA接口。再高一级的就是HDMI,可以有音频输 ...

                谢谢朋友了  明天给你加分

网友F:
应该是dvi,只不过颜色应该是白色,你这怎么是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dvi,只不过颜色应该是白色,你这怎么是红的?

对呀  显示器上的是白色的,显卡上面是红色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DVI比VGA高一级,你这个是24+4的DVI接口,通过转换头也能转换成VGA接口。再高一级的就是HDMI,可以有音频输 ...

DVI 并非和 VGA 存在谁高级的问题,而是前者是数字接口,后者是模拟接口。说起来矿坛好像一直认为模拟的更加高级,指针表比数字表高级,模拟示波器比数字吸波器高级,那么应该是 VGA 更加高级才对

HDMI 和 DVI 也并非谁更高级,而是 HDMI 针对家电(影音设备到电视机、投影仪),DVI 针对电脑(显示器)。实际上 HDMI 内部就是 DVI 的规格,因此 HDMI 和 DVI 之间的互换是物理直链的,不需要芯片转换协议。不过因为 DVI 已经淘汰,所以 DVI 只能转到 HDMI 1.4,最高支持 4k、30HZ(24HZ)。HDMI 2.0 支持 4k、60HZ,HDMI 2.1 支持 8k,这些无法再和 DVI 互换了。

现在的电脑显示器接口是 Display Port,家电还是 HDMI 没变。

网友:
引用 网友D:
dvi....效果也没多大提升

对于非点到点的(CRT),低分设备来说,没什么提升。

对点到点的(LCD、OLED)高分设备来说提升则很大。

网友:
学习了,以为就是个DVI口

网友:
引用 网友G:
DVI 并非和 VGA 存在谁高级的问题,而是前者是数字接口,后者是模拟接口。说起来矿坛好像一直认为模拟的 ...

能留下来的肯定比被淘汰的高一个级别。现在认为是高级的,会被以后更高一级的所淘汰,这也就是为什么有的显卡没有VGA接口而只有DVI接口和HDMI接口,再往后可能DVI接口也会没有了,再往后......。

网友:
你这个口比没有四个小孔的dvi更好

网友:
这个是dvi接口吧?dvi有两种,如果是淘宝买线材,可以问一下掌柜怎么辨别,卖这个线的肯定知道怎么区分的。

网友:
横线带几个小洞的是dvi-i,横线没有小洞的是dvi-d。。。dvi-i的可以转vga。。

网友:
DVI-D 可以转成VGA的

网友:
DVI接口,可以输出数字和模拟视频信号的

网友:
DVI接口,淘宝一搜一大把的

网友H(2017-07-21):
我有这种头转HDMI的高清线哦!!!!便宜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有这种头转HDMI的高清线哦!!!!便宜给你

谢谢朋友  已经买到了。

网友:
这种叫 dvi-i  可以转vga

网友:
引用 网友I:
没错啊,就是这样,新出的都是后一种不能转接了,现在全新的显卡接口是这个HDMI多,DVI越来越没有市场 ...

24+5口,是一种数字和模拟混合输出的接口,而24+1的DVI口,是纯数字输出口,不能使用那种简单的DVI转VGA转接插座,所以,不支持VGA的视频输出方式。

网友:
DVI 数字接口

网友J(2017-08-20):
捷达老弟,好久没见,忙什么呢。HDMI数字显示接口,一般为白色。早期的部分显卡有这个与VGA(一般蓝色)两个接口,接它需要买相应的数据线。不特别仔细是看不到两者显示效果的差别,它略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J:
捷达老弟,好久没见,忙什么呢。HDMI数字显示接口,一般为白色。早期的部分显卡有这个与VGA(一般蓝色)两 ...

于老师您好。最近厂里的安装任务比较紧,矿坛都很少来了

HDMI数字显示接口线在马云家买到了,效果仔细看有点点区别。谢谢老师关注

网友:
引用 楼主:
于老师您好。最近厂里的安装任务比较紧,矿坛都很少来了

HDMI数字显示接口线在马云家买到 ...

我也很长时间没到这个板块了,有缘偶遇。有点事明天发帖。是我记错了是DVI接口。我手里还有闲着的数据线,记得当时是15元在科技城买的(VGA10元)买时说买数字接口的。

网友:
DVI接口,买线的话输入DVI线就行了

网友:
DVI接口  你这个DVI可以直接转HDMI,但是没有声音  还可以转模拟VGA信号出来

同意这种说法

网友:
这个我这边都是叫“DVI 24+5 ”  现在这种接口用的少了  感觉主流应该是hdmi 和vga  老设备大多数都vga,不支持也要用转换器让他支持  新设备都用hdmi和dp,,,不过dp线贵很多

网友:
认认真真找好就可以了啊v   VB你师傅给你更好

网友(2017-09-23):
DVI接口,我的显示器就是用的这种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DVI(Digital Video Interface),即数字视频接口。

正解!标准答案。

网友:
以前在工厂的时候,称其“迪喔”端口

网友(2017-10-23):
DVI,不含音频

网友:
dvi线还分单通和双通的,之前给144hz屏幕选dvi线,单通道支持不到144hz 双通道可以

网友:
老弟十一到哪去了。  。这两个是我以前的老AGP显卡,现在P4;K8主板还可以用。当时买了数字接口的线,现在都不带这种口,线没有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