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笔记本上网

楼主(2017-06-13):
2008年买的戴尔笔记本,至现在近8年了,自换了硬盘,重装了WIN7旗舰版后,现有时在联网的状态下一开机就蓝屏了,重启动后有时能正常开机上网,有时还是蓝屏,但怪的是在未打开WIFI(此机上有这开关)时,开机能正常启动,不知是怎么回事,想问问各位老师,谢谢

网友A:
有可能几个原因:1.无线网卡接口不好,用橡皮擦擦干净;2.无线网卡驱动不兼容,试试换一下版本或者官方网下载网卡驱动,不要装360wifi等热点分享软件;3.周围WIFI信号太多导致开机搜索信号紊乱,试试在周围无wifi热点的环境开机是否有这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几个原因:1.无线网卡接口不好,用橡皮擦擦干净;2.无线网卡驱动不兼容,试试换一下版本或者官方网下 ...

我没遇到过,看看原有硬盘里面是否备份有驱动,驱动不要用最新版本

网友:
我也怀疑是驱动的问题,换一个驱动试试

网友:
久远的机子用XP系统啊

网友:
打好最新的补丁,局域网内如果有病毒传播也会造成蓝屏。

网友:
驱动问题,看看硬件菜单,是什么型号的无线卡,重装驱动之前,应彻底删除原来的坏驱动。另外,把bios里什么网络唤醒之类的功能关闭。

网友:
08年的机器有可能是驱动问题,你是安装版还是ghost?

楼主:
看来大多数老师觉得是驱动问题,那我就试试看,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2017-08-10):
我有台07年的笔记本,还在用XP,WIN7不想了

网友:
老机子用XP稳定,配套驱动完善!楼主最好重装XP系统!

网友:
老机子用XP稳定可靠,而且配套驱动软件完善!我一直笔记本用XP、台式机用WINdows7..楼主最好重装换回XP系统为宜!

网友:
老机子用XP稳定可靠,而且配套驱动软件完善!我一直笔记本用XP、台式机用WINdows7..楼主最好重装换回XP系统为宜!另笔记本无线网卡需要开壳打磨金手指及天线连接了,碰到过类似硬件故障!

网友:
老机子用XP稳定可靠,而且配套驱动软件完善!我一直笔记本用XP、台式机用WINdows7..楼主最好重装换回XP系统为宜!另笔记本无线网卡需要开壳打磨金手指及天线连接了,碰到过类似硬件接触不良故障等!

网友:
我2007年的台式机配个32-64G固态,e6550cpu ,ddr800 4G,gt210,跑win7上网没问题,一个固态,能提升不少流畅度,后来送人了;
后来2008年买的神州n270上网本,cpu太烂又没法换,内存只能上到533的ddr2 2GB,硬盘倒是能换固态,但是没啥感觉,依然慢的想撞墙,送给公司保安夜班打发时间看连续剧,

网友:
我的笔记本是2009年的,安装的WIN7 32位,运行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