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德生DE102微型收音机的触点开关坏

楼主(2017-06-14):
德生DE102微型收音机

做工不错,线路板很精细

右上角的选台微触开关失控,老是自己在乱触动

不知道它的型号,在这里求助大师们!

网友:
可以用酒精清洗下 不行再换  x宝大把

网友:
这些开关应该可以分解清洁。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6#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开关更换很简单的啊

更换是比较简单,但原来的型号不好找

楼主:
推荐的型号跟原来的有差异,不知道能不能安装。实在不行就看看能否拆开清洗了。谢谢!

网友:
换了简单啊,拆洗不够费劲的,找个差不多的

楼主:
终于在马云家找到了这种开关   4毛钱的东西运费8元!

收音机修复如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