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一卷电阻丝,但不知用途

楼主(2017-06-14):
请教坛友,一卷电阻丝,但不知用途,是发热电阻丝?

网友A:
好古老的东东,我们都没见过呢,不过留着吧或许能用的上,就像当年我把捡回来的一批电路板扔掉了,好多SMT配件,可惜了

网友B:
既然是电阻丝,你说是干嘛的!啥材料滴,才能知道干嘛用。

网友C:
取一段放火上烧一烧,估计一下电阻丝的材质。放着吧说不定哪一天会用得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取一段放火上烧一烧,估计一下电阻丝的材质。放着吧说不定哪一天会用得着。

是电热丝,拿它试着做了一个绕线电阻,阻值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电阻丝,你说是干嘛的!啥材料滴,才能知道干嘛用。

是电热丝,拿它试着做了一个绕线电阻,阻值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古老的东东,我们都没见过呢,不过留着吧或许能用的上,就像当年我把捡回来的一批电路板扔掉了,好多SMT ...

是电热丝,拿它试着做了一个绕线电阻,阻值不稳

网友:
也可能根本不是电阻丝,可能就是专门用来连接电路用的导线丝。

网友D:
不只有否绝艳层?没有!则是电热丝!不能做万用表线绕电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只有否绝艳层?没有!则是电热丝!不能做万用表线绕电阻的!

裸线,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