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手机wifi打不开故障维修

楼主(2017-06-14):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手机wifi打不开,wifi不能用。

  今天拿到客户iPhone6故障机,根据客户反映的故障是手机wifi打不开,wifi按钮是白色的,而且屏幕出现比较卡。如图:

  维修过程:

  拿到机器后,首先测试确认故障,同客户描述的一样,手机wifi打不开。

  首先测量了wifi的三组供电:

  (1)PP_VCC_MAIN

  (2)PP_WLAN_VDDIO_1V8

  (3)WLAN_VIN_1P35芯片内部自身产生的,这三组供电都正常。

  时钟不好测量,接着测量WLAN_PCIE_PERST_L这个电压为0V,正常为1.8V。

  由于这个电压只有与CPU相连,不动CPU,只好在最近的这个点飞了一个1.8V电压过去,开机测试wifi一次正常。如图:

  至此,iPhone6手机wifi打不开故障维修结束。

网友:
能修这个的,技术还是比较厉害

网友:
好技术 。  现在手机坏了都是要求你换主板。因为它们都不知道具体是哪里坏了。

网友:
楼主这技术也是没谁了

网友:
感觉是苹果内部技术人员啊!

网友:
手艺绝对是高超的,好像苹果坏WIFI的还挺多的

网友:
厉害真是高手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图文并茂,思路清晰,处理得当,高手!

网友:
大师能焊接FPC座子吗 间距0.5MM的

网友(2017-07-23):
这个牛这技术。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