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通用运放设计一个465Khz带通滤波器

楼主(2017-06-14):
不知是否有坛友尝试过,我用ADI的滤波器设计工具,设计了如下的带通滤波器:

通频带宽最小只能做到15KHz了。中点频率设计在了465Khz。

以下是电路:

由于单电源供电,下面的部分是为了提供参考电压的。

想用通用运放LM358来实现这个电路,不知是否设计有问题,或者其他坛友能有些经验可以分享。

网友A:
巴特沃思滤波器顶部平坦,但截止频率响应做不尖锐。带通滤波器通常使用契比雪夫滤波器来做,带内有波纹,但可以控制到适用的程度例如0.1dB,而截止频率响应尖锐得多,至少可以做到八阶40dB以上。

网友:
LM358不能用,波德图上显示在500KHz附近闭环增益大约只有2dB。如果使用高速运放,一般也不过20dB的样子。

网友B:
用AD603,增益还可以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巴特沃思滤波器顶部平坦,但截止频率响应做不尖锐。带通滤波器通常使用契比雪夫滤波器来做,带内有波纹,但 ...

切比雪夫带内波纹设置为0.01db:

电路可以这样:

只是不知,用lm358能否实现。

网友:
带外衰减斜率达不到要求,-50DB时带宽为2-3倍-3DB时为基本要求,专业接收机要求更高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AD603,增益还可以调节

AD的片子都好贵,lm358的截止频率可以到1M,如果能对电路适当改进,使之可用lm358也不失为一件乐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AD的片子都好贵,lm358的截止频率可以到1M,如果能对电路适当改进,使之可用lm358也不失为一件乐事。

请参考我三楼的发言。

网友:
引用 楼主:
切比雪夫带内波纹设置为0.01db:

带内波纹0.01dB是不合适的,这直接影响到带外衰减。契比雪夫滤波器在带内部分应出现四个波峰。

网友C:
不管是复杂度还是性能。。。。一个LC能解决的为什么要用这么复杂,性能还不好的滤波器?

网友D:
不失为另一个设计思路,但噪音系数有多大?从实用角度考虑还是用无源的LC更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管是复杂度还是性能。。。。一个LC能解决的为什么要用这么复杂,性能还不好的滤波器?

楼主想取消占地面积可观的LC元件,转而以运放和阻容元件替代之。记得日本的某些收音集成电路中的中放就是运放加阻容合成的, 性能并不值得夸耀啊。

不过有源滤波器同样可用LC元件来做,四阶60dB是不成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取消占地面积可观的LC元件,转而以运放和阻容元件替代之。记得日本的某些收音集成电路中的中放就 ...

LC滤波器也称作无源滤波器,而有源滤波通常都是由运放来搭建,只不过带宽增益和共模抑制能力、噪音系数,各型号运放差别较大。也许您的意思,是用晶体管来替代运放实现有源滤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失为另一个设计思路,但噪音系数有多大?从实用角度考虑还是用无源的LC更好。

一些材料中看到过运放来做中放的理论可行,但都没有见到实际的应用,所以想尝试一下。现代运放的噪音系数,怎么也比锗晶体管强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管是复杂度还是性能。。。。一个LC能解决的为什么要用这么复杂,性能还不好的滤波器?

LC属于经典传统的设计,运放滤波器的精度和稳定性都要比LC更好些,当然,现在最主流的都已经是数字滤波器,通过软件编程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