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万用表接触不良的维修

楼主(2017-06-14):
有时候1欧档变1k档,有时候电流档不能测量,观察发现拨盘是所料的变形了!  v片和印制板接触不良。在所料拨盘上加一个铜板  ,使所料拨盘不变形,  使vp良好的与印制板接触,  故障排除

网友:
这个表不怎的。

网友:
铜片好威武

网友A:
表不咋地- 后加的 铜板威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不咋地- 后加的 铜板威武!

谢谢朋友,铜板是3相漏保上的接触片,哈哈哈

网友:
加了这个铜板,此表上了一个新台阶。

网友:
加这厚的铜板,电路板上铜箔会早期磨损的,电刷有点让性为好,[个人看法]

网友:
开拓了修表的新思路,赞一个。

网友:
此举起举一反三的作用

网友:
就地取材,恢复啦一块好表

网友:
MF47 也就是白菜价的表 入门学习练手 或者带出去检修啥的  坏了不心疼 短板不少 不过还是可以当炮灰的

网友:
不错,又学了一招,加固铜片,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