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312短波3接收效果

楼主(2017-06-14):
又折腾了一个多星期(其实,被折腾得焦头烂额的我中间休息了3天),终于有了部分回报!短波3(3.8~8兆赫)有信号了,效果还说得过去,只是台少了点儿,可变电容器只有三分之一有台,大部分没有台,是否覆盖没有调好?还是这个波段原本台就是少?短波1、2,波段开关按下后,均没有反应。最初以为接线不正确,检查两遍接线没有问题,后发现是因为这两个波段的天线输入线圈的两个匝数最多的绕组(0.1线径,30匝和40匝)线断了。这我就放心了,一般来说,如果不是因为线断,这两个波段应该有反应,甚至应该能收到不少台,因为从短波3的情况看,天线输入线圈和振荡线圈的磁芯调谐效果都十分灵敏。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这种蜘蛛网式的搭棚接线方法实在太乱,乱到令人无法容忍!即便是接线没有问题,它的分布电容也会对接收效果产生不利影响。所以,待短波1、2线圈修好后,我要重起炉灶,尽可能地做得规范、像样。录了一小段视频,还有几张纵横交错乱得惨不忍睹的飞线照片,难怪我折腾半小时就头昏脑涨,回头想想,没有发疯就是我万幸!

中波没有问题(没有录),这次用的中波部分是我做的另一款OTL功放312电路。效果同样不错。

上海312短波3接收效果—在线播放—优酷网,视频高清在线观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 ... j.8428770.3416059.1

下面是两张乱得惨不忍睹的飞线照片——

补充内容 (2017-6-15 11:53):
感谢元珍老师和70后大叔的鼓励。说实在的,收音机做成这样,令人汗颜……

补充内容 (2017-6-17 11:09):
感谢Booooby老师的鼓励!

网友A:
图上这么多的瓷片电容做什么用的?

如果是做垫整和谐振电容,建议全部换云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上这么多的瓷片电容做什么用的?

如果是做垫整和谐振电容,建议全部换云母。

下一步正式安装时都换,不过,目前手头上云母电容容值不全,正打算买一些。

网友:
瓷片电容如果质量有问题,对收音机会影响很大。

同样也可以恭喜你,很有可能,换上云母后,机器性能立马大大改善

网友A:
刚才特地找了个330P的瓷片电容,与330P的云母电容配TTF-2-8的扫频图对比,云母的幅度大好几倍呢,瓷片电容能用吗?

用LCR表分别量云母与瓷片电容,显示的性能指标都一样,但作为谐振电容,二者差别咋那么大呢!

可能我的LCR表功能少,有些指标没有测出来。

330p云母电容

330p云母电容

网友A:
短波3.8-8兆。电台很少,只有在傍晚至早晨,有广播电台。

大都的电台在7.1-7.5兆,6兆附近有一二个广播电台。

白天这个频道没有传播。收不到电台。

网友B:
上次有个贴,说波段开关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波3.8-8兆。电台很少,只有在傍晚至早晨,有广播电台。

大都的电台在7.1-7.5兆,6兆附近有一二个广播电 ...

感谢康木老师的热心诠释和指导,有了短3的成功,短1、短2就不是大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次有个贴,说波段开关接反了

哈哈,这次没有接反,但是其他方面出了问题。这种琴键式波段开关很难伺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波3.8-8兆。电台很少,只有在傍晚至早晨,有广播电台。

大都的电台在7.1-7.5兆,6兆附近有一二个广播电 ...

也许就是这样,我就是晚上八点左右录制的视频。

网友C:
我最不待见琴键开关了,一则体积太大,占地儿不少;二则故障率太高,老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最不待见琴键开关了,一则体积太大,占地儿不少;二则故障率太高,老接触不良。

老师所言极是。暂且不说故障率,单纯安装接线就十分麻烦,我是领教够了!当然,做成PCB板子会好很多,但那又是另一件麻烦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刚才特地找了个330P的瓷片电容,与330P的云母电容配TTF-2-8的扫频图对比,云母的幅度大好几倍呢,瓷片电容 ...

爱康木朋友用的那种扫频仪?是和示波器搭配使用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爱康木朋友用的那种扫频仪?是和示波器搭配使用吗?

是的,买的套件自己焊的。经过我精心调整,各方面的性能都很好,很顺手,唯一的缺点就是频标有点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的,买的套件自己焊的。经过我精心调整,各方面的性能都很好,很顺手,唯一的缺点就是频标有点粗。

能否PM下套件链接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能否PM下套件链接 谢谢!

可以的,扫频仪坛里好几位老师们有DIY制作帖子,都很不错的。

如果您觉得DIY麻烦。买套件也省事。

我是去年在淘宝上买的,整整安装了好几个星期才弄好。套件有很多不完善。如扫频输出和中频输出幅度调节不均衡。我换了输出电容和电位器。效果好多了。PCB板上晶体管丝印不统一,我焊错了好几个晶体管。检波安装位置不合理等等,后来我在评价里埋怨,但是给好评。前段时间发现这个店里更新了版本,老板还是听到了我的埋怨。看到是完善了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扫频仪坛里好几位老师们有DIY制作帖子,都很不错的。

如果您觉得DIY麻烦。买套件也省事。

是不是苏老师那个套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刚才特地找了个330P的瓷片电容,与330P的云母电容配TTF-2-8的扫频图对比,云母的幅度大好几倍呢,瓷片电容 ...

应该误差大做成的原因, 这个瓷片330PF实测是多少PF? 估计是偏大了。
谐掁回路Q值L/C, C越大Q值越小。

网友:
前辈好眼力, 好耐了, 这样的飞线看的人眼晕。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应该误差大做成的原因, 这个瓷片330PF实测是多少PF? 估计是偏大了。
谐掁回路Q值L/C, C越大Q值越小。
...

瓷片331P.云母是330.4P.测过的。测试是同一个中周没有调节过,所以电容量是差不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瓷片331P.云母是330.4P.测过的。

那就奇怪了, 日本很多老机都是瓷片的, 性能也是很不错的。

网友A:
可能我的瓷片质量有问题?但LCR测很正常啊。
你手头有瓷片吗。也试试看,情况如何?

网友A:
又试了,找出一个1000P的配TF102中周。LCR表测瓷片电容量为1028P.插上扫频仪后,波幅很小。奇怪的是过了1分钟后,波幅又下降了一截。

我对瓷片电容没有信心了!

别说做谐振。以后连做耦合,旁路都不敢用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可能我的瓷片质量有问题?但LCR测很正常啊。
你手头有瓷片吗。也试试看,情况如何?

瓷片电容分高频瓷片和低频瓷片。跟据我的经验,瓷片顶端刷了一小块黑漆标记的是一般是高频瓷片,损耗很小。另外我买过的几百P的独石电容损耗也很小,可以用于谐振电容,但不知道是不是偶然买到了高频独石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F:
瓷片电容分高频瓷片和低频瓷片。跟据我的经验,瓷片顶端刷了一小块黑漆标记的是一般是高频瓷片,损耗很小 ...

经验之谈,原来瓷片也分高频与低频。怪不得我手上的瓷片不可用,一定是低频的!

网友:
鬼子的瓷片电容有负温度系数。在日产机振荡回路里,有一种小型园柱形,类似薄膜的有点透明银白色电容,我拆机见有一定拿下,性能稳压超过云母

网友:
老师制作的很好。

网友:
来坛里捧个场。

网友G:
变频部分用洞洞板不如用铆钉板,铆钉板可以两面布线,焊元件也方便,还耐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变频部分用洞洞板不如用铆钉板,铆钉板可以两面布线,焊元件也方便,还耐折腾。

感谢老师指点,下一步就按老师的方法制作。刚在网上定购了制作PCB板的有关设备,打算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特地找了个330P的瓷片电容,与330P的云母电容配TTF-2-8的扫频图对比,云母的幅度大好几倍呢,瓷片电容 ...

这个对比很能说明问题,怪不得大多数比较好的收音机中周谐振电容都用云母电容。有时间我自己也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试了,找出一个1000P的配TF102中周。LCR表测瓷片电容量为1028P.插上扫频仪后,波幅很小。奇怪的是过了1分 ...

应该是国产瓷片太杂,来源渠道复杂,质量参差不齐造成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是的,买的套件自己焊的。经过我精心调整,各方面的性能都很好,很顺手,唯一的缺点就是频标有点粗。

你好,你的套件是那家买的,什么线路的,想参考一下,看你的波形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好,你的套件是那家买的,什么线路的,想参考一下,看你的波形不错。

发链接的PM给你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A:
瓷片331P.云母是330.4P.测过的。测试是同一个中周没有调节过,所以电容量是差不多的!

你这个测试有意思,看来我也得买一些小型云母电容了,看看是不是比手头的瓷片强一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I:
你这个测试有意思,看来我也得买一些小型云母电容了,看看是不是比手头的瓷片强一些。

好,测试后把情况发上来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好,测试后把情况发上来

我当时做电子管小型中周正正买了一袋子1000片瓷片,220P的,看看是不是云母好,如果云母好可以放弃瓷片了。比较灵敏度还是越高越好,单级灵敏度越高,就可以减少级数,总噪声越低,信噪比也提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我当时做电子管小型中周正正买了一袋子1000片瓷片,220P的,看看是不是云母好,如果云母好可以放弃瓷片了 ...

云母电容一定比瓷片的性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云母电容一定比瓷片的性能好

这可未必书上也说了优质的陶瓷电容器损耗要比云母小得多,大概是现在高性能的陶瓷电容器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