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奥拓中控车窗开关失灵维修

楼主(2017-06-14):
大概从第三年开始, 左前门车窗升降开关偶尔出现关窗失灵的现象(开窗一直正常). 刚开始只要轻轻多尝试几次就能关上窗子, 半年后发展到要用很大的力量多次尝试才能成功关上车窗. 现在还差一个多月就到四年了, 即便使出洪荒之力也有力不从心的迹象了. 虽然无意间发现在大力搬动开关的同时空轰油门可以提高关窗成功率, 但是这也说明情况再稍微向前发展一点就要彻底歇菜了.

首先上网搜索同类车型相似的故障案例, 很快在汽车之家找到一个"在我身旁"写的"13款新奥拓更换中控模组继电器最详细作业", 帖子中描述的故障现象与我的完全相同, 都是"主驾位玻璃升起困难按升起键无动作响应而降玻璃都正常". 这个帖子的检修过程描述得很详细, 维修结果也很好, 不过也存在一些值得推敲的地方. 比如作者对下面这个图片中所展示的开关触点的描述就并不完全准确, 其中一个触点怎么看都像是有严重烧蚀的情况.

而拆开的继电器触点看起来也不像是严重烧蚀:

根据那个严重烧蚀的触点位置, 可以判断这正是升窗时需要接通的触点. 再根据这款车只有左前车窗能自动降下的特点, 我估计那个继电器仅仅是为降窗服务的. 目的是在自动降窗的条件得到满足后, 通过驱动电路让继电器吸合代替降窗开关的触点继续通电, 并在玻璃降低到位后通过检测电机堵转电流让继电器释放.由于大部分的降窗操作被继电器触点分担, 而且堵转后由电路检测堵转电流来关闭车窗电机, 这就可以在堵转刚刚开始电流虽有明显增加但并不是非常大时就可以完成切断电机电源的动作. 这样降窗的开关几乎没有机会通过严重堵转所形成的大电流(有谁会在需要将车窗彻底打开时不选择自动降窗呢), 这就解释了降窗开关触点基本完好的现象.
有了这个判断我没有网购继电器, 而是直接拆开中控总成准备清理触点. 实际拆开后证实了我前面的判断, 降窗的开关一点污渍都没有, 而升窗开关触点用严重烧蚀都不足以形容其惨状. 这说明了近一年来我是在用不断增加的"指力"在对抗这个逐渐增厚的黑乎乎的隔离层:
事情至此似乎只要用砂纸或者锉刀将烧蚀的接触面清理干净就可以了. 可这样只能治标, 不能治本. 接下来我想试着找出一个彻底避免这种情况的方法.

顺便将工作了近两年的开锁"开关"的尊容展示一下:
作为对比, 再看看当年的情况:

网友:
治标又治本,这才是解决问题之道。

网友:
只要找到了原因,离修好就近了。

楼主:
搜了一下, 似乎很多车型都有类似的问题. 这是卡罗拉的:

只是不知这种情况是单纯由于电流过大引起的还是因为电机绕组的电感所产生的感应电势拉弧所引起的.

网友A:
奥拓换防冻液怎么弄,找半天没找到水箱放水筏啊?难道没有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奥拓换防冻液怎么弄,找半天没找到水箱放水筏啊?难道没有嘛?

我是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 目前还没有遇到冷却液的更换问题, 所以我也不知道. 估计你的问题多半能在随车手册上找到答案.

楼主:
找到一个现成的改造电路, 可惜太复杂, 估计要配合单片机等很多外围电路才能工作. 治标又治本的希望突然变得渺茫起来.:

楼主:
这个电路的思路是通过一定时序保证继电器在吸合前mos管处于关断状态, 等吸合完成后再让mos管导通. 等需要释放继电器时, 提前让mos管关断, 等继电器触点彻底释放后再恢复mos管导通.

我有点不明白. 既然都用上mos管了, 干嘛还要保留继电器呢? 直接实现开关固态化岂不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奥拓换防冻液怎么弄,找半天没找到水箱放水筏啊?难道没有嘛?

老奥拓是没有排水阀门的,把水箱底部的连接软管拔掉,直接排出就可以。

楼主:
杂事太多, 一晃过去一周时间了, 前车窗还是没有弄好.
常跑的路途最多不过10分钟, 开空调也冷不下来, 就这么在最热的天气里门窗紧闭在大街上捂汗.

当年其实是想买四门手摇车窗的 "手实" 版的, 可恨的是4S店说"手实"的缺货, 只有前门电动车窗的 "手舒" 版, 就为了这两个电动车窗, 多花了4千不说, 还落得一个恼人的隐患.

所有这一切, 换来的就只是每次开窗时那十几秒的 "酸爽".

网友B:
修过,先检查开关触点很干净,问题出在继电器,换了2个继电器,为了耐用换的比原来的大,车窗升降恢复正常,把换下来的继电器拆解,里面触点烧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奥拓换防冻液怎么弄,找半天没找到水箱放水筏啊?难道没有嘛?

新奥拓在水箱下面有个水箱放水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过,先检查开关触点很干净,问题出在继电器,换了2个继电器,为了耐用换的比原来的大,车窗升降恢复正常 ...

看具体情况吧.
这个车只有前门两个车窗是电动的. 在两个电动车窗当中只有驾驶位车窗有自动降窗的功能.

控制板上只有一个继电器, 继电器有5个引脚, 除去线包的两个引脚, 只可能是一转换的触点.

推测这个继电器的功能仅仅是用来在自动降窗到极限位置时, 通过检测堵转电流来切断降窗电机电源的. 在升窗时是没有继电器参与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具体情况吧.
这个车只有前门两个车窗是电动的. 在两个电动车窗当中只有驾驶位车窗有自动降窗的功能.
...

可能是这样,继电器坏了,还没到极限位置,就误认是极限位置,按开关电机也不转,车窗无法升降。

楼主:
另外 "开关触点很干净" 与 "问题出在继电器" 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是明显的.

我这个车只有降窗开关有继电器参与, 所以降窗的开关触点也很干净.

这说明继电器的存在可以起到保护开关触点的作用. 因此我现在的想法之一就是在升窗开关回路里面增加一个外挂的继电器.

楼主:
设计电路需要测量一些具体数据.
降窗电流约 1.1A, 堵转电流约12A.
升窗电流约 2.8A, 堵转电流也是12A.

电流采样电阻电压(其实由于测量位置的关系, 仅仅测量了部分电阻丝上电压)
降窗时约 5mV, 堵转电流约70mV.
升窗电流约 13mV, 堵转电流66mV.

大致就是这个情况了.

在现成的板子上测量参数, 懒得焊接测量引出线制作合适的测量连接头, 结果一不留神将指示用的二极管引脚给烧断了了.
幸亏不是这总线那总线的, 要不然还不知会是什么结果呢. 再折腾几天试试吧, 不行就在门上钻个洞, 将电动的改成手摇的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