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学习修理和统调收音机需要常备哪些工具?

楼主(2017-06-15):
小时候学过一些基础,调试修复一些超外差机器,这么多年不搞几乎忘光了。

年纪大了,又开始迷上了收音机和随身听磁带机,有时收到一些好玩的,能够打理一下电容机械简单问题,但对被上家瞎搞过的收音部份却无可奈何了,只能重新开始学习!

常用的工具和万用表,示波器都有,也有最简单的电路基础,我记得当年是有一台简易的频率发生器就行了,不知道现在的技术如何了,想问问大家,要去好好打理收音机的话,我还需要准备什么仪器?用什么品牌的什么型号比较好?

此外,这一类的资料可有好的推荐?比如系统讲解修理和统调原理的书?

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看清楚,我说的是业余玩玩,不是严格要求的厂机产品,即使是在00年的时候,二手的20M示波器都还要400多 ...

利用率低和仪器需要不需要时二码事,你理解错了。

不买个示波器,不买个扫频仪,算业余吗?

现在二手的扫频仪和示波器太便宜了,几包烟钱就能搞定。

您舍得天天买一包烟抽,而舍不得买一个二手的3-500元的模拟示波器用一辈子,你没有资格称自己对无线电有业余爱好。

网友:
万用表,示波器,信号发生器,扫频仪,毫伏表,LCR表,高频Q表,高频焊台,吸锡枪,铜铁棒,无感起子......应该够了

网友B:
自制扫频仪的话,不如再增加点电路进行上变频,可以多个统调仪的功能。

网友:
我现在用的简单,万用表,学生信号器,毫伏表,还有耳朵。最便宜的组合,好用着呢。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业余玩玩的话,万用表、无感起子、铜铁棒+信号发生器调试中波足够了,条件好点的话可以再加个扫频 ...

示波器不可少,测本振幅度是否正常,波形是否变形。

扫频仪也不可少,调双调谐的中频。没有扫频仪,很难调得精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制扫频仪的话,不如再增加点电路进行上变频,可以多个统调仪的功能。

老师能详细说说怎么样的上变频吗,我有兴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师能详细说说怎么样的上变频吗,我有兴趣。

比如:我们增设个频率范围为1000kHz——2070kHz的振荡器,其输出与中频扫频信号(450kHz——480kHz)混频后得在中波段的窄频扫频信号(假如振荡器的频率是1100kHz时,我们获得的扫频信号是650kHz——620kHz),那么在635kHz处就有一个谐振峰(也就是收音机中频的谐振曲线,如果不在这个位置的话说明接收频率不是635,可以调节收音机使得该谐振峰处在这个位置),而天线线圈的谐振回路也有一个谐振峰(当然其幅度要比中频的谐振峰小),如果准确跟踪,那么这两个谐振峰是重合的,偏离的话一大一小两个谐振峰就会分开,两者的距离就是其不同步的程度。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其频率高低的排列顺序是相反的,如果不习惯的话可以将送示波器X轴的锯齿波反相。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将三点统调的三个频率点调整到准确跟踪,还可以观察在波段内任一频率处的跟踪偏差程度。如果在振荡器上装上数字频率指示的话,我们还可以频率范围和统调同时进行。

网友D:
这个要循环渐进的,仅仅是玩玩、仅凭年轻时的认知,一下子不必购买很多的仪器,等到动手的时候,实践中感觉到需要某一钟仪器的时候再去添置。

网友:
业余玩,指针万用表,一字十字批,电烙铁,焊锡丝,松香。进一阶,小稳压电源(200ma),小数字万用表,学生信号源(或自制465khz信号发生器。楼主还要备一台收音机,以便作对比之用。至于坛友说的许多设备,不必具备,就算具备了,现今电磁环境下没有铜网屏蔽室等于白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如:我们增设个频率范围为1000kHz——2070kHz的振荡器,其输出与中频扫频信号(450kHz——480kHz)混频 ...

很不错的创意,抽空一定弄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要循环渐进的,仅仅是玩玩、仅凭年轻时的认知,一下子不必购买很多的仪器,等到动手的时候,实践中感觉 ...

也对,老师说得在理,看来我得想法有点极端了。

爱好都是从一个万用表开始的,需要逐渐进步的过程。但一个爱好者N年后手头还只是一个万用表,说明这个爱好者还没有入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对,老师说得在理,看来我得想法有点极端了。

爱好都是从一个万用表开始的,需要逐渐进步的过程。但 ...

老师不敢当!

现在的条件好了,市场上仪器应有尽有,花上几千元买几台也不是难事。问题是买来的仪器你要学会使用,有一个学习和消化的过程。个人觉得,折腾收音机之类的电器,自己动手制作一些简单的仪器收获可能更大。比方说,装配一台中频信号发生器、制作一台用于中波波段的信号源..........,通过这些制作,可以提高自己的水平和动手能力,反过来再去折腾收音机,相对来讲就容易的多了。

专业的仪器不是不好,而是要熟练使用专业仪器也有一个学习和实践的过程。所以,我主张爱好者可在实践的时候感觉需求强烈再去购置合适的仪器比较好。

仪器的品种繁多,认识上的误区很容易误导购买者。比方说二手信号发生器,电子管的体积太大、耗电太多、年代太久基本上失去使用价值;简易的信号发生器由于简单常常被爱好者选用,但性价比很差;而一些锁相、合成之类的信号发生器电路确实复杂,但是性能几乎比上述两种高几个数量级,许多产品价格甚至比那些玩具型还低.....................。这些在购买时是需要权衡的。

网友:
高频信号源,老一些的像J2463或XG-25就很实用。中短波都能调。音频毫伏表要不要无所谓。无感起子必须。铜铁棒自己做用圆珠笔杆,一头塞点碎磁棒,一头塞个铜或铝铆钉也行。

网友:
70-80年代自己组装晶体管12吋黑白电视时用的只是一块 MF-40 指针表,加一面镜子。这在当时不是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