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计能不能测试直流逆变焊机?

楼主(2017-06-1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你想用频率计测试得到什么结果?对分析波形歧变或者幅度变化有多大的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频率范围,误差值,

嗯,这个 ‘频率范围’ 还好理解,不知道 ‘误差值’ 又指的是什么?
我说一下: 这个 ‘逆变’ 是在交流条件下才存在的,不同的负载条件会造成频率值的变化,正规产品有其统一的测试参数和技术要求, 在没有正规产品前提下的测试,就像 ‘盲人摸象’ 一样,测试结果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
只要周期性的交流信号都可以用频率计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