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老收音机接了220v到喇叭接口了

楼主(2017-06-15):
从收废品的那里看见了一个迎春608b收音机,品相不错。竟然接了一根电源线胡软接。电源线接在喇叭的两个端子上了,然后插了电插到220v了,,然后啪的一声,烧了什么零件了吧,现在接电池没声音。不知道能不能搞好,或者是哪里烧坏了。求助大神,看看能不能搞好。

网友:
我只关心是废品站的人接的220V,还是楼主接的220V,如果是后者修好的可能性是0

网友:
如果喜欢想修,该咋修咋修,和其它故障一样对待。如果是接到了变压器上,那么小的变压器,圈数少铁芯小,很快就饱和了,另一边感应到的不是太大,但也有可能把铜线烧断。

网友:
便携式晶体管收音机咋整也与220V电源距离太大了吧。
玩这种机器,远离220V交流电。

网友:
估计就是收废品的自己想接个电试试能不能响,想卖个高价,结果……

网友:
这么好的品相,可惜了

网友:
输出变压器和一对推挽管及周围的元件。

网友:
人家有心没心挖了这么大一坑,楼主也照直跳进去..  这啪的一声,喇叭应该是没戏了,还需要检查输出变压器,两只推挽管,末级的电解等。

网友:
功放可能没戏了。

网友A:
首先,220v接到喇叭线上 插电,喇叭一定烧了,还有,后级低放电路和输出变压器有没有问题呢,慢慢搞吧,祝好运

网友B:
6V的半导体收音机,怎么接上了220V的交流电呢?真是驴头不对马嘴!一条路上全烧了!

网友C:
爱好收藏的人看到这机子接220伏电源,不知多心痛。

网友:
引用 网友B:
6V的半导体收音机,怎么接上了220V的交流电呢?真是驴头不对马嘴!一条路上全烧了!

3V的

楼主:
昨天用另外一个收音机的耳机输出用线接到这台机的喇叭上 ,会出声,说明喇叭应该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爱好收藏的人看到这机子接220伏电源,不知多心痛。

就是啊 心理真的说不出的滋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220v接到喇叭线上 插电,喇叭一定烧了,还有,后级低放电路和输出变压器有没有问题呢,慢慢搞吧,祝 ...

喇叭是好的

网友D:
喇叭是好的? 那你确定220V接的是喇叭两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喇叭是好的? 那你确定220V接的是喇叭两端?

确定 。因为我 拆开了就是这样接的喇叭上的

网友:
看标题我以为是电子管的,晶体管的怎么接220V?拆开后盖接接线也应该有一定知识的人吧,除非是故意破坏掉。

网友:
感觉二楼说的很有道理,如果你你犯得这种错误你肯定是没能力修好了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没有功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