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应式捕鼠器

楼主(2017-06-15):
市面上的捕鼠器简单但效果不佳。其一需要的诱饵受限;其二需要老鼠拖动食物。就其原因我对捕鼠器进行改进,只需要老鼠惦记的食物放在笼子里,一旦感应器触发不管大小老鼠通通跑不掉。

市面上的

市面上的

改进后的

改进后的

工作电流140ma电压5V就够可以长时间工作

工作电流140ma电压5V就够可以长时间工作

网友A:
能不能详细点。

网友B:
记得在我爱发明里见过此类产品,红外接近开关感应耗子,驱动电磁铁放下闸门。
一点小小建议,笼子不变,附加的接近开关和电磁铁最好用傻瓜安装方式,并且装拆要很方便,不用调整,因为不少人抓到耗子以后都是用热水烫的方法杀死耗子和去除异味,电器部分打湿即使电压低不会不安全,也容易造成器件不良甚至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在我爱发明里见过此类产品,红外接近开关感应耗子,驱动电磁铁放下闸门。
一点小小建议,笼子不变,附 ...

抓住老鼠后我用电吹风吹死老鼠,这个解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详细点。

原理是:电磁铁与距离开关组成控制电路。没有老鼠进入笼子电磁铁一直工作吸住笼闸(电流只有140ma)。当老鼠进入笼子控制感应开关断开,电磁铁没有电流流过磁性消失笼闸关闭。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理是:电磁铁与距离开关组成控制电路。没有老鼠进入笼子电磁铁一直工作吸住笼闸(电流只有140ma)。当 ...

谢谢您的指导。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抓住老鼠后我用电吹风吹死老鼠,这个解恨。

这个好,吹熟了耗子下次连诱饵都省了

网友:
这种笼子好久都没有抓住老鼠了。家里老鼠好多。

网友:
图从各个角度拍的细致些就更好了~~~~~

网友C:
介绍不太详细,等于没讲,没有电路图,工作原理,使用效果等,都没有详细交代,只拍了一个笼子和一些线路,只能猜想猜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介绍不太详细,等于没讲,没有电路图,工作原理,使用效果等,都没有详细交代,只拍了一个笼子和一些线路, ...

本来就是一个关子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理是:电磁铁与距离开关组成控制电路。没有老鼠进入笼子电磁铁一直工作吸住笼闸(电流只有140ma)。当 ...

如果将笼门打开时用锁钩锁住(笼门常闭),检测电路控制电磁铁释放锁钩解锁,这样可能更好一些,工作电流可能不到10毫安。

网友D:
现在的老鼠都不钻这种笼子了  已经进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老鼠都不钻这种笼子了  已经进化了

只要有老鼠惦记的东西,就能抓老鼠。有美女惦记的东西,就能抓美女。

网友:
主要是没有近镜

网友:
老鼠智商很高的,如果老鼠懂模电,有工具,有元件,甚至有电吹风,那情景就是另一个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抓住老鼠后我用电吹风吹死老鼠,这个解恨。

老鼠智商很高的,如果老鼠懂模电,有工具,有元件,甚至有电吹风,那情景就是另一个样子……

网友E:
我是农村的,前几年老鼠很多,经常跑到屋里,真的没有好办法,不知什么原因,这两年老鼠很少了,轻易都看不见了。

网友F:
怎么让老鼠进笼子才是问题

网友:
家里有一只,我放这笼子一月有余,重来没见它进去过

网友:
如果换个原理咋样
圆管,两头通透,中间接近传感器,激光致盲,
是不是也能达到灭鼠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农村的,前几年老鼠很多,经常跑到屋里,真的没有好办法,不知什么原因,这两年老鼠很少了,轻易都看不 ...

计划生育了吧

网友:
读小学5年级时曾做过弓箭杀鼠,箭是自行车钢线磨尖改制的,也箭过鱼塘的鱼,当然,杀伤力及准确率不行。

网友:
我家小区六楼,来过两只老鼠,都被我用粘鼠板给逮住了,将门关到留只能放下粘鼠板,预算老鼠的必经之路。非常成功。

网友:
现在的老鼠太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让老鼠进笼子才是问题

笼里放老鼠惦记的东东就行。

网友F:
引用 楼主:
笼里放老鼠惦记的东东就行。

老鼠什么都吃,只要不放在笼子里。。。我家里现在还有很多老鼠,笼子成了摆设。已经不进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鼠什么都吃,只要不放在笼子里。。。我家里现在还有很多老鼠,笼子成了摆设。已经不进去了。

那是放东西的方法有一点问题。我一楼,隔壁人家做芝麻油,老鼠很多,有次连关13只。注意事项,关过老鼠的笼子我们一般是直接扔水桶里淹,试了很多食材,感觉它最喜欢香肠(家里做的),饵料用细线捆在钩子上,否则吃完了没有引发。能吃的东西全部藏好,放饵料时,手上首先摸点菜油,免得它闻出人味........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鼠什么都吃,只要不放在笼子里。。。我家里现在还有很多老鼠,笼子成了摆设。已经不进去了。

你家的老鼠被你喂饱了,饿的老鼠会进笼子的。

网友:
家鼠不美味, 要不然不可能这么泛滥!

网友G:
和老鼠斗,得用点智慧了。
改造一下,让候机状态的继电器基本不耗电,老鼠来了继电器点动一下关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和老鼠斗,得用点智慧了。
改造一下,让候机状态的继电器基本不耗电,老鼠来了继电器点动一下关门。

继电器本来就不怎么耗电,耗电的是电磁铁。

网友G:
引用 楼主:
继电器本来就不怎么耗电,耗电的是电磁铁。

可让电磁铁只在关门瞬间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让电磁铁只在关门瞬间耗电。

这样要增加设置,结构要复杂些。其实电磁铁耗电不大,整个系统耗电5*0.14=0.7w。

网友:
现在老鼠狡猾得很,普通笼子买回来后根本没用,早扔了。

网友(2017-09-06):
楼主是直接把感应开关与电磁铁串联吗?

网友H:
连续捕鼠笼,CCTV看了买的,这种老式的只能抓一只。以前放空的猪圈里还进了一只黄鼠狼进去吃老鼠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连续捕鼠笼,CCTV看了买的,这种老式的只能抓一只。以前放空的猪圈里还进了一只黄鼠狼进去吃老鼠

有一晚我抓了3只,第一只正常进笼,然后用电吹风吹死。再放笼子,这次笼里有一只,笼外有一只,笼外这只是被笼门拍死的。

网友:
除四害,苍蝇,蚊子,老鼠,臭虫,以后还有麻雀。

网友I(2017-11-05):
想法很好呀  就是不知道老鼠进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I:
想法很好呀  就是不知道老鼠进不进去

笼里有好东西就进去,如果是个能装人的大笼子,在 里面放上美女和金钱,你说有人会进去吗?

网友:
着实太有吸引力了  答案是肯定的

网友(2017-12-21):
图片少了点。发明那种连续的更实用吧

网友J:
引用 楼主:
抓住老鼠后我用电吹风吹死老鼠,这个解恨。

味道怎么样,香不香

楼主:
引用 网友J:
味道怎么样,香不香

你说呢?野味!!!!!

网友:
时间长了老鼠就认识你这种捕鼠器了,就不上当了。感觉最好的还是用电击法,比你这个隐蔽,就是两根线的事,可以让老鼠瞬间丧失行动能力,网瘾都能治,还治不了老鼠?不过必须要有人及时处理老鼠,要不等老鼠苏醒跑了就……
难道还要加上毒气弹?老鼠一昏迷释放毒气?呵呵瞎扯了一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呢?野味!!!!!

哈哈,我的电击捕鼠器击中老鼠的气味似乎比这个好闻,直接烧烤的味道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么让老鼠进笼子才是问题

捉住然后关进去!

网友:
这个,一根皮筋搞定的事,那么大费周章有意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