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diy]试验了一个6s6T小单端

楼主(2017-06-15):
这几天对网上找的一个图纸进行试验
原图说是能输出2.5W
所以对其试验

试验后发现按我图纸的数据
输出1.2W时无明显失真
请大家评判

网上的图纸

我试验的图纸

网友A(2020-11-11):
三极接法功率损失很大,比如6L6屏压250V,标准单端输出功率6.5W,三极接法输出功率1.3W,6V6GT三极接法输出功率不到1W,6S6T屏压310V负载阻抗10K输出10W,只能是标准接法推挽输出。

楼主(2017-06-15):
试验时输入信号2V有效值
输出接简易示波器观察
阴极电阻可以在62~68之间调整
使失真最小
这时输出电压为3V有效值
换算成输出功率约1.2W

这个1.2W基本可以认为是最大的不失真输出功率了
我取屏压在200V
阴极电流大约是50mA
不知道这样试验是不是正确
请大家拍砖

网友:
经典之作,值得收藏

网友B:
6S6宽频放大管,用于音频功率放大1W左右的输出是正确的。

网友C:
适当减小屏流,并将屏压提高到250V,可使输出功率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6S6宽频放大管,用于音频功率放大1W左右的输出是正确的。

于斑竹说的对
这个1W左右的输出
应该是无明显失真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适当减小屏流,并将屏压提高到250V,可使输出功率增加。

我是用第一个图纸开始试验的
按它的数据一开始屏压用的就是250V
当输入1.8V左右时就有了明显的失真
然后我就减小阴极电阻(即增加屏流)
同时也减小屏压
并用示波器观察喇叭两端的波形
一直试验到输入3V无明显失真为止
便就有了第二张图的数据
即屏压200V,屏流50mA左右,阴极电阻在65欧姆左右
此时失真最小,输出约1.2W左右

为啥会有较大的范围
是因为6s6T管子有离散性
所以用这个机器做立体声或并管时
阴极电阻最好分开
并分别调整到最佳点

有兴趣的坛友
可以自己动手试试
看还有无输出更大的低失真的实做数据

谢谢关注

网友:
不知道这管子的声音怎么样!图收下了!谢谢分享!!

网友:
我自己绕制的输出变压器用于6p6P电路,大铁芯高磁通的不如小铁芯低磁通量的好听,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D(2017-08-26):
6S6接成三极管吗?那个发光二极管是几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6S6接成三极管吗?那个发光二极管是几伏的?

6s6t是三极管接法
led颜色任意选

网友E(2020-11-10):
取310V电压40MA电流用10K:8欧的牛,失真是0.56% 功率是10W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取310V电压40MA电流用10K:8欧的牛,失真是0.56% 功率是10W

屏耗最大才8.4W 输出10W 就算效率100%剩下的靠气功输出还是原力输出啊

网友:
告诉你方法了,不信我只能呵呵一笑了,这管子我太熟悉了。10W输出绝对可以的。自己挖掘他的潜力吧。

网友:
白版主果然厉害。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取310V电压40MA电流用10K:8欧的牛,失真是0.56% 功率是10W

推挽还是单端?

网友:
你好,是推挽。

补充内容 (2022-3-28 21:33):
标准接法推挽输出.

网友:
推挽倒还是可以出10W,不过超频的太厉害了。单端是不可能出这么大的,排量在那放着呢。

网友:
用排量来形容还是挺新鲜的。

网友(2022-03-26):
引用 楼主:
于斑竹说的对
这个1W左右的输出
应该是无明显失真的输出

他说的不对,纯四极管,内部没有第三栅极接地,不一样的,为什么6P14做三极管比6P1好,就是这个道理,所以6S6做三极管效果是比较好的,对功率的损失比较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极接法功率损失很大,比如6L6屏压250V,标准单端输出功率6.5W,三极接法输出功率1.3W,6V6GT三极接法输出 ...

说的不对,纯四极管,内部没有第三栅极接地,不一样的,为什么6P14做三极管比6P1好,就是这个道理,所以6S6做三极管效果是比较好的,对功率的损失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