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录像机F55播放画面闪问题

楼主(2017-06-15):
因为之前一直没有玩视频,都是玩录音,最近试录了一下视频,发现播放画面会不定期的闪!是那里坏了呢?

楼主:
这是视频地址:http://tieba.baidu.com/p/5164062357

楼主:
http://tieba.baidu.com/p/5164102802

网友A:
我的f55在大屏幕的液晶电视上有轻微的水平跳动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f55在大屏幕的液晶电视上有轻微的水平跳动现象;

谢谢回复!难道这跟液晶电视有关?但是我看到别人发的视频也是液晶电视没有这个问题!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B:
有没有换过磁带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换过磁带试过?

有换过磁带,不过都是新的,我换了一盘录,放出来的时候还是一样闪!录视频前几天才清洗过磁鼓的,应该不是磁鼓脏的问题,难道是磁鼓坏了!

网友B:
我看应该不是磁鼓的问题,你应该是用录像机的射频输入录制的吧,请试下在视频输入直接录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应该不是磁鼓的问题,你应该是用录像机的射频输入录制的吧,请试下在视频输入直接录像看看,

视频,射频都试过了,还是一样的!上面两个地址视频就是一个视频,一个射频录的!会不会是因为我之前换过两个带轮旁边张力臂上的毛毡垫引起的?可能比原来的厚一点,但是声音很正常啊!

网友C:
录像机比较复杂,不怎么好弄

网友B:
请暂停试下,我看了好像是 雪花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录像机比较复杂,不怎么好弄

是的,最怕就是机芯部分,很复杂又容易坏!电路坏的可能性较少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暂停试下,我看了好像是 雪花的干扰

暂停就蓝屏了,没有信号!我也感觉奇怪别人发的录像机快进,快退,暂停都会有画面,但是我的快进,快退,暂停都是蓝屏的!

网友B:
暂停怎么是蓝屏的呢,就从这个方向慢慢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暂停怎么是蓝屏的呢,就从这个方向慢慢查吧

好的,感谢你的回复,快进,快退怎么也是蓝屏?不会这个机本身设计就是这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