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台矿机的电路图

楼主(2017-06-15):
各位前辈:今天无意中在网上看到一款非常漂亮的矿石收音机,怎么也看不懂是什么的电路,哪位前辈有知道的吗?请赐教!

网友A:
我看这就是一装饰品,线圈中间有金属杆,线圈也没有抽头,分线器多半是摆设.看布局象是双调谐电路,自己画张图吧.简单.喜欢这样式把线圈改成花篮加抽头把分线器用上,线圈中间不用金属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这就是一装饰品,线圈中间有金属杆,线圈也没有抽头,分线器多半是摆设.看布局象是双调谐电路,自己画张图 ...

多谢指教!

网友B:
也许中间的杆是塑料的。

网友C:
看外观非常漂亮,眼馋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外观非常漂亮,眼馋啊

看是好看中,中看不中用,制作多漏洞,可骗骗大众,千万别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许中间的杆是塑料的。

只有图片,不知构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外观非常漂亮,眼馋啊

我也就是觉得很漂亮

网友:
两个线圈看见旁边有黑色的线连接到接线柱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是好看中,中看不中用,制作多漏洞,可骗骗大众,千万别使用。

估计能用,但是效果不确定

网友(2017-07-24):
像是艺术品。

网友:
工艺精致。极富收藏价值

网友:
双调谐调感矿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