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掏宝上买了100节5号镍镉电池,5节1号镍氢电池,准备做6A2电池供电收音机,da...

楼主(2017-06-16):
还没到,今天下午到,大家来参谋一下,方案可行不,基本思路如下:
600mah,40节一组,48V,共两组,焊好,装在合适的盒子里,5节1号,6V,不焊(要用普通充电器),装在制式电池盒里,当做灯丝供电。
电路6A2 6K4 6G2 6N15
关键是96V高压是不是性能低很多?需不需要加一级中放?
突然想起,鬼子的电是110V的,它们的电子管收音机用的是什么方案呢?

补充内容 (2020-3-12 17:47):
图在76楼,大家看看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咸鱼淘了200节5#600mAH电池,加运费才78元,是寄给了207节,回来试了,只有4节短路报废。其他的都很好 ...

现在的空间电磁环境不是靠电池供电能够改善的,不信你拿个半导体收音机试试?楼主花那么多力量折腾电池,最后的效果不会超过半导体收音机的。

网友B:
买8个12V铅电池,1个6v铅电池全部解决了,充电1次用1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体积太大了,不实用

我算了一下。每节14500,姑且按照15  500算,100节全放在一起 也就15厘米X15厘米X5厘米,比一般的逆变器不大。

网友D:
费钱费力,体积过于庞大,不能随身听,还是交流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费钱费力,体积过于庞大,不能随身听,还是交流电吧?

交流电高频干扰,中波受不了,短波听不懂……

网友E:
又大又沉,毫不实用。用几块容量足够的锂离子电池做DC-DC变换,甲电、乙电、丙电都不是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又大又沉,毫不实用。用几块容量足够的锂离子电池做DC-DC变换,甲电、乙电、丙电都不是问题了。

恩,可能会重点,我因为搞过几年UPS,玩够了,现在压根对那一大类玩意没兴趣。
就像我这里农村的老一辈人,饥荒时除了土豆,没别的。现在是除了土豆,吃啥都行……

网友:
甲电容量不够

楼主:
再买一套并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买一套并上?

四支管灯丝电流共计1.35A,一号电池大小的镍氢电池做到这放电电流也有难度。多组并联也嫌麻烦,不如用6V电瓶。6.3V式电子管设计当初就考虑了电瓶点燃灯丝。

楼主:
现在没有6V的摩托车了,6V电瓶也芳踪难觅……掏的话,运费太……

网友F:
没必要,玩电池管吧。6.3V  可以用18650供电 。鬼子用变压器的,没有变压器用串丝官110V屏压。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没有6V的摩托车了,6V电瓶也芳踪难觅……掏的话,运费太……

不然就6A2变频,6A2中放,6N15检波低放,6N15功放,串联灯丝用12V?可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必要,玩电池管吧。6.3V  可以用18650供电 。鬼子用变压器的,没有变压器用串丝官110V屏压。

版主:我好几百个6V灯丝的各类管子,456789脚,放了好几年了……一个电池的也没有几乎。

网友:
100节5号镍镉电池?
给你泼点冷水。
到时候这个电池漏水了,那个电池没电了,你有得折腾了!

网友G:
这样用复合管吧:6U1变频,检波,6U1中放,低放,省电用6J9功放,费电用6P1.

网友:
电池是不是好的,待货到了验货再说。

网友:
买都买了,试试呗。不过用后想着妥善处理,一次性电池容易污染环境。另外电流不知道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样用复合管吧:6U1变频,检波,6U1中放,低放,省电用6J9功放,费电用6P1.

主要考虑串联灯丝,2个一样的,一对一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都看累了,楼主做还没做累,是在佩服。

老师,您是批评我说得多做得少么?马上就要开工了呀!

网友I:
直接找2个旧的电动车电池,比你这种方便多了。你那么多节电池怎么连接?按规定是不能用锡焊的,锡焊的高温会破坏电池的密封圈,造成漏液。

楼主:
引用 网友I:
直接找2个旧的电动车电池,比你这种方便多了。你那么多节电池怎么连接?按规定是不能用锡焊的,锡焊的高温 ...

还真么想到,难道还要买个点焊机?我正想DIY那玩意……

网友:
静候佳音。

网友:
我告诉楼主:用电池供电,交流电子管费电,应该用直流电子管,比如:1R5,1T4,1S5,3S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咸鱼淘了200节5#600mAH电池,加运费才78元,是寄给了207节,回来试了,只有4节短路报废。其他的都很好 ...

谢谢校长鼓励,另外,您用这200节电池做过实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8个12V铅电池,1个6v铅电池全部解决了,充电1次用1年,

也是个好办法!

网友:
支持楼主折腾。
6a2系列在低压下的跨导没查到,不过国产机用它们的低压机(90伏)查到过一款,也只有一级中放。
国外类似的6be6系列倒是有100伏时的参数,从跨导上看,和250伏时的差别很小,不用在意。
有种叫交直流二用机的,它的乙电就是从110伏市电直接整流得来,从资料上看,它的高频中频管的屏极电压,也就90伏这样。

网友J:
五号电池,如果不想焊的话,可以买电池盒,淘宝上有15伏(10节)的,不过充电电池可能会有漏液现象,要三思而后行。

楼主:
引用 网友J:
五号电池,如果不想焊的话,可以买电池盒,淘宝上有15伏(10节)的,不过充电电池可能会有漏液现象,要三思 ...

谢谢老师指点!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不然就6A2变频,6A2中放,6N15检波低放,6N15功放,串联灯丝用12V?可行吗?

不如两个都用6K4,只收中波完全可以用自差变频。变频跨导比6A2还高。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如两个都用6K4,只收中波完全可以用自差变频。变频跨导比6A2还高。

恩,好主意,谢谢可达老师指点。6K4工作在90V不知道有木有案例、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好主意,谢谢可达老师指点。6K4工作在90V不知道有木有案例、

一般收音机的中放级6K4帘栅极电压是80几V,屏极电压略高一些。

网友:
先泼一下冷水。

几十节电池串联充电不靠谱。

容量稍不一致,就会造成,电池被冲坏,甚至极性颠倒。

我的三洋爱老婆,两只串联充电,就发生过其中一只极性颠倒,何况几十节串联。

网友:
支持折腾!可以一试!论坛安静!来点新意!一步一图!共享矿友!

网友F:
引用 楼主:
版主:我好几百个6V灯丝的各类管子,456789脚,放了好几年了……一个电池的也没有几乎。

买一套电池管玩吧,比你买电池划得来。镉镍电池记忆效应强,有个体差别,镍氢只有1.45V左右也有记忆效应,6,3V的电子管灯丝电流相对较大,用不了多长时间。你这个方案确实有问题。你可以参考交直流两用机用电动车的锂电或者免维护铅蓄电池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一套电池管玩吧,比你买电池划得来。镉镍电池记忆效应强,有个体差别,镍氢只有1.45V左右也有记忆效 ...

好的,我问问电瓶车电池

网友L:
关于充电电池,在我的印象中,镍镉电池是最不值得用的一种可充电池。我从事电视工作近三十年,因为要给不同广播用摄像机配可充电池,平时采购、使用、维护等工作,接触很多,对这些电池的特点还算了解。从八十年代的镍镉电池到九十年代的镍氢电池,再到二十一世纪锂电的大量使用,总体来说,镍镉电池性能最差,最要命的问题是:容量小,单位重量大,放电时间短,充电时间长,关键是有记忆效应,越用容量越小,寿命短,除比较安全外,几乎都是缺点。所以,我建议不采用这种电池作为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关于充电电池,在我的印象中,镍镉电池是最不值得用的一种可充电池。我从事电视工作近三十年,因为要给不同 ...

谢谢老师指点!可是已经送到了,晕啊,早些在这里发帖的话,就会考虑锂电串联使用,并联充电啊!

网友M:
支持你,难得疯狂。

楼主:
引用 网友M:
支持你,难得疯狂。

谢谢70后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一套电池管玩吧,比你买电池划得来。镉镍电池记忆效应强,有个体差别,镍氢只有1.45V左右也有记忆效 ...

今天买几个把,但是据说跨导小,性能差,不登大雅之堂的说?

网友:
支持楼主!

想好了就干,众说纷云,只能做参考。

“按过去的方针办(疑或按既定方针办)”。

网友N:
不如买二手红袍三洋18650呢,便宜还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不如买二手红袍三洋18650呢,便宜还好用,

红狍子的几块?包邮不?

网友:
从前农村基本是用电池机的,有高档的也有标准4灯超外差的,生活条件一般的就制作1-2灯的。后来被半导体与有线广播站到户所代替。收音机没什么大雅之堂之说。好的电池管收音机收藏价值较高,因为生产量低。

网友:
电池到手了,那就试试吧,如果手里有现成的交流电子管机芯最好,稍作修改就行。

网友O:
这是否进入了发烧的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是否进入了发烧的模式?

发烧不发烧,主要特征是是别人看着没区别,你自己却说区别大了,胡言乱语。
电池供电没干扰,晶体管机器中波收20个台,电子管的好像一个锯木厂的声音,一个半个电台还要勉强分辨,
因此我要搞电池供电的电子管,之所以不用直流管,是目前还没有,
我就是一个实用主义,谈不上发烧。

网友:
用直流管比较靠谱。多一级放大即可。耗电量仍然比交流管低很多。

网友P:
怎么充电,充一次电10小时,用一次顶多2小时。太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P:
怎么充电,充一次电10小时,用一次顶多2小时。太麻烦

恐怕只能恒流定时充电啦,做不了太准的充电模式。

网友:
折腾啊。
我有不少7号镍氢电池,留个想法,等楼主的成果

楼主:
已经动手,方案如下:
高压100V,采用变压器供电,预留电池供电插口,调试、安装使用交流电,调整完毕,采用两用方案。
没有高芳,6A2混频,2级6K4中放,6G2检波、键控AGC、低放,6N15功放,
预先考虑变为6N15混频、6N15检波低放AGC,6N15推挽功放的余地。

网友:
终极方案,有财力,不过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前级用电池供电,然后用音频变压器将信号隔离 ,效果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为何不用锂电,一节等于3节了,数量少得多了。

没法充电!

网友R:
又是超常规帖----------,镍氢电池最难充电,电池的内阻不一样,又不能串起来充电,要一节一节分别充电,还有记忆特性,楼主上图吧,有图有真相

网友S:
引用 网友R:
又是超常规帖----------,镍氢电池最难充电,电池的内阻不一样,又不能串起来充电,要一节一节分别充电, ...

捏氢??哪个说捏氢?

网友:
引用 网友S:
捏氢??哪个说捏氢?

今天在掏宝上买了100节5号镍镉电池,5节1号镍氢电池,准备做6A2电池供电收音机,da...
其实镍镉电池还不如镍氢电池好侍候

网友:
引用 网友S:
捏氢??哪个说捏氢?

我记得楼主说镍镉电池,怎么不可以串联充电?每组筛选一下就好

网友:
镍镉电池肯定能串联充电,大家在坛子里常能看到有12v,24v的镍镉电池组卖,就是实证。

网友T:
我前几年用18650来给139电子管收信机供电,效果很好,充放电直接用2套插座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T:
我前几年用18650来给139电子管收信机供电,效果很好,充放电直接用2套插座解决。

乙电多高?多少节串联?

网友:
期待老师的制作直播,也让我等菜鸟学习一下,预祝成功

网友:
鬼子的方案很简单,变压器的次级线圈可以使电压升高到250伏

网友(2019-06-28):
引用 楼主:
还真么想到,难道还要买个点焊机?我正想DIY那玩意……

电子市场上有做电池生意的,他们就有点焊机,请帮忙焊焊,给点费用就行!

网友:
光电池充电都是问题,100节电池一致性要求太高!

网友:
也可以买二手18650锂电池串联起来作高压

网友(2019-09-29):
一块6V蓄电池供灯丝,或双同一形号灯灯丝串联12V供电,另一块12V蓄电池用机械振子带常规变压器供高压,这样就不怕开关电源干扰了!

楼主(2020-03-12):
这是其中50节,初步这样子

网友:
不如直接用直流管做,电压有60v足矣,甲电一节电池足够,我试过4管外差机声音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