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海河版主:逐点描绘电子管特性曲线,能传授一下么?

楼主(2017-06-16):
每每看见海河版主描绘的曲线,羡慕得很。
需要什么设备比较方便?需要注意啥问题?
能开贴传授一下吗?

网友A:
我猜,需要一个提供栅极电压的可调电源,输出从+50V一直到-200V,粗调每10V一档,细调每1V一档。同时需要一个电压表监控栅压。还需要一个提供屏极高压的装置,50V起,直到1000V,粗调每50V一档。同时需要一台电压表监控屏压,另外需要一个0-300MA的电流表测量屏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需要一个提供栅极电压的可调电源,输出从+50V一直到-200V,粗调每10V一档,细调每1V一档。同时需要一 ...

老师,您在仔细说下?有框图么?谢谢啦

网友:
海河版主的自制电源在去年某期《无线电》杂志上刊登过。简而言之就是四个电源:甲电,乙电,丙电,丁电。甲电点灯丝,这不用多说。乙电供给屏极电压。0-600V,每50V用波段开关分一档,这一档内再用电位器细调。所需电流较大。丙电供给栅负压,除非正栅压管,所需电流很小。丁电供给帘栅极电压,0-300V,分档和调节方法类似乙电。四个电源都稳压。测试时取栅负压和帘栅极电压固定,变化屏极电压,从电流表读出屏极电流。取完所有数据后,换一个新的栅负压,帘栅极电压不变,再变化屏极电压,测量屏极电流,画出第二条线……测试时要注意不能让电子管屏极和帘栅极耗散功率长时间超过额定值。以上全凭印象写的。到底怎么回事要请他本人确认。

网友B:
会看曲线就知道曲线必须的条件,这样说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看曲线就知道曲线必须的条件,这样说对吗

是,会看曲线就知道曲线咋来的。有电路设计知识就可以设计测量电路了。

网友C:
楼主买个电子管图示仪吧,直接显示特性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买个电子管图示仪吧,直接显示特性曲线

这是白板的图吧?我就是看了这个才萌生测量曲线的愿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做过一个测试仪。发表在隔壁了。但不知为啥在这里发不了图片。不然可以把电路分享给你。

那太好了呀,这里可以发图片的!

网友:
参照这个图和原理就可以了。

网友E:
不好意思,看见完了。

其实很简单,最初时候,没做宽电压可调电源时,设备非常简单,就用屏极串联电位器的原始办法调整需要的屏压,后来做了0~600V可调直流电源就方便许多。

简单而说,需要三个或四个电源。 灯丝一个,阳极一个,栅极一个。如果有需要,帘栅极也需要一个,不过我至今没测过普通四极管或者五级管的特性曲线,都是测三极管接法的。

  测试过程也简单。 灯丝标准电压点亮后预热。栅压固定零伏,然后缓慢升高屏压,记录每升高一次屏压的屏流。知道屏压X屏流略大于最大屏耗时停止,然后改变一次栅压,重复上上述过程......重复多次知道提高到最大屏压时,屏流依然非常小时,测试过程结束。

    在坐标纸上,把测得的数据描点,就成特性曲线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好意思,看见完了。

其实很简单,最初时候,没做宽电压可调电源时,设备非常简单,就用屏 ...

感谢超版回复,我是看了那个测胆仪,觉得逐点描绘可能不需要那么多专业设备。
您是专家,得到您的指点很高兴!
另外,您的600V可调电源很复杂么?一般人可以自制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超版回复,我是看了那个测胆仪,觉得逐点描绘可能不需要那么多专业设备。
您是专家,得到您的指点 ...

肯定是不难啊。我这电源啊,也是实验性质的,很有很多细节不完善。

楼主:
鸿篇巨制啊!耗费心血可知!大家都应该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