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j505,jx505,j729电源供电调压原理

楼主(2017-06-16):
请教大侠,爱华j505,jx505,j729电源供电调压原理

网友:
就是简单的串联线性稳压电路嘛,利用D401两个正向串联的二极管正向压降恒定的原理,进行电压取样反馈给稳压调整管,达到调压的目的。

楼主:
请问楼上大侠,这些三极管的作用是什么啊?

网友:
你问的是那一只三极管?不同的三极管作用不一样,主要作用就是误差放大以及电压调整。

楼主:
图一里的B1、B2和Q401

网友:
B1、B2其实是编号Q402,是两只复合三极管,做误差放大用,Q401电压调整管。

楼主:
请教楼上大侠,三极管是B极比E极高0.7V吗?那NPN的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