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生f110收音机

楼主(2017-06-16):
最近购了德生f110收音机,其他还好就有一个缺点就是底噪太大了,有没有高手改进过谢谢!

网友:
德生的这种小机子底噪大是正常的,限于使用的IC、制板和机器体积,貌似改进的余地并不大。

网友:
排除元器件变质的可能性,电路工艺和元件选择也是造成底噪偏大的原因之一。

网友:
接收环境不好底噪也大。
http://www.imbcl.com/article/549/

网友:
德生低端机子赶紧都一般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