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对微波炉维修熟悉的老师

楼主(2017-06-16):
前几天下雨在一个小区捡到一个美的微波炉,淋湿了,回来晾了几天通电貌似能正常,开机有个里面有个灯亮。风扇也转有嗡嗡声。在这问问老师,这个微波炉使用的时候,那个定时器是不是和洗衣机的一样,会响声?还有就是打开门后立面是这样的,是不是 缺什么东西,因为我没使用这个。就来问问

网友:
捡到宝了。

网友A:
放碗水进去,开机能加热再考虑下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碗水进去,开机能加热再考虑下一步。

就是现在的状态,放碗水在里面吗

网友B:
机械控制的比较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控制的比较简单。

这个定时器是不是和洗衣机的一样,工作的时候都会响声啊

网友C:
小区里还有微波炉捡?

网友B:
抱歉,想转个帖子,没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区里还有微波炉捡?

确实是捡的,当时下着小雨,在垃圾桶边上,底朝上,要不是下雨我是不会以为没人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抱歉,想转个帖子,没图了。

谢谢,定时器工作时有声音吗 、?

网友:
什么东西都有人扔。捡落地音箱好几对了。捡了一个没用过的赠品保温壶,放车上用几年。我自己也扔了几台黑白电视机。塑料凳,折合椅,小孩的碰碰车,等。卖不了几块钱,还不如放垃圾桶边上让人捡去用用。上次一台没坏的微波炉收垃圾给两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定时器工作时有声音吗 、?

这种微波炉就是和原来的落地台扇一样的机械定时器。靠钢发条慢慢退回切断电路。使用上就是噪音大,但很方便,你这个肯定是玻璃盘烂了,人家刚好也准备换新所以扔了。前天看一垃圾桶边上扔一台式主机,两大妈在那研究.......

网友:
先放碗水试试(不要碰到转轴),如果热的,再买转盘。
不热的话,看变压器是否好的,其他都可以丢了。

网友D:
     放婉水进去看热不热,你这个缺少玻璃转盘,一般玻璃转盘除了直径大小外都通用的,怕尺寸不合适最好买小的。这个坏了也不难修的,如果有需要的话是应该有一个的,热个饭菜什么的方便。这个东西新的旧的没有什么大的质量区别。使用的时候务必注意,里面不可以放金属!最好普及下微波炉的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婉水进去看热不热,你这个缺少玻璃转盘,一般玻璃转盘除了直径大小外都通用的,怕尺寸不合适最好买 ...

xiexie 谢谢

网友:
这种微波炉是小电机驱动的双速定时器,看刻度上1~10是每小格1分钟步进,10之后是每小格5分钟步进;不是发条的,没有哒哒声,定时后通电才回转,不通电不动作,但可以手动回转。

网友:
拆件用吧,这个拣来用还是有点老火吧,比较是加热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