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一节18650锂电池,如何获得1.5V电压?

楼主(2017-06-1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看电流。电流大了用DC-DC,电流小了用LDO

网友:
2596是开关电源,电感干扰大,如果楼主用于数字电路还好,模拟肯定不行。有1117-1.5的芯片可以降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一并回答楼上各位并致谢。

1,电流不大,毫安级别。

串一个1.9V压降的红色LED,同时充当指示灯。

网友:
用分立元件做一个1.5V的稳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一并回答楼上各位并致谢。

1,电流不大,毫安级别。

7楼的办法好,老的红色LED压降1.8V左右,用老的绿色LED压降2V左右,可能还要串一个二极管。自己算算吧!

网友:
这个不难,买个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
LM317即可,输入输出压差大于2V了

网友:
最简单就是串个电阻。

网友:
1.5伏可多种渠道获得,电流不大还是干电池最方便。

其他方式效率不高,不考虑效率就用串联型稳压。
如:317可调稳压或用三极管自己搭一个射极跟随器。

网友:
用这个简单的小稳压器吧,所有的元件都易于获得。

发光二极管取红色高亮的,这样可以兼作电源指示灯。

缺点就是有1毫安左右的空载电流。如果输出电压不够准,微调图中300欧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一并回答楼上各位并致谢。

1,电流不大,毫安级别。

毫安级别的话,用一个电阻+一个LED降压,电阻用来调整电压限制电流的。如果不需要LED指示灯,用电阻降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