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换边

楼主(2017-06-16):
本人用的JBL TXL-160,从1994年陪伴我到现在,设备在换,唯有它不变,最近橡皮边老化,今天花了一个晚上换边

网友:
什么胶水?方法?

网友A:
功夫深的,  音圈不太容易放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功夫深的,  音圈不太容易放准的。

只是换边 ,音圈 不用动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是换边 ,音圈 不用动的 ,

你哪里买的边,我有几个喇叭也要换边。谢谢。

网友C:
我一个美国音箱二个低音喇叭,二个泡沫边坏了,其中一个音圈烧了。泡沫边换成橡皮边的,想请教下该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夫深的,  音圈不太容易放准的。

音圈用90克的纸张插入音圈的缝隙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换边 ,音圈 不用动的 ,

音圈需要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个美国音箱二个低音喇叭,二个泡沫边坏了,其中一个音圈烧了。泡沫边换成橡皮边的,想请教下该怎么做

都可以换,量好尺寸,在淘宝上卖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可以换,量好尺寸,在淘宝上卖

谢谢指点,谢谢

网友D:
可惜了,不该拆帽子的。能正常使用也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惜了,不该拆帽子的。能正常使用也很好的。

拆帽,是为了定位,音圈里插入90克的纸,这样粘橡皮圈的时候,不会使音圈偏离。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帽,是为了定位,音圈里插入90克的纸,这样粘橡皮圈的时候,不会使音圈偏离。

没错!音圈和磁钢之间一定要塞进适当厚度的纸条,而且尽量把整圈间隙都塞满,这样在粘橡皮边的时候才不会造成纸盆移位而让音圈产生擦边。这个和换音圈的定位是一个道理。定位就是为了取得与磁钢的同心圆,以保持正确的均匀气隙和平行度。

网友:
请教,用的什么胶水,不会是502吧。

网友:
边沾反了吧,纸盘边应在橡胶边外边。

网友E:
非常感兴趣,拜读完贴子有两个问题向楼主请教:
1、粘在纸盆上的坏边如何清除干净?
2、新换的橡皮边与纸盆,橡皮边与铁盆架粘结用的是不是同一种胶水,并说说胶水的名称。是不是需要其它有机助剂?
谢谢!

网友F:
我也有对建伍的坏边了。本地有这手艺的人都不见了。自己也没这水平,放在一边了

网友:
不会502粘的吧?

网友:
又学到一招,原来是可以修的!

网友:
就是不告诉你什么胶水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常感兴趣,拜读完贴子有两个问题向楼主请教:
1、粘在纸盆上的坏边如何清除干净?
2、新换的橡皮边与纸 ...

胶水是在淘宝网上买的,慢干胶水(有黑的和白的),还有就是胶水软化剂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有对建伍的坏边了。本地有这手艺的人都不见了。自己也没这水平,放在一边了

自己试下,还是比较容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胶水是在淘宝网上买的,慢干胶水(有黑的和白的),还有就是胶水软化剂

谢谢指点!

网友G:
边粘外边了,只是做到了胆大,没有做到心细。胶水不需要那么多

你按喇叭边,用乳白胶,或者氯丁胶。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边粘外边了,只是做到了胆大,没有做到心细。胶水不需要那么多

你按喇叭边,用乳白胶,或者氯丁胶。都可 ...

哦,我那个喇叭以前换过一次,估计上次换的时候已经装反了,这次我是看它前面换的时候位置粘贴的。

网友:
这里是图片。国内过滤太多了看不到技术的视频。国外网站上能看到全套的视频。在国外优酷网上搜索下全有了、哎,捂住嘴,捂住眼,什么都是我最好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的喇叭橡皮边也裂了。

网友H:
楼上都错了,只换边是不用动防尘帽当然也不需要做音圈插纸定位的!这技术我是剽窃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上都错了,只换边是不用动防尘帽当然也不需要做音圈插纸定位的!这技术我是剽窃来的。

因为第一次外送换边时没有开防尘帽,换好以后两个声音有点偏差,所以这次自己换的时候就开防尘帽进行定位。

网友:
换边后音质会有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