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指纹不能用 耗电快故障维修

楼主(2017-06-17):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iPhone6指纹不能用 耗电快

  外地客户发过来一台iPhone6手机,看故障描述纸条上写的是耗电快,撬过几个电容。

  维修方法:

  开机测试,启动之后提示Touch ID无法激活。进到系统之后设置界面里面添加指纹为灰色,iPhone6指纹不能用,指纹肯定是有问题的。

  然后对着电路图看了一下客户以前撬掉的三个电容都是指纹3V供电的滤波电容,肯定是指纹3V供电对地短路才会耗电快。

  拆机,看了一下指纹排座下面的电容已经被撬掉了。而且三个电容都被撬掉一个焊点,放到显微镜下面看了一下没有短路的情况。

  测量3V供电对地值为0。然后把板拆出来,看了一下指纹排座右上角的3V滤波电容外观无问题,就没有撬,然后撕开背后电源部分的胶布,观察另外一个滤波电容,发现电容有发黑烧过的痕迹,直接撬掉这个电容。

  然后测试供电脚对地值,对地值正常。由于此路供电一共就5个滤波电容,上家撬掉了3个,我又撬掉了1个,就剩下一个电容了,为了防止供电不稳。找个料板,拆了两个电容补过来,装机测试。

  进系统之后没有提示Touch ID无法激活,进到设置里面添加指纹为蓝色但是无法添加指纹,还是iPhone6指纹不能用,看了一下系统里面没有什么客户数据,而且没有ID,可能客户发过来之前有刷机,指纹电路有问题刷机时候导致没有认到指纹,直接重新刷机。

  激活的过程中测试指纹已经正常,进入系统之后又重新测试功能一切正常,到此,iPhone6指纹不能用 耗电快故障修复。

网友:
你修这个太专业了!!!真的是很里厉害!

网友:
如果是业余折腾--属高手。如果是专业维修--属基本功。维修本来就是分析电路原理,进而细心排查故障。

网友:
有时候看似大问题,其实是一些小毛病

网友:
真是牛逼啊,维修技术高超

网友:
高手在身边啊

网友:
高手!佩服!

网友(2017-07-23):
这个牛技术。赞一个。

网友:
专业的技术 专业维修 高手在中国

网友:
佩服啊、、,应该是专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