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7):
|阅读模式
购买春雷605时,老板送了台kaide-凯德KK-2005A,是一台故障机。前一段时间进行了修复。修复后电池可以工作,但是电源不行。仔细检查发现变压器坏了。
看着手头一堆的各式电源,突然想起应该利用这“废物”给这台凯德外加一个电源。于是挑选了一个步步高400mA,6v的电源(如果没有,选择250-350ma的电源都可以。)在机器距离变压器较近的下方开孔,安装直流电源插座,用AB胶固定。
又利用手头的7805稳压块,进行了稳压。电路图如下:
如果担心电池倒灌或认为电压太高,可以串入一个整流二极管。固定稳压块可以利用原来变压器的固定桩,下面要用厚度1.5mm的铝片散热大约(30mm×30mm)。
改造后,声音真是无法令人满意,尖锐,吵闹。开始以为是喇叭问题,更换后让然如此。于是顺着音频电路的输入端开始检查,发现两只耦合电容只有0.x微法。难怪!
马上将音量电位器进端和出端的瓷片电容都更换为10-20微法的电解电容(更换后,通电时,不要忘记测量下电容两端的直流电压是否和电容极性一致,如果不一致马上改正),声音立刻变的厚实。同时发现该机的音量电位器调整舒适度也很差(增益太高),为了改变调整线性,在电位器的信号入端串上一个15k左右的电阻,并且在入端和地端并接了一个电阻(阻值因时间久忘记了)最后并联的总的测量阻值大约为8k左右。
为了继续提高声音的厚实度,根据听感在原来的音调调整瓷片电容又加并了一个瓷片电容。(调整原则:调频衰减高音声音不燥,调幅提升高音的声音亮度)
因为信号回路变更以及使用了稳压电源,声音最终使人满意,为了避免声音发燥,放置了一条海绵。因为声音很扎实有力,低音效果不错,没有电池的时候电池仓盖会响,临时贴了红色胶布,见笑了。
声音视频已经上传到优酷,稍后发链接。
步步高电源
电路图
稳压块固定以及散热
电位器回路更改
更换后的电解电容
放置海绵
机器前面
机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