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6K4单端,感兴趣的看过来

楼主(2017-06-17):
纯是闲的,想试试6K4单端情况了……看有同学发6J1了,也发上来。
为什么是6k4,而不是其它管子?
桌面上有6种管6J1、6J3、6N2、6N3、6K4、6A2,从中选个功率大的吧,就是6K4了(3w管);
(6A2另有用途,另一篇文字介绍)

电路图如下:边做电路边画,潦草,但真实。

实物如下图,它存在了2个小时,两只6K4就另有用途了。

音质:满足自己。
功率:最大0.76W,用示波器观察不失真功率约0.5w
6K4输出阻抗:21170欧。

实验这个电路:
1、验证:在音频范围,有大管子就做大功率,有小管就做小功率,看看电子管里面有没有鬼!(如玩锐截止管,要注意其输入动态范围)
2、在维修收音机过程中,如手头没有合适管子时,应急,什么管子都能让它响起来!后期再优化!

网友A:
工作点还是有琢磨的余地。第一级,帘栅压可以再低点,降低点屏流,使阴极电位在1.5V左右,线性最好,输入动态也够了。第二级,适当加大点阴极电阻到300-500欧,并上个电解,同时提高帘栅压,使屏流达到10-12MA,这样扩大了输入动态,输出功率也会提高。

网友:
图在哪里呢?

楼主:
谢谢浏览,有图了!

网友:
在维修收音机过程中,如手头没有合适管子时,应急,什么管子都能让它响起来!后期再优化!
说的好!

网友B:
6脚稳压后是多少电压?

网友C:
遥截止管的放大系数随输入电压而变,做功率输出其非线性失真会比普通管子大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6脚稳压后是多少电压?

第一级100V,第二级又加了15V。草图中没示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截止管的放大系数随输入电压而变,做功率输出其非线性失真会比普通管子大很多。

仅说观点:标准接法,看6k4的栅极特性、屏板特性,均有很大的线性空间,和6N9进行了比较,没看出失真大的情况,尤其这个“遥截止”特性,自己认为非常适合当今情况,用作电压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点还是有琢磨的余地。第一级,帘栅压可以再低点,降低点屏流,使阴极电位在1.5V左右,线性最好,输入动 ...

老师你,已研究的非常非常深了,这个电路仅存世了2小时,我不再继续了。如有人再玩,邀你一起,尽力支持。

网友:
桌面有很多的小功率管子选择,6P1,6P14,6P6P,6F3甚至6N6都不错

网友D:
请问楼主,输出变压器21170欧姆的初级阻抗是如何设计出来的?又是怎么绕制的?能不能给出具体的绕制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输出变压器21170欧姆的初级阻抗是如何设计出来的?又是怎么绕制的?能不能给出具体的绕制数据?

为避免我俩对输出变压器认识上有不同,先说明21170是管子的输出阻抗,它等于匝比平方×负载,我使用匝比48.5的牛在9欧上获得最大功率。
牛没阻抗,传统说的牛阻抗应是默认4欧负载,我用8欧喇叭,,,,
制作:牛有电感和匝比两个主要指标,电感尽量大,我的匝比对应4欧应是7×左右吧!你的电路阻抗也不一定是21170,估计应接近此值。
    应用手中电感较大的牛和电阻测出管子阻抗,再确定要制作牛参数。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仅说观点:标准接法,看6k4的栅极特性、屏板特性,均有很大的线性空间,和6N9进行了比较,没看出失真大的 ...

失真不是看的出来的---能看出来的失真就大得离谱了,需要用仪器测试,那样的数据才可靠。
6K4做功率放大,最明显的失真就是,输出信号的正半周与负半周不对称,输入信号越大,输出的信号不对称越严重。

网友E:
6K4做小信号放大还凑合

楼主:
引用 网友E:
6K4做小信号放大还凑合

观点相同。
做电压放大用是个好管。

网友F:
6K4很好,不见得使用在中放,shiji实际上音频管要求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6K4很好,不见得使用在中放,shiji实际上音频管要求不高。

      在音频范围,管子都可用。
      不喜欢胆味的朋友,找线性好的管子就行了,别认为做胆机就那几支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失真不是看的出来的---能看出来的失真就大得离谱了,需要用仪器测试,那样的数据才可靠。
6K4做功率放大 ...

感谢您关注我发的文字,整个帖子您和jupeter两位老师是最关注的了,这非常让我高兴。
    我学习电子管时间不长,我学习的方法是:暂无出处和无证据的观点,暂保留,等学懂再接受。
      您说的遥截止管放大系数和输入信号非线性,这点非常重要,我也回答你了,我们使用它的线性区域即可。
     广泛的说所有电子管的线性都不高,学习遥截止管后产生的一点认识,汇报您:
    使用它的线性区间追求低失真,它的非线性区储备信号的大动态,正是它“遥截止”的特性使用在胆机电压放大级上将非常优秀,设计师还可以随意设置让它出味(失真)!
     此帖,到此,我可能就关注较少了,望凉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关注我发的文字,整个帖子您和jupeter两位老师是最关注的了,这非常让我高兴。
    我学习电子 ...

楼主这个观点非常客观,富有独立思考精神,👍。有关6K4的电压放大几年前我在本坛跟老师们探讨过,得到过老师们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观点非常客观,富有独立思考精神,👍。有关6K4的电压放大几年前我在本坛跟老师们探讨过, ...

论坛这种形式,不求他人怎么样,能遇到一个读懂的就很开心。
  学习电子管不要让50-60年代的观点左右思维,提倡动脑。
   再次感谢,今后慢慢向你求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避免我俩对输出变压器认识上有不同,先说明21170是管子的输出阻抗,它等于匝比平方×负载,我使用匝 ...

谢谢楼主回答,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2、在维修收音机过程中,如手头没有合适管子时,应急,什么管子都能让它响起来!后期再优化!
我对这句话 ...

您的名字半夜看起来有点怕怕呢,还有头像

网友:
这个很有创新精神的作品

网友:
6K4确实只适合小信号,除了收音机,就是在话放里会见到,利用其遥截止特性做音量自动控制

网友:
6K4等遥截止管在大信号时使信号幅度压缩,是另一种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