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美的EP192电磁炉工作三秒停三秒不加热怎么修理?

楼主(2017-06-17):
美的电磁炉
型号:EP192
电路板:YK-MC-IH-M02-B2
故障现象:
    按电源开关,A/工作三秒,风扇转,指示灯亮;B/停三秒,保温指示灯亮,风扇不转。如此循环10分钟以上不停。工作三秒时不加热。
    此前是一声声的报警不工作,检查是240k电阻断路,换后是上述故障。
    进线处2uf安规电容容量变小为1.1uf,已经换。
    所有按键板的轻触开关老化已经换掉。

    检测:电阻、电容、二极管已经检测完好的情况如下图。+5伏+20伏正常。

以下是图片:

补充内容 (2017-6-22 09:53):

以下补充详见11楼:

经检查,是驱动三极管Q3 HY3D损坏,发射结开路。
换管后,开机,出现“哒、哒、哒”的检锅声,放上锅,正常加热。
至此,修复。

没想到,居然有检锅电阻断、驱动三极管坏两个故障。

网友:
去找个烟版的电磁炉的书熟读一下可能有帮助

网友:
请参看此帖,101楼有烟版提供的维修指南。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42593-7-1.html

网友A:
   检查功率调整电阻和相关电路,检查互感器和其相关电路

楼主:
电流互感器次级电阻测量值300欧姆,不知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功率调整电阻和相关电路,检查互感器和其相关电路

电流互感器次级电阻测量值300欧姆,不知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互感器次级电阻测量值300欧姆,不知是否正常。

    内部就是铜线圈只要量通的一般都正常

网友C:
那个501的电位器检查一下有无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501的电位器检查一下有无开路

谢谢回复!
电位器已检查,在路测试阻值205欧姆。
见下图最右边中间:

网友D:
lm339换下看看,还有检查周围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lm339换下看看,还有检查周围电路,

谢谢指导!
经检查,是驱动三极管Q3 HY3D损坏,发射结开路。
换管后,开机,出现“哒、哒、哒”的检锅声,放上锅,正常加热。
至此,修复。

没想到,居然有检锅电阻断、驱动三极管坏两个故障。

网友:
恭喜 修好。。。。

网友E:
楼主很厉害啊!!!!!刚看我还以为是调功率电阻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很厉害啊!!!!!刚看我还以为是调功率电阻的问题。

碰巧修好的。
感谢朋友们的指教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