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硬盘

楼主(2017-06-17):
并口硬盘改串口硬盘,把原并口硬盘的控制板换成串口硬盘的控制板,原理上应该行。

网友(2017-07-27):
少量型号的几种盘可以 西数的80G 160G 刚刚从IDE向SATA过渡时期的哪个阶段生产的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IDE盘换板也需要同型号的。IDE换即便SATA成功,其速率仍然是IDE。除非你的板没有IDE槽,否则没有必要, ...

这种两种电源接口的串口硬盘(西数的 )才是过渡产品。

网友:
理论是可以,但要把原盘的工厂数据重写,这个有难度。巧合识别的也不可靠

网友:
如果要在只有ide的主板上用sata硬盘,还不如买块pci或者pci-e的sata卡来的稳定快速。

网友(2017-06-26):
最好不要改,因为硬盘的bios分成两块,一块在板上,另一块在硬盘盘片上,你换了板,除非新换的板上的代码正好与原硬盘的盘片上的代码匹配,否则,硬盘是无法识别的。

网友B:
不光理论可行,实际也是可行的。以前见过一块硬盘就是由并口盘改过来的。可靠性没问题,盘体和电路板都是希捷原厂的。

网友:
我换过,也可能没楼主运气好,一块也不能用

网友:
有转换板,不过能不能靠得住就不清楚了。

网友:
硬盘的读写能力考虑了吗?
驴车用马拉,就是马车?

网友C:
建议放弃,那些小作坊出的转换板根本不可靠,弄不好非常难用。

网友:
还是用转换板吧,要求不高的话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放弃,那些小作坊出的转换板根本不可靠,弄不好非常难用。

就是网上买的转接口,速度也很慢,比不上原配的串口

网友:
转接板还是可以利用的。

楼主:
那不是多了一道手续,原意是换控制板

网友:
这产品不是早就有了吗?并口的旧硬盘转成串口的USB。

网友:
读写速度肯定跟不上

网友:
不行,不同的硬盘的电机驱动和磁头驱动以及读写优化都在主板上,不能随意代换,如果重做驱动那就是大工程了,只能去买IDE和SATA的转换接口或者作为移动硬盘使用

网友:
这个方法绝对是不行的 会有很多问题面临  最佳的选择就是使用转换板 简单实用价格便宜

网友:
我换过,不行不能用

网友:
觉得没啥意义

楼主:
感谢各位,讨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光理论可行,实际也是可行的。以前见过一块硬盘就是由并口盘改过来的。可靠性没问题,盘体和电路板都是希 ...

这个靠谱,只要容量,转速,盘片数、磁头一致,引线、机械结构一致还是应该可以的。

网友:
没有折腾的必要。

网友:
我也换过  不能使用应该程序不对 吧

网友:
为什么初期的并口盘和SATA可以换板呢?是因为初期的SATA盘其实就是并口盘加上一个sata转接芯片,所以可以换。主要是一些80-160G的希捷,迈拓产品。为啥后期不可以呢?后期原生sata用了专用主控,版上的rom和并口盘是不一样的。到了现在,即使同型号的SATA盘,也不能换板。

网友:
楼主图片上哪个盘,是不可以的。

网友:
直接插个转换器,简单省事。

网友(2017-08-17):
直接买IDE转SATA板啊

网友:
换了没有用的,我这有三看WD500G的,电路板一样,换上后不认盘

网友A:
就是IDE盘换板也需要同型号的。IDE换即便SATA成功,其速率仍然是IDE。除非你的板没有IDE槽,否则没有必要,现在硬盘很便宜。有IDE转USB(相当笨移动盘)还有IDE转S卡都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