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位师傅拆过这种电动工具吗?进来帮帮忙

楼主(2017-06-17):
亲戚拿来一个电动工具让我帮修修,说是不转了.用LM317调整的12伏电源试机不转,想把马达与转头分开再试,看来看去试了又试始终没办法把马达与转头分开.有那位师傅拆过这种电动工具吗?请帮帮忙,谢谢!

网友:
这种动力强劲的电动机需要大功率电源供电,检查一下内部碳刷是否损坏或者积碳。

网友:
如果是串激电机,尤其是大功率的,是不能空载上电实验的。

网友:
这玩意.317供电肯定不行.317最大就1A.这货5-6A是起码.
拆不开先别拆.弄块12V电瓶试下.
不转有马达的问起.也有调速开关的问题.

网友:
这种是有碳刷的直流电机,可以先看看是不是没碳刷或换相器脏了,机械部分是不啊转子卡死了。还有这种电机启动电流少说都有3,4a电流,用lm317估计啃不动的

网友:
省的想哦  碳刷碳刷架  磨没了

网友:
电动起子的电机,图一看到夹磁石的夹片了。可以从电机的旁边看进去碳刷,换向器磨损怎样,若没事,把前面齿轮卸下来,看看有没卡顿,,可以直接通直流电到电机输入接线位置看看有没反应,一目了然!

网友:
看下轴芯中间是不是有个内6角螺丝!

网友:
这电机看样子功率不小,是动力电机,前面帽式离盒器。楼上正解,317OUT了

网友:
看图片应该是冲击螺丝刀之类的吧,启动电流很大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亲戚说了这是建楼房搭钢管脚手架拧螺母用的电动扳手.碳刷和换向器目测正常,从缝隙中看线圈也没烧黑,没敢接电瓶,怕短路搞坏电瓶.亲戚没把电池一起带来,明天让亲戚把电池带来再试试看.

网友:
电动扳手,前面的那坨金属是上紧螺丝后做最后的冲击,工作电流很大,一般可以达到10A以上的启动电流,如果齿轮没有问题估计是调速电路出问题了

楼主:
亲戚把电池拿来接上也不转,用表量电池是足电的.拆不开真的没办法

网友:
这个电机是永磁直流电机,型号应该是 550系列 或 775的,电流不是太大,但 317 是绝对带不动的,应该进入过流保护了。直接用个 9伏以上的电池,如两三节锂电动力电池串起来就行。但在通电之前最好先用手转转,如果转不动,说明里面卡死了,如磁钢松脱了,或者轴承咬死了,能用手转动,就要看看是碳刷坏了还是转子绕组坏了。用电表量一下通断。不能过大。

网友:
在箭头处有螺丝孔,共四个,机头和电机的连接就是这四条螺丝,M3 或 1/8” 的,应该是内六角螺丝,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