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配置

楼主(2017-06-18):
还在用一个3800+的老电脑,想换一个,G4560怎么样,一般上网办公。请高手指教

网友:
这样配一套电脑也不便宜,不如隔壁论坛买一台二手笔记本用

楼主:
笔记本不习惯 ,还是要台式机,请推荐好配置。

网友:
3800+是AMD主板 ,G4560是英特尔主板吧,直接买一套四核主板套装

楼主:
我也是想换四核套装,哪个套装比较实用哦

网友:
G4560(盒装)+技嘉H110,配一套主机全新的不带显卡,淘宝上淘1千3百多元。

网友:
一般使用肯定没问题,就是
g4560最近涨了将近100

楼主:
考虑过R51600amd套装2000元左右。

网友:
这段时间硬件涨价了不少,不急用的话等一等

网友:
老e3  h61 ddr3,,欧耶

网友:
g4560确实是个好的过渡,能够支持它的主板,肯定支持7代 i 系列cpu;品牌主板都完全支持UEFI,安装win10最方便;而且它的核显是HD610,完全支持4K视频,内存也是最新的ddr4,办公,上网没问题。

网友:
既然打算换新的,至少也得CPU I5 ,内存8G,硬盘2T,独立显卡2G以上,这样的配置也在3K-4K左右。

网友:
四核配置很多,还是先订预算比较好。

网友:
买电脑 主要看用途  如今很多人看中的都是高性能低功耗  但是高性能低功耗 价钱会很高  如果用途像您说的上网办公 则几百元的电脑主机足够用了  但是要买新构架的 省电发热小 性能也不差

网友:
一般上网办公感觉不用追求最新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