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k 投影机色彩问题请教

楼主(2017-06-18):
ask m1投影dlp的,昨天使用还正常,今天打开蓝色变红色了,红色变绿色了,开机时好像还恢复出厂设置了,语言变成英文了,在开机正头变成到头了,文字也变成镜像了,请问什么问题?
正常图片

故障后图片

网友:
色轮坏了?

楼主:
色轮转动正常呀

楼主:
有没有知道ask 投影机的服务号码,或者怎么升级程序,感觉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A:
再恢复出厂设置看看。

网友B:
色轮起始位置检测错误,造成颜色错乱,你看看色轮电机上有个黑色的检测起始位置,还有检测头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恢复出厂设置看看。

恢复出厂设置好几次故障照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色轮起始位置检测错误,造成颜色错乱,你看看色轮电机上有个黑色的检测起始位置,还有检测头有没有问题。

黑色检测点没有问题,检测头有问题就开不了机了

网友:
EEPROM故障,要通过软件重新设置原代码。

楼主:
有这个软件吗?给我传份286329661@qq.com谢谢!

网友:
学习了,这个软件难搞

楼主:
已经搞好了,黑色检测点换了个位置好了

网友(2017-08-10):
折腾坏了又折腾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