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功放板左声道有杂音,右声道完好

楼主(2017-06-18):
天气潮湿,音箱出了问题了,左喇叭有杂音。一路查下来,发现问题在功放板上,左声道有杂音,右声道完好。不知怎样修理,特来求助

网友:
清洗电位器,滴几点酒精清洗,洗完后用新机油滴一点,清洗时左右转动电位器,五金店有那种电器除锈剂

网友A:
这种不严谨的泛泛之问.难回应.
先说清:杂音是一直有还是随声音出现?

关小音量电位器杂音是否一起会小?

说得详尽.寻找故障范围会准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不严谨的泛泛之问.难回应.
先说清:杂音是一直有还是随声音出现?

随声音出现

网友:
关小音量电位器杂音是否一起会小?  多方面说下故障现象会......啊?